求教关于MTD2009J的一些问题

楼主:
本人目前在做使用MTD2009J驱动步进电机相关的东西,请诸位大虾指点指点关于电机细分算法的知识,能够提供算法就更好了 !!!其次,MTD2009J的Rs电阻参数取多少为宜...太小的话,似乎芯片温度会很高..........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指点指点..........:$ :$ :$

网友:

应该是一些脉冲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些脉冲就行了
主要头痛应该算是程序里的算法问题 基本采用查表法....但是表是如何建立的。。。。。。。。。。我到现在都还没弄清楚 顺便补上我的控制芯片是 LPC2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