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家电之花草浇灌系统设计

楼主:
此题目是毕业设计的题目,网上这方面的材料很少,找了很久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 东西,老师也没给什么材料.要求是根据土壤湿度能实现自动浇水,能实现远程的控制对 花进行浇水,要求不只是论文还要做出实物.感觉时间很紧迫,老师为了学校本科评估毕 业设计也不在乎了.希望哪位涉及的这方面或做过的朋友能给些相关资料,请发到我的 邮箱里.谢谢 我的邮箱是:guanxiangbao@sina.com 我的MSN是:billy_guan@hotmail.com 3月9日下午看了5楼的朋友给的意见,很有启发.花了两个框图,发上来大家给指点一下. 希望这个帖子能一直伴随我做完毕业设计,我会好好整理一下.希望给后来人带来些帮助.

jpg

jpg

jpg

jpg

网友:

这个可能会有这么几个东西:远程通讯部分,有通过互连网的和通过电话线的;土壤的湿度检测部分,这个没做过没有什么经验,可能是通过测量土壤的导电能力来实现;控制浇水量这个应该好做,通过控制阀门的开启时间就可以实现。

网友:

谢谢版主.. 湿度方面用湿度传感器应该能实现,控制浇水量这个具体应该怎么实现呢能发个图上来吗??还有远程控制方面用射频和接收模块行吗??

网友:

远程控制可以用无线和有线 有线的有:TCP/IP传输,485传输,232(多远?) 无线:RF,GSM, 有线的便宜可靠,无线的贵,稳定性不是很好。 无线的可以买现成的模块

网友:

我认为楼主需要首先深入了解用来完成浇灌的执行机构的特性, 然后确定控制对象的数量以及方式,以及被控对象关键参数的测量(比如湿度、温度等)。 了解了这些时候就是一个选择合适的控制器,实现对象参数的采集,整理控制规则并设计算法,输出控制信号的工作了,把这些内容独立开之后在网少可以找到很多资料了,按需组合吧。 另外如果希望别人帮助的话一定要把详细的内容说清楚! 还有就是如果想吃技术饭的话一定不要总想着依赖别人,虽然别人的帮助也可以成为你的力量。

网友:

感谢大家给我的回复,我会一直定期的汇报下自己的进展,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同时也希望大家在我有困难的时候拉我一把.使我顺利的完成这次设计.谢谢大家

网友:

看了五楼的朋友给我的意见,下午将总体的框图画了一下.请大家给点意见 这个帖子也算给以后做毕业设计的人起个导航的作用吧,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谢谢了 图片放在顶楼了

网友: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吧。 有一个问题:在阀门和温度采集有一条关联线,这个是什么作用???

网友:

版主好眼力,我看出来问题了.看来是第一次画的对了.在附件中改了一下,图中的意思是单片机比较湿度,如果在湿度范围内则继续采集,阀门关闭;如果超出湿度范围则打开阀门浇水.远程控制时,来了中断先进行湿度比较,然后再按上面的步骤进行.大体的工作流程就是这样的,另外我还没想好到底是用哪种远程控制好些,我的变成不是很好.请你和其他朋友给些意见.谢谢 今天没干什么,U盘中毒,网上找了半天,终于杀光了.找了些材料把开题报告写了.还不知道合不合格呢. 说下U盘中毒的情况,如果哪位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试: 我用的tf卡,插在电脑上后卡里的任何东西都动不了(移动,复制,剪切,重命名,删除),连格掉都不行.提示:磁盘被写保护,查出毒也杀不掉(卡巴).用以下方法解决了.我就不打了,复制快,呵呵,很多情况可以用这个方法. 是auto病毒 解决方法: 1.在桌面新建一个压缩文件 2.打开此压缩文件.按F4出现CDEFG等你所分的盘符,点击每个盘符,估计可以找到以下三个文件: (1)sxs.exe(可执行文件) (2)autorun.inf (系统配置文件) (3)setup.exe (可执行文件) 在每个盘符下删掉以上三个文件~(记得没删完之前别双击其它盘符,防止之前的操作失败). 如果是硬盘中毒则需要修改注册表 运行regedit.exe,打开注册表,编辑,查找sxs.exe,然后将查找到的shell及其子键全部删除,按F3键继续查找直到搜索完毕 原帖是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2159177.html

jpg

jpg

jpg

jpg

网友:

谁用过土壤湿度传感器给介绍一个,可以是集成A/D采集功能的,带上数显就更好了. 谢谢

网友:

既然要做出实物,有些东西还是简单点好,比如上水,如果是我会选用一个小水泵上水,就是养金鱼用的水泵就可以,用一个继电器就可以控制是否上水,湿度传感器我没用过不敢乱说,但如果是我做,初步会选用这样的方案, 用湿度传感器把花盆的土壤湿度转换成电压,通过单片机把设定的湿度经D/A转换成参考电压,用电压比较器比较两个电压,把比较结果输入到单片机,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从而控制水泵是否上水. 至于键盘和显示的模块,很容易做的, 很多书上也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参考,把这些组合起来就OK了,

网友:

经过七八次修改终于将开题报告交了. 谢谢,楼上的朋友.你说的小水泵很有参考价值,现在就差选个土壤湿度传感器和远程控制模块方案的确定了.

网友:
这个也是我的毕业设计题目 不过我不想用无线 那样感觉弄不好会不稳定 你的电路弄好了吗 发给我参考参考
xieyunjunmone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