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问题

楼主:
我刚开始学问个初级问题,希望诸位帮个忙。 CJNE R0,#100,LOOP 这句CJNE的意思是当R0不足100时跳LOOP。 问题是有没有当 RO 满足100时在跳LOOP的方法呢?

网友:

用一个数减掉100,然后判断是不是0,不就是咯。

网友:

谢谢,不过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写出来,不然看不懂。 我已经用其他方法解决问题了。。:D

网友:

START: MOV DPTR, #TABLE MOV R0, #0 ACALL L_M ACALL L_R ACALL L_G ACALL L_P L_M: MOV P2,#11111110B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LY1S INC R0 CJNE R0,#10,L_R MOV R0,#0 JMP L_R L_R: MOV P2,#11111101B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LY1S INC R0 CJNE R0,#10,L_G MOV R0,#0 JMP L_G L_G: MOV P2,#11111011B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LY1S INC R0 CJNE R0,#10,L_P MOV R0,#0 JMP L_P L_P: MOV P2,#11110111B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LY1S INC R0 CJNE R0,#10,L_M MOV R0,#0 JMP L_M DLY1S: MOV R5,#50 D1: MOV R6,#100 D2: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 DB 66H,6DH,7DH,07H DB 7FH,6FH,77H,7CH DB 39H,5EH,79H,71H END 呵呵,脑子转不过来半天写完:D

网友:

按楼主的要求,只需要很简单的四行程序,真不懂楼上的怎么写那么长?? 程序见下面: CLR C; 清进位位 MOV A,#100; ACC送值(100) SUB A,R0; ACC与R0相减 JZ LOOP; 结果为零则表示R0的内容等于100,跳转到LOOP 如果是要求R0大于或等于100跳转,则程序应如下: MOV A,R0; R0送ACC CJNE A,#100,COMP_N1; 将ACC减去100 COMP_N1: JNC LOOP; 无借位则表示R0的内容大于或等于100,跳转到L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