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猫,我知道你在线,帮我看一下这个

楼主:
我现在想用变频器和变频电机作一个稳压的系统。 变频器和变频电机一样不一样。 用变频器还要变频电机吗。

网友:

哈哈!小猫现在成名人啦! 但现在好象小猫去吃鱼了

网友:

ih ,小猫,别吃了。会胖的,来,帮我解答一下这个吧。

网友:

小猫怎么还不来,我等的花都落了啊!!!!!!!

网友:

喵喵~~~ 日本的"小猫咪"急死中国的"小疯子"了...

网友:

???????? 小猫还是日本人???

网友:

小猫和电子怎么都不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用变频器和变频电机作一个稳压的系统。 变频器和变频电机一样不一样。 用变频器还要变频电机吗。
变频器和变频电机一个是粮食,一个是老鼠。是完全不同的。 为什么想用变频器和变频电机做稳压? 你可以说说你的最终目的。

网友:
天哪,本猫咋被叫成小猫了呀?

变频器说的是电源,电机则是鸡械动力源,咋能一回事呢? 你想干嘛吧? 正在种田啦,不可能一直挂在线上,只好不时探下头,扫瑞……

网友:

可下是回了,是液压的稳定。 用那二个东西作出来一个稳定的压力,水压让它不变,就这样了。

网友:

二位快快在扫一下了。

网友:

在问一下那二个东西在选型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啊。

网友:

稳定流体压力,可以这样用。 选型主要注意: 1 功率(根据最大扭矩选些余量)、工作电压(三相还是两相) 2 变速范围(对应压力调节范围) 3 是否需要制动(根据工作时间的占空比-是否可能有很长时间的停转要求,结合系统的反应速度要求) 4 安装方式

网友:
这个

显然白痴是很拿手的,俺就跟着学学罢。 不过总搅得,上来就具体选型让谁都会摸不着头脑的,先要列出基本要求条件才好讨论。比如液压控制范围、电源条件、机械构想等等……

网友:

工作电压是二极的,这样在中国才能很实用吗? 不要停转, 基本条件是让液压在1或1.5。机械构想又是什么??

网友:

看你这么说,是要在这里邦你搞项目策划和可行性分析了。。。这个题目太大了!考虑的问题太多了! 技术方案的制定要考虑成本和市场动态需求。。。。。。 这里只能提醒你 1.单向电压的通同变频器最大功率目前一般不会超过600W(记得是) 2.选型考虑的因素很多,要明确系统定位,才好设计方案。

网友:

可是他们什么都没和我说,只是说把这个混水器加二个变频器,让水压定下来。之后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他们什么都没和我说,只是说把这个混水器加二个变频器,让水压定下来。之后就没有了。
这么说,尽管不是很多,但系统核心--混水器,你见到了。。知道了。。 还算是有的放矢的。

网友:

是属于产品的改进范畴了。 提醒一下:自动稳压要智能控制的。

网友:

他们说这二个不和混水器的连,我开始也想连一起,可是他们说不用。连一起太麻烦。 那个混水器是我作的。喳喳,不好意思。

网友:

怎么今天那小猫没来

网友:

原来是在你自己做的产品上增加功能!。。。绕了一大圈,原来是这样! 混水器是什么,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最了解。那你结合上面说的选型就是了。

网友:

晕啊,要是会就不来问了。我来这个公司是要写程序的。可是又要弄硬件,也行,那也是本行,可是现在又让加这个。这个是工程的啊。 我又不会,只能来这里问了。混水器就是二个进水口,一个冷水,一个热水。之后出去后是个恒温水。可是这个和加那个变频有什么关系啊。 我现在只知道冷水变频要是热水的2到3倍。要不100度热水和10几度的冷水出去后达不到我要的恒温水值。

网友:

这个还是我以前学的物理知认呢。

网友:

只能给你说这么多了,要是还“晕”,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怎么了,一看是我自己做的就不管了。给我说一下要注意那些地方吧。到时我自己去换。

网友:

你在给谁说话?! 注意事项上面都给你说了,难道要做好了饭喂你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流体压力,可以这样用。 选型主要注意: 1 功率(根据最大扭矩选些余量)、工作电压(三相还是两相) 2 变速范围(对应压力调节范围) 3 是否需要制动(根据工作时间的占空比-是否可能有很长时间的停转要求......
就这些么,那个按装要注意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给谁说话?! 注意事项上面都给你说了,难道要做好了饭喂你不成?
说的好,受教了,不能等现成的啊。 都快上班8个月了,还是没改掉这个坏习惯。 不好意思,还以为在学校呢,下次不会了。

网友:
农忙中,探头来看看

看得一头雾水,不知天疯到底想干嘛。 除非是干过非常具体非常类似的设计的人,否则实在不易说到点子上。 建议好好归结一哈画个方框图,理清I/O关系和问题的所在处。这种文件对整个设计过程及今后的维护都有用。 有些事旁人/前辈是老师,但也有些事你自己才是最好的老师,因为其他人都没你清楚。

网友: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弄。很大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问也问不到点子上,先自己学习吧。到在能问到点子上时在问。要不就真的像电子说的那样了,什么都等现成的,我可不想让人喂着吃。

网友:

毕竞现在不是学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