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小弟在做一个有关于CCD的东西,本来是跟一个师兄一块的,我有不会的问题都会问他,但是近来他去日本留学了,我让一个你们认为认为很弱智的问题难住了,就是我的ccd信号,它是一个类似于正弦波的信号,我要用AD来采样它的数据部,而我所选的这个AD的基准电压是2-4V,而要被采样CCD的数据部它的波动范围是0.8V-1.2V,所以说在进入AD之前要把这个CCD信号的数据部放大到2-4V之间,你说我可不可以直接给它在数据部上叠加一个2V的电压,使它达到2-4V这个范围之内,如果这样做的话,应该设计怎样的电路,要注意什么?再者,如果用信号放大的方法,请大侠给选一个最常用的放大器(我们这儿一般的器件是买不到的),放大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东西,请大侠指点,小第真的是个菜鸟,谢谢。 还有在做AD的基准电压的时候,需要140R和250R的电阻,但市面上没有这种规格得电阻,怎么办?(板都打好了)。。。

网友:
有个不能混淆的问题

那就是ADC的基准电压并不一定等于它的测量范围,这里你需要搞清的是ADC的测量范围,然后把输入信号适当放大后做A/D转换。 关于鸡准用的电阻,在E-96系列里240是有的,250没有,最接近的是249。可视具体情况选,其实视频采样未必需要很准确的绝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