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控制系统有哪些?

楼主:
燃油的控制EFI, 防抱死制动的控制ABS,防滑的控制ASR, 点火的控制MCIC,发动机爆震控制系统EDCS,怠速控制系统ISC,空燃比反馈控制系统AFC,加速踏板控制系统EAP,第二代车载系统诊断OBD-2,电子控制变速系统ECT控制器区域网络CAN,电子控制悬架系统ECSS,自动空调系统ACS,座椅调整系统SAMS,车距报警系统PWS车载计算机OBC,车载电话CT,交通控制与通信系统TCIS,信息显示系统IDS,声音复制系统ESR,线束复用系统CHMS,牵引力控制系统TCS或TRC,电子控制制动辅助分配系统EBD,动态稳定控制系统DSC,辅助保护安全气囊系统SRS,安全带张紧控制系统STTS,车辆保安系统VESS,巡航控制系统CCS,电子控制动力转向控制系统EPS,防盗报警系统GACS,中央门销控制系统CLCS,前照灯控制与清洗系统HAWS,轮胎气压控制系统TPCS,气体放电车灯GDL,刮水器与清洗器控制系统WWCS,维修周期显示系统LSID,液面与磨损监控系统FWMS。

网友:

,顶!

网友:

有这么多系统,那么这些系统有没有一个整合平台系统,这么多系统会不会冲突啊!!

网友:

ABS -制动防抱死系统, EPS -电子控制动力转向控制系统, ESP -电控行驶平稳系统, ASR -驱动防滑系统, TCS或TRC-牵引力控制系统, ABD -自动制动差速器,作用是缩短制动距离, EDS -电子差速锁,检测汽车的轮子是不是失去着地摩擦力, EBD -电子控制制动力分配系统, TPMS-轮胎气压控制系统, DSC -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VSC -丰田、雷克萨斯称esp为VSC EBA -紧急制动辅助装置,有助于防止在停停走走的交通中发生追尾事故 BAS -制动力辅助系统(同EBA) ECSS-电子控制悬架系统, SRS -辅助保护安全气囊系统, CLCS-中央门销控制系统, CCS -巡航控制系统, CAN -电子控制变速系统ECT控制器区域网络, STTS-安全带张紧控制系统, VESS-车辆保安系统, GACS-防盗报警系统, HAWS-前照灯控制与清洗系统, ACS -自动空调系统, / EFI -燃油的控制, MCIC-点火的控制, EDCS-发动机爆震控制系统, ISC -怠速控制系统, AFC -空燃比反馈控制系统, EAP -加速踏板控制系统, OBD -2-第二代车载系统诊断, SAMS-座椅调整系统, PWS -车距报警系统 OBC -车载计算机, CT -车载电话, TCIS-交通控制与通信系统, IDS -信息显示系统, ESR -声音复制系统, CHMS-线束复用系统, GDL -气体放电车灯, WWCS-刮水器与清洗器控制系统, LSID-维修周期显示系统, FWMS-液面与磨损监控系统。

网友:
厉害 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