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口如此设计,有何问题?

楼主(2008-03-12):
P0口如此设计,有何问题?
本意是按键的同时灯亮,测试的时候烧单片机引脚,不知道什么原因?望各位指点!多谢!

网友A:
P01口串个电阻呀

网友B:
开关上串联一个电阻或者稳妥的做法是在P0口串联一个IN4148二极管到开关,负极朝P0口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请教,本电路使用的是AT89S52单片机,对于IO口的灌输电流不知有那些说法,查了一下,据说与单脚灌输电流和总的灌输电流大小有关,不知如何理解,期望指点!多谢!

网友C:
按LZ的接法是不会烧IO口的

楼主:
问题找到! 原因如下图,说明在AT89S52 datasheet 23页 直流特性有详细说明!上传部分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