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说下DA转换器后面的电路一般接什么?

楼主:
请大家帮忙说下DA转换器后面的电路一般接什么?我用的是TLV5619,12路数字量转模拟量,出来的模拟信号是不是要加什么射随器、采样保持器什么的?麻烦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谁知你的D/A输出想去干嘛?要预先能知道接啥的话,厂商或许就把它做进芯片里去了。 如幅度不对的话可接运放; 如驱动能力不够的话可接缓冲器; 如想去掉数字输出的棱角的话可接LPF; …… 或许什么都不接,就行。

网友:
又学习了一点东西

网友:
为什么想到还要接采样保持?

仙猫回复很有道理。补充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想到---采样保持的?

网友:
那输出模拟电压常用还是模拟电压比较常用啊?~~~················

网友:
啊~~~~打错了。是模拟电压常用还是模拟电流比较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