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坏了自己修

楼主:
虽然外壳写着清华紫光,但这个年头没有什么是可信的。 拆开一看flash是三星的K9G8G08U0M,不知道是不是黑芯片改装的,控制芯片是CBM2080。 U盘的指示灯不亮,就先检查了电源芯片,是一个sot-89封装的,看不出型号,结果输出没有3.3v,外接了一个3.3v,马上就能识别了,使用也正常。 于是乎换一个电源芯片,没有sot-89的就找了个sot-223的AMS1117-3.3改装。 改装结束,插电脑,OK!拔出来再插,不OK! 看了看3.3V的输出波形,也不难看啊。换了块1117还是时而能识别,时而灯亮一会儿就灭,也不闪,电脑也不反应。 重新外接电源,使用一切正常,很郁闷,没理由啊,难道我买的AMS1117都有问题??? 找不到人指引我光明的方向,特冒着被老大发现的危险上网求助,谢谢好心人先了。

网友:

虽然外壳写着清华紫光,但这个年头没有什么是可信的。 =============== 你自己也说了这个年头没有什么是可信的, 以前也买过AMS1117-3.3,压差要比较大才能正常工作 看看你的AMS1117-3.3咋样 :)

网友:

试下,另外供电3.3v呢,

网友:

1.7V压差,再垃圾的1117都可以满足了,呵呵

网友:

想办法测一下电流吧……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牌子,上次坏了,幸好没过保质期~~

网友:

仔细检查是否有虚焊,或似断非断的线等!

网友:

效果不错啊~~~~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