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
Embedtech

楼主(2008-03-13):
单片机控制飞梭的原理
有搞过这方面的朋友吗?能否给个AVR控制这个元件的原理
朋友

网友A:
回复:单片机控制飞梭的原理
应该是编码器吧。看是光栅还是机械开关试了。用中断接受触发,另一个io接受电平跳变。

网友B:
回复:单片机控制飞梭的原理
机械开关式的编码器用中断方式效果很差的,反应速度慢。我做的方案是IO定时巡检,无论你的手把编码器旋的有多快,没有漏检的。

网友:
回复:单片机控制飞梭的原理
我一个可户现在要用,要用ARM控制,但我发现这个东东中断太频繁,想用AVR去控制,然后把结果告诉ARM,我是这样做.

网友C:
回复:单片机控制飞梭的原理
不用AVR吧??直接ARM检测不就可以了??不用中断

网友:
回复:单片机控制飞梭的原理
楼上能说个大概的思路吗?

网友D:
回复:单片机控制飞梭的原理
一个脚外中断,一个脚查询,中断中做两个标志,一个方向标志,一个信号来标志,供主程序使用

网友E:
回复:单片机控制飞梭的原理
可以用CPLD设计啊,然后跟ARM通讯

网友:
回复:单片机控制飞梭的原理
CPLD麻烦,成本也高,一个MCU很便宜,

网友F:
回复:单片机控制飞梭的原理
其实就是两个有一定相位关系的开关。 相位差一般大于1ms。可以用定时检测IO状态的方法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