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公司DSP产品相关FAQ整理

楼主:
问:请TI公司的DSP技术专家GeorgeShen先生和AccountManager王剑先生做一下自我介绍。(10:36:50 AM)
答:大家好,这里是TI公司的盛戎华、王剣,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讨论TI的DSP产品。
Good morning! Hello this is George Sheng, an Field Application Engineer of TI China, BJ office, and Wang Jian, Account manager of TI China, BJ office. We are glad to have a chanc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about TI's DSP.
问:Dear Sir, Could U introduce the future usage of DSP simply? And, how
can i learn DSP quickly? Thank you (10:37:15 AM)
答:Thanks for your question. We have entered internet era. DSP will be
used in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such as, communication, modem, real time control, digital image ... You can learn such as knowledge in some books which are published by universities.
问:请问什么是数字信号处理器DSP?(10:38:06 AM)
答:DSP是一种类似计算机中CPU的处理器。但是它具有更快的处理速度和对某些特殊问题的
处理能力。所以它适用于高速和实时问题的处理。
问:C6712怎样访问I/O空间?(10:39:41 AM)
答:Acturally, C6000 have only one memory space, include Data and Prog
memory. The I/O also be mapping to memory space, can be accessed through EDMA and EMIF bus.
问:TMS320C6712的32位浮点特性与以往推出系列相比,有哪些优势,可提供哪些性能,
存在哪些不足?(10:42:21 AM)
答:It support IEEE_SP32 and IEEE_DP32 and IEEE_DP64 float_point. Compare
with C3x, it has strong C compiler and also good development tool CCS.
问:What is the budgetary pricing? (10:43:14 AM)
答:The price is less than $10.00.
问:TI能否尽可能将闪存集成在今后的DSP产品中,以减少外设和提高线路精度?(10:43:22 AM)
答:TI具备将FLASH集成到DSP中的能力。但是不同的用途有不同的要求。所以我们针对用量
较大的客户会进行集成以满足客户要求。
问:Is 6712, 6711 and 6701 all pin compatible? (10:45:39 AM)
答:Yes, they are all compatible.
问:以5409为例,很多DSP产品在使用前必需进行内存分配,该工作目前由用户自己进行,
虽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但对经验较少的人来说会耗费很多不必要的精力,所以请问TI能否在发货时就为芯片提供标准的配置文件?(10:46:15 AM)
答:DSP link comand file is effective tool to manage DSP memory
configuration to improve system feature. DSP BIOS has visuable tool to deliver the function.
问:请问DSP与CPU、MPU有什么区别?(10:47:03 AM)
答:The structure of DSP is difference from CPU/MPU. In DSP, there are
different memory for data and instruction. And it focus on computing not flow management.
问:请问它的特性除了有100-MHz Clock Rate和600 MFLOPS外, 还有什么特点呢? (10:49:53 AM)
答:与6711相比,除这些特点外,6712还有较的的价格。
问:TI能否为其DSP产品提供更加灵活的外设以满足多样的应用需要?(10:55:06 AM)
答:Yes. In C6000, we have peripherals as these McBSP, HPI/Expension
BUS/PCI,EMIF(can connect with SBSRAM, SDRAM, Async RAM flush ROM SRM), DMA/EDMA, timers etc.
问:请问"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对象是什么?(10:58:14 AM)
答:wireless communication, broadband internet access, image process,
modem, disital motor control ... We believe it can be used in every internet action, every bit.
问:TI的DSP产品的C代码编译效率低,常使开发者感到其结果不能达到预期,请问TI有无应
对之策?(11:01:19 AM)
答:The C6000 C compiler performance can reach 70-80%. This is just
because the from the beginning time of C6000 core design, the RISC like structure have make the C compiler and optimizer can be easy design and reach high performance. That means the C optimizer is begin from basic hardware design. So the question is true for other DSP, for C6000 good C compiler is our strong point.
问:TI公司的DSP有什么特点?即在处理速度、存储量、接口以及软件编程等方面有什么特
点?(11:15:59 AM)
答:For C6000, it is the most advanced DSP, our C64x can run at 700Mhz
to 1.1Ghz, the memory space for C6000 can be 32 bits wide. And we have DSP/BIOS which is industry proved and free real time kernal can help engineer design more easy and focus on their application.
问:DSP是不是扩大了功能的单片机?(11:46:40 AM)
答:No.
问:在未来,DSP是否有代替CPU的可能?(11:50:25 AM)
答:TI believe that in the coming internet era, many application engines
will be driven by DSP such as image, communication, digital consumer appliances. CPU can be used as a controller, DSP will be used for specific functions.
问:DSP 与 FPGA 的区别?性能及用途方面。(11:59:00 AM)
答:DSP can be reprogramble offline and online, have more flexible than
FPGA.
问:请问贵公司的6712可用在民用的哪些方面?(12:01:39 PM)
答:C6000的特点是高性能,应用比较容易(用C开发),如用在应用复杂的场合, 会很有优
势,如网络相机,用户端网络加密等。
问:TMS320C6712高频特性适用于跳频、扩频的哪些具体应用?是否适用于蓝牙技术?(12:13:36 PM)
答:跳频、扩频 Yes,蓝牙技术 No because its power consumption.
问:除了众所周知的DSP外。TI在模拟器件领域最关心的方向是什么?(12:17:49 PM)
答:TI is taking effort for provide all kinds of analog products portfolio.
In addition, we are going to publish more than 400 new products in 2001.

网友:

[问:erickwon] 1.Which models are better(high performance and low price),when i design a biometric-image processing system. 2.If i had selected certian model TI DSP, what tools are need but css.
[答:Sunny_lee] 1. You can use c54x or c55x platofrm for the biometric system. if need more performance, you cna use c6x series. 2. EVMs and also XDS510 emulator. @[02-4-26 上午 10:52:38]
[问:beiqiuke] 5000系列做便携式现场数据采集合适吗?
[答:Sunny_lee] C5000 is suitable for portable application such as for low power requirement. @[02-4-26 上午 10:54:52]
[问:beiqiuke] 5509目前市场上有TMS系列了吗?还是只是TMX系列?
[答:Sunny_lee] c5509 now is available with TMX, TMS will be available in 2H this year. @[02-4-26 上午 10:56:18]
[问:fengyajun] 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答:Duanlifeng] 时钟一般使用晶体,电源可用ti的配套的电源 @[02-4-26 上午 10:59:03]
[问:zyonghui] DSP一般有二种供电方式:一种是开关电源,另外一种是TI有许多的LDO,开关电源电路相对复杂,而LDO相对非常简单。我想问一下电路相对简单的LDO供电会有什么缺点,还是没有缺点。例如TI的TPS75933已经可以提供最大7.5A的电流,按功率来说已经完全足够了。如果没有缺点,我是否能够把LDO用于其它功耗相对较多的CPU。
[答:Duanlifeng] 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是可以用在其它的cpu的 @[02-4-26 上午 11:00:14]
[问:hrbeu95] 1。请问如何消除高速板中的振铃和过冲。 2。在数字音频芯片电路中电路噪音是如何消除的,可靠性如何保证? 3。在布线过程中就以上问题如何解决? 谢谢专家!
[答:Mark_Qian] 1:加端接电阻;@[02-4-26 上午 11:01:01]
[问:navy100] TI的DSP是否可以真正实现实时进行MPEGII编解码,技术支持是否能足够?
[答:Sunny_lee] Yes. You need to do MPEG codec with c64x. @[02-4-26 上午 11:02:46]
[问:kathykitty] AD转换芯片的分类中I2C是什么?
[答:Duanlifeng] I2c是串行总线@[02-4-26 上午 11:03:07]
[问:yanggl] TI的DSP产品中,对USB的支持情况是什么样的?我要做一个USB接口的高速数据采集卡,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DSP和AD芯片?
[答:Sunny_lee] We do have c5509 DSP which support USB. @[02-4-26 上午 11:04:30]
[问:JPPP] dsp/bios中的system clock,是否是用于系统的任务、调度、周期任务的管理?如果不用外部事件,使用system clock将要占用一个定时器硬件资源,那么这个定时器就不能用于定时、计数等正常。我的理解对吗?
[答:Duanlifeng] 是的 @[02-4-26 上午 11:04:32]
[问:lion2002] dsp板开发难,请问有何径途?
[答:Duanlifeng] 没有,多看资料吧 @[02-4-26 上午 11:05:44]
[问:mrhfw@sina.com.cn] C6000的BIOS的工作过程是怎样的?
[答:Mark_Qian] BIOS是一种实时多任务的操作系统,用户只需编写各项任务的进程,程序的进程由BIOS的管理。 @[02-4-26 上午 11:05:44]
[问:lijin_as] TMS320LF2407的工作电压为3.3V,DSP的抗干扰能力能允许多大的电源毛刺?
[答:Mark_Qian] 5% @[02-4-26 上午 11:08:07]
[问:zhujak] Does TI DSP chip have FPGA function?
[答:Rudy_huany]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emulation function. My answer is YES. Rudy Huang @[02-4-26 上午 11:10:50]
[问:GEORGE_R3WX8] 1、CORE和I/O供电的时序有那些要求?如果I/O供电超前于CORE,超前时间应限制在多少以内? 2、最新的高速DSP对供电电源的动态特性有何要求?要求di/dt为多少?
[答:Mark_Qian] 对DSP本身而言,没有上电次序要求。 @[02-4-26 上午 11:11:51]
[问:fingerpass] 堆栈寻址和dp指针寻址哪一个效率高?
[答:Duanlifeng] dp指针寻址效率高 @[02-4-26 上午 11:13:14]
[问:cliburn] 请问,DSP在与前向通道(比如说AD)接口的时候,布线过程中 要注意哪些问题,以保证AD采样的稳定性?
[答:Mark_Qian]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但在一点接地。 @[02-4-26 上午 11:14:32]
[问:mengwang007] 请简单介绍DSP与89C52接口方式(HPI方式)
[答:Duanlifeng] 可把HPI口作为一个上位机的Io口来处理 @[02-4-26 上午 11:14:45]
[问:chenyong309] 请问: 用dsp硬件仿真设备调试usb接口板等设备时,与脱机调试,在时序及其它方面有何不同。谢谢!
[答:Mark_Qian] 没有不同 @[02-4-26 上午 11:16:15]
[问:success28] 1 3.3V的DSP能否与5V的A/D相连接 2 目前设计一个浮点的系统采用哪一种芯片较好
[答:Rudy_huany] 1. No. You need a level shifting IC between them. 2. If you need an high performance floating DSP, I recommend C6000. For more details, you could refer to the DSP selection guide http://www.dspvillage.ti.com/dspguide @[02-4-26 上午 11:16:26]
[问:kk00] 器件布局应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如在集中抄表系统中应用系统成本台何?
[答:Duanlifeng] 可用Tms320vc5402,成本不是很高,器件布局应重点应是存贮器与DSp的接口 @[02-4-26 上午 11:18:34]
[问:wojiubushini] 请问C55的正常功耗是多少?电源电压?如果我在使用中不要求高的速度,能否通过降低时钟的方法实现降低功耗?
[答:Mark_Qian] 查资料。 可以。@[02-4-26 上午 11:18:59]
[问:liuheping] TMS320F2812芯片的外部时钟振荡器的设计和电路板的要求;TMS320LF2407的A/D转换精度保证措施;
[答:Mark_Qian] 参考电源和模拟电源要求干净 @[02-4-26 上午 11:20:46]
[问:朱锋] 很想了解基于MPEG4的可视电话机二次开发平台,或者运动图象压缩的开发平台资料。 谢谢!电话:13611297324
[答:Rudy_huany] Please visit the website below, http://www.dspvillage.com/idk You could link to related information from the webpage. @[02-4-26 上午 11:22:44]
[问:yjb_bj] 请问EVM板提供原理图和PCB图吗
[答:Rudy_huany] Yes, provided it is manufactured by TI.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EVM from our third party, you have to request it from the third party. @[02-4-26 上午 11:24:32]
[问:xtq124] 钱先生,请问如何通过仿真器把.HEX程序直接烧到FLASH中去? 所用DSP为5402.是否需要自己另外编写一个烧写程序,如何实现?谢谢!!
[答:Mark_Qian] 直接写.OUT。 是DSP中写一段程序,把主程序写到FLASH中。 @[02-4-26 上午 11:24:33]
[问:kapok] 设计c6701的计算机pci板卡时,怎样通过计算机下载程序到c6701中? 如果板卡有flash,仿真器可以直接写flash吗? flash地烧写程序由谁提供,是自己编写吗(c6701程序)?
[答:Mark_Qian] 可以,要自己写 @[02-4-26 上午 11:27:43]
[问:tigerzhou] 1。DSP芯片内是否有单个的随机函数指令? 2。DSP内的计算速度是快的,但是它的I/O口的交换速度有多快呢? 3。DSP如何配合EPLD或FPGA工作呢?
[答:Rudy_huany] 1. No. 2. Depeneded on which I/O you are referring. For HPI, the transfer rate (in bytes) could be about 1/4 of CPU clock. For McBSP, the bit rate (kbps) could be about 1/2 CPU clcok. 3. You could cascade the emuation interface with the one on EPLD/FPGA. Please see the following application notes for details. (SPRA439a) http://www.ti.com/sc/docs/psheets/abstract/apps/spra439a.htm @[02-4-26 上午 11:29:21]
[问:duxiong] 请问在DSP硬件电路板Layout时,EMI方面的问题应主要注意哪几点?
[答:Mark_Qian] 信号的完整 @[02-4-26 上午 11:29:36]
[问:sudan] 1、c5416的pcb板设计是否需要考虑高速数字电路板设计? 2、c5416的电源,EEPROM,扩展SRAM,双口RAM设计;能否介绍较详细的管脚图? 3、刚进行c5416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时,是否有较好的中文或英文参考书。
[答:Rudy_huany] 1. Yes. Since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could be higher than 100MHz. 2. You could refer to our C5416 DSK design. 3. For S/W development, you could try the examples from our CCS. For H/W design, you could refer to our EVM/DSK design. @[02-4-26 上午 11:32:40]
[问:li3690] 我有三个关于C2000的问题。 1、C240或C2407的RS复位引脚既可输入,也可输出,直接用CMOS门电路(如74ACT04)驱动是否合适,还是应该用OC门(集电极开路)驱动。 2、大程序有时运行异常,但加一两条空指令就正常,是和原因。 3、对C240,如在INT4同时有CAP1、CAP2、CAP3,则如何避免不会丢失中断。
[答:Mark_Qian] 1、OC门(集电极开路)驱动 2、是流水线的问题。 @[02-4-26 上午 11:34:25]
[问:lijin_as] do u have low noise,high resolution ADC(16bit to 24bit) integrated DSP?
[答:Rudy_huany] No, currently. Usually, you need an external ADC instead. @[02-4-26 上午 11:35:13]
[问:li3690] 我有关于C240的一个问题,为何有时程序从外部运行正常,烧进FLASH就不正常。是何原因。谢谢
[答:Duanlifeng] 可能性较多,建议检查空间设置或初始化段是否写入FLASH @[02-4-26 上午 11:36:54]
[问:scutwky] 我想了解TMS320C240及其相关DSP的设计方法,用于全桥电源的PWM控制,谢谢。
[答:Rudy_huany] You could download our Developer"s Kits from the following web page, http://www.dspvillage.com/c2000devkit @[02-4-26 上午 11:38:32]
[问:xtq124] 我在使用5402DSK时,一上电,不接MIC,只接耳机,不运行任何程序,耳机中有比较明显的一定频率的噪声出现。有时上电后没有出现,但接MIC,运行范例中的CODEC程序时,又会出现这种噪声。 上述情况通常都在DSK工作一段时间后自动消失。我在DSP论坛上发现别人用DSK时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我自己参照5402DSK做了一块板,所用器件基本一样,也是这现象,请问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答:Mark_Qian] 开始时没有有效的程序代码,所以上电后是随机状态,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02-4-26 上午 11:41:44]
[问:caieli] 请问:能否提供一份dsp系统设计的硬/软件详细框图和调试步骤。
[答:Rudy_huany] You could refer to the following two documents,

网友:

Emulation Fundamentals for TI "s DSP Solutions http://www.ti.com/sc/docs/psheets/abstract/apps/spra439a.htm CCS Getting started guide (SPRU509) http://www-s.ti.com/sc/techlit/spru509 @[02-4-26 上午 11:41:45]
[问:wufujun] 请问TMS320LF2407与TMS320C6201的HPI接口怎样连接,有特别的时序要求吗?
[答:Mark_Qian] 没有特别的时序要求。 HPI接口作为2407的外围设备,直接接口 @[02-4-26 上午 11:44:43]
[问:lijin_as] 请介绍一款专用于FFT,数字滤波,卷积,相关等算法的DSP,最好集成12BIT以上的ADC功能。
[答:Rudy_huany] I recommend TMS320LF240x, if your application is about motor/energy control. Please also see our DSP selection guid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it, http://www.dspvillage.ti.com/dspguide @[02-4-26 上午 11:44:54]
[问:zhuqiqi] 电路中用到DSP,有时当复位信号为低时,电压也属于正常范围,但DSP加载程序不成功。电流也偏大,有时时钟也有输出。不知为什么?
[答:Mark_Qian] 复位时无法加载程序 @[02-4-26 上午 11:47:00]
[问:jjoe1224] c5510芯片如何接入E1信号?在接入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答:Mark_Qian] 通过McBSP同步串口接入 注意信号电平必须满足要求 @[02-4-26 上午 11:53:24]
[问:lchzhang] 请问北京闻亭公司是不是TI的正式代理商?他们生产的USB 54x EVM 板电路图,竟然不随EVM板一起提供,这合理吗?
[答:Rudy_huany] Yes. It is one of our authorized distributors. Sometimes, the manufacturers for EVM are not willing to offer schematic drawing in free. For TI"s EVM, you could always request schematic drawing of it from TI (http://www.ti.com/sc/apic). @[02-4-26 上午 11:54:55]
[问:daliang] ccs2.0中有gel文件,可以初始化外设。那有了gel文件后,我在我的程序中还需要不需要编写初始化外设的语句。我的程序将脱离调试环境运行。
[答:Mark_Qian] 需要 @[02-4-26 上午 11:54:55]
[问:msucl] 我设计的TMS320C5402板子在调试软件时会经常出现memory错误报告,排除是映射的问题,是不是板子不稳定的因素?还是DSP工作不正常的问题?如何判别?
[答:Duanlifeng] 你可以利用MEmoryfill功能,填入一些数值,然后刷新一下,看是不是在变,如果是在变化,则MEmory 是有问题。 @[02-4-26 上午 11:55:19]
[问:kathykitty] VC33的哪些接口可接AD?最好是无缝连接。
[答:Rudy_huany] You could find recommended data converters for VC33 from the following web site, http://www.ti.com/sc/docs/msp/c3x.htm @[02-4-26 上午 11:57:27]
[问:tom.cat] DSP的程序编写用汇编好还是C好?
[答:Sunny_lee] You can use C coding and compiler for assemble code to do the function verifiction, for better code optimize, you can modify with assemble code. @[02-4-26 上午 11:58:48]
[问:robin.hou] 请问:TI公司推出了一款TS320多媒体处理器(DSP),可以应用在安防系统,可以开发成硬盘录象机(DVR).再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个应用方案.
[答:Rudy_huany]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DSC24, please visit the following web site, http://www.prodsys.com/DMDK2400/ @[02-4-26 下午 12:01:09]
[问:JPPP] tms320c5509现在是否已上市?什么时候?
[答:Sunny_lee] c5509 already availble with samples support. production with TMS will be 2H this year. @[02-4-26 下午 12:01:57]
[问:jiewu] what price to c2000 system? can you send its particular data?
[答:Rudy_huany] Please see our DSP selection guide for the reference price. http://www.dspvillage.ti.com/dspguide @[02-4-26 下午 12:03:20]
[问:ChinaECNet] 请问TI,有没有用于直接序列扩频系统的系统调试工具?
[答:Rudy_huany] Please visit the web site of the manufacutuer of our OMAP EVM. http://www.prodsys.com/Innovator/ @[02-4-26 下午 12:06:52]
[问:nihaohong] 我使用的是TMS320LF2407,但是仿真时不能保证每次都能GO MAIN。 我想详细咨询以下CMD文件的设置用法,还有VECTOR的定义。
[答:Mark_Qian] 可能看门狗有问题,关掉看门狗。 有关CMD文件配置请参考《汇编语言工具》第二章 @[02-4-26 下午 12:06:59]
[问:zhuolc] There are 2 McBSP"s in "5402. How can I control 4-way low-speed data input,e.g.,voice ?Thanks
[答:Rudy_huany] I don"t understand your question. Please contact TI. http://www.ti.com/sc/apic @[02-4-26 下午 12:09:08]
[问:于伟] 系统调试时发现纹波太大主要是哪主面的问题
[答:Mark_Qian] 如果是电源纹波大,加大电容滤波 @[02-4-26 下午 12:09:10]
[问:mayfond] 请问C6201的测试保留管脚(RESERVED FOR TEST)如何处理?
[答:Mark_Qian] 悬空不接 @[02-4-26 下午 12:12:40]
[问:_apple] 请问:我用5v供电的有源晶振为dsp提供时钟,是否可以将其用两个电阻进行分压后再接到dsp的时钟输入端,这样做的话,时钟工作是否稳定?
[答:Duanlifeng] 这样做不好,建议使用晶体 @[02-4-26 下午 12:16:01]
[问:zyonghui] 设计DSP系统时,我用C6000系列。 DSP引脚的要上拉,或者下拉的原则是怎样的,我经常在设计时为某一管脚是否要设置上下拉电阻而犹豫不定。
[答:Mark_Qian] C6000系列的输入引脚内部一般都有弱的上拉或者下拉电阻,一般不需要考虑外部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特殊情况根据需要配置 @[02-4-26 下午 12:17:01]
[问:zyonghui] TI的C6000系列DSP和高速的SDRAM接口时,是不是信号线上都要接串阻用来消除反射,另外对布板的要求是不是很高。我上次和100M的SDRAM接口时,没怎么考虑但后来的电路板居然还算稳定
[答:Mark_Qian] 一般情况下不用 @[02-4-26 下午 12:19:00]
[问:awa405] 如何解决flash编程的问题: 可不可以先用仿真器down到外程序存储ram中,然后程序代码将程序代码自己从外程序存储ram写到f240的内部flash rom中,如何写?
[答:Duanlifeng] 如果你用F240,你可以用下载TI做的工具。其它的可以这样做 @[02-4-26 下午 12:23:16]
[问:badkid] 我想请问一下C5510器件的配置:1它保留的管脚如何处理 2我们不用的管脚怎样处理(NC\上拉\下拉) 3它怎样实现对外部IO的读写 4时钟我们可以选用非整数倍吗?如11.0592MHZ.恳请赐教,不胜感激!
[答:Mark_Qian] 1、悬空不用

网友:

2、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选通外部IO芯片,读写接可以了 @[02-4-26 下午 12:24:53]
[问:wenxue_zhang] 关于TMS320VC5402 bootloader 的问题: 仔细阅读了 c5402的 bootloader,但是没有关于HPI的引导方式的详细介绍,所以希望你们能给个例子,即如何写将.OUT 格式的文件转化为.hex格式的cmd文件,不知道是否可以
[答:Duanlifeng] 你可以下载TMS320VC5402 BOOTLOADER的一篇文档,写的挺清楚 @[02-4-26 下午 12:27:37]
[问:xgj] 5402的接口电压是3.3V,内核电压是1.8V,当与5V工作电压的外围电路接口时,需要进行电平转换,请问目前有没有与5402兼容且工作电压是5V的DSP?谢谢!
[答:Duanlifeng] 有,TMS320UVC5402 @[02-4-26 下午 12:29:58]
[问:loubg] DSP和单片机相连组成主从系统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Mark_Qian] 建议使用HPI接口,或者通过DPRAM连接 @[02-4-26 下午 12:31:45]
[问:kathykitty] demo 在DSP开发系统中指什么?
[答:Mark_Qian] 测试板 @[02-4-26 下午 12:35:19]
[问:cryscom] 关于时钟问题:时钟是选用方波好还是正弦波好,我一直很困惑,请详细分析一下它们之间的差别,谢谢!
[答:Mark_Qian] 都可以 @[02-4-26 下午 12:40:35]
[问:atlis] vc5402的数据存储量可扩展到64k,dsp memory maps 4000h--ffffh的数据范围可以是external的,只有48k,如果我把dsp的A0-A15与外部的flash的A0-A15相连,是不是外部FLASH的4000h-ffffh才是外部的数据存储范围,其它的外部数据单元就无法写数据呢?
[答:Mark_Qian] VC5402的数据区和程序区是独立的 @[02-4-26 下午 01:09:32]
[问:ChinaECNet] DSP电路板是否带有边界扫描结构?
[答:Mark_Qian] DSP芯片带有 @[02-4-26 下午 01:10:37]
[问:ychunl] 钱先生: 我想知道TMS320C6202的扩展总线可不可以用来外接FPGA?而且在扩展总线上能不能使用DMA方式来传输数据?
[答:Mark_Qian] 可以外接FPGA @[02-4-26 下午 01:13:07]
[问:kerry98] TMS320F240,F243等DSP中的几种地线如何相互联接? AD转换的模拟地与数字地如何相联?
[答:Mark_Qian] AD转换的模拟地与数字地一点上连接 @[02-4-26 下午 01:17:50]
[问:keluo] dsp的bios是做什么的
[答:Mark_Qian] 实时操作系统 @[02-4-26 下午 01:19:00]
[问:bestregard7731] 使用5402的HPI口BOOTLOAD,因为在BOOTLOAD之前,先要在复位结束前将程序写入到片内ROM,所以需用软件控制RESET,对吗? 即在写程序之前先复位,写入后再使RESET为高,对吗?
[答:Mark_Qian] 对 @[02-4-26 下午 01:20:42]
[问:xgj] 我正在使用TMS320VC5402,通过HPI下载代码,但5402的内部只提供16K字的存储区,请问我能通过HPI把代码下载到它的外部扩展存储区运行吗?
[答:Mark_Qian] 不行,只能下栽到片内 @[02-4-26 下午 01:23:32]
[问:franson] why I can not use the memory with address 0x0080A800-0xFFFFFFFF in C30? but it is the extended memory according to its User"s Guide.
[答:Mark_Qian] It is OK. @[02-4-26 下午 01:25:31]
[问:chenyqiu] 请问购置一套基于5000系列的开发系统的最少费用可能是多少?我可能用于数码相机的开发.
[答:Mark_Qian] 1998元 @[02-4-26 下午 01:27:08]
[问:yscwu2001dr] 如果使用16位地址总线(例如用F243芯片),如何寻址更多的数据空间(比如说1M)?
[答:Mark_Qian] 通过外扩分页 @[02-4-26 下午 01:28:23]
非在线问答
[问:] "至高性能:TMS320C6000TMDSP平台带来业界最快的DSP,产品线包括不同的性能级别,最高的可达1.1GHz。这样杰出的性能,使其在诸如有线/无线宽带网络和数字成像等应用领域游刃有余。 能说说在家庭安装“ADSL”后,对话机受到的干扰如何解决,还有宽带网络技术中:光缆和ADSL中能否应用这个产品? "
[答:] 可以实现
[问:] "TMS320C6000TMDSP平台的性能,对有线/无线宽带网络应用领域,有什么优点?还有在安装“ADSL”后,对话机受到的干扰如何解决,还有宽带网络技术中:光缆和ADSL中能否应用这个产品?"
[答:] DSP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处理速度,C6000的速度是最高的,在宽带应用中可以以最好的性能价格比提供方案。干扰问题是你具体方案的实现问题,同DSP本身无关。宽带中C6000的应用非常有前景。
[问:] 请介绍一下当今DSP的可能的发展趋势
[答:] In market perspective, DSP is the fast growth segment using in all kind of real world application
[问:] 一个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
[答:] 建议使用时钟芯片,以保证同步。
[问:] 在进行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时的EMI和抗干扰应采取什么措施?
[答:] 今天所讲的中的方法都需要采用,如电源的处理,电容的要求,时钟的处理等。
[问:] 请问TI公司28系列(24x和240x的后代)何时能提供样片和批量供货?
[答:] C28x will have sample available in June 2002, and production in 4Q this year.
[问:] "有些资料说DSP比单片机好,但单片机用的比DSP广。请问这两个在使用上有何区别?"
[答:] 单片机一般用于要求低的场合,如4/8位的单片机。DSP适合于要求较高的场合。
[问:] "在16位DSP中如何定义8位变量?关于DSP的BAN"
[答:] 没有办法。
[问:] 在设计DSP的PCB板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 1.2.时钟的布置;3.4.终端电路;5.数字同模拟的布置。
[问:] DSP的开发成本会很高吗?一般的费用是多少?
[答:] It depends. You can visit web page http://dspvillage.ti.com/docs/catalog/dspintro/dspintro.jhtml;?navigationID=27 for detail about the cost you need for different stage.
[问:] "我们学院准备开设实验与教学,已初步决定采用贵公司的能得到贵公司的支持吗?要建立一个面向应用的平台,有什么好的建议。"
[答:] 教学一般推荐使用DSK。
[问:] "它有哪些功能?DSP的硬件设计和其它的电路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答:] 1.要考虑时序要求;2.要考虑EMI的要求;3.要考虑高速的要求;4.要考虑电源的要求
[问:] "Dear Sir,I want to know what"s advanstage of DSP over FPGA in singal treatment. I"m just mixed. thank u.yshao"
[答:] DSP是通用的信号处理器,用软件实现数据处理;FPGA用硬件实现数据处理。DSP的成本便宜,算法灵活,功能强;FPGA的实时性好,成本较高。
[问:] "在使用DSP进行软件设计时,需具备汇编语言的基础,对硬件人员来讲有点困难,能否降低对语言的需求?"
[答:] 目前TI推出的ExpressDSP技术,可以降低对汇编的依赖。
[问:] VC5402怎样设计PCB?
[答:] 此问题很难简单回答,我今天所讲的几个方面在设计PCB时都需要考虑。
[问:] "要想成为DSP的高手应该从何做起?贵公司的产品优势在什么地方?谢谢"
[答:] 1.从实践开始,多做自然成功。2.我们的产品是针对工业应用的,稳定性较好。
[问:] 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和系统调试时的是序问题。
[答:] 硬件设计要根据DSP芯片的时序,选择外围芯片,根据时序设定等待和硬件逻辑。
[问:] 请问减小电路功耗的主要途径有哪些?
[答:] 1.选择低功耗的芯片;2.减少芯片的数量;3.尽量使用IDLE
[问:] DSP主板设计的一般步骤是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答:] 1.选择芯片;2.设计时序;3.设计PCB。最重要的是时序和布线。
[问:] How can I use two chips share a block of momory?
[答:] 两边加隔离
[问:] 请谈一谈高速DSP的PCB板设计的原则和技巧。
[答:] 除了我今天讲到的,1.多层板;2.合理布线
[问:] "在一个数字模拟混合应用中,时钟设计,电源如何考虑,才能使系统在实现时,有较高的成功率。JTAG的接口的处理需要那些注意点。"
[答:] 时钟和电源的要求今天我已经讲过了,在模拟和数字混合的电路,最重要的是模拟和数字分开,免得干扰。JTAG没有特殊的要求,你只要按照要求接就可以了,但不要太长。
[问:] "目前在国内最便宜的带FLASH的DSP是什么型号?大约多少人民币?谢谢."
[答:] TMS320LF2401,大约40。
[问:] "再问两个问题: 1、对F240和F2407来说,如何有效的防止幻影(PHANTOM〕中断的产生。 2、能否进行中断的多级嵌套。"
[答:] 1.DSP的中断必须使能后,才能响应,应该不会有幻影中断。2.可以嵌套
[问:] "1.怎样向TI公司申请DSP开发工具和评估板? 2。成为TI公司的第三方合作开发伙伴的条件是什么?TI公司怎样保证第三开发伙伴的利益? 3。如果在TI公司的第三方的软件平台进行第二次应用开发,可以成为TI的第三方吗?TI会保护这些应用开发的成果吗?"
[答:] Please contact local sales office for detail how to join TI 3rd Party network.
[问:] "各位专家:您好,我是个初学者,对于DSP系统知之甚少,还请给我点建议和学习的方法和方向好吗?都用看什么书,用什么做联系和如何实现程序的写入等。请给我点方法,谢谢了。"
[答:] Please visit TI web site about "getting started with DSP" http://dspvillage.ti.com/docs/sdstools/sdscommon/ showsdsinfo.jhtml?path=templatedata/cm/expressdsp/data/gettingstarted_main&templateId=57
[问:] "用C55设计一个低功耗图象压缩/解压和无线传输的产品,同时双向传输遥控指令和其它信息,要求图象30帧/秒,TFT显示320*240,不知道能否实现?若能,怎样确定性能?选择周边元器件?确定最小的传输速率?能否提供开发的解决方案?软件核?"
[答:] 1.有可能,要看你的算法。2.建议先在simulator上模拟
[问:] "TMS320VC5509的SPI接口 Boot loader的起始地址和程序长度如何设定?"
[答:] 请看用户手册
[问:] 我用ccs2.0通过仿真器察看6201的外设sbsram的内容时,每次刷新memory窗口时,显示的值都会改变,而且有规律,刷新几次后,又会出现第一次的值。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我在ccs中编程通过仿真器将计算机中的一个文件读入sbsram中,如果是小文件没有问题,可是文件一到几十k就会出现问题,数据就不对了,这是为什么? 谢谢。
[答:] 你的系统已经有问题
[问:] "我想用flash(sst29le010)自启动c6系统,请问,用hex6x生成的hex文件中的地址信息是不是用于flash芯片的,这个地址信息对于c6201启动有没有作用。我主要是想自己编程利用仿真器通过c6201将启动信息写入flash.但我不知道应该写入那些数据,您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谢谢"
[答:] 建议看一下C6的汇编语言手册。
[问:] DSP在处理多路语音信道混合时的能力如何?
[答:] 很好
[问:] DSP和编解码技术如何结合,有没有这类的资源?
[答:] 有,TI的网页上有许多Third Party提供软件。
[问:] DSP的作为中央处理器控制系统的能力已经达到什么水平?
[答:] 处理速度3G
[问:] OMAP和ARM是什么技术?
[答:] OMAP是DSP和ARM的结合;ARM之一种嵌入应用的芯片
[问:] "用DSP开发mp3,比较专用mp3解码芯片如何,比如成本、难度、周期?谢谢。"
[答:] 1.DSP的功能强,可以实现附加的功能,如ebook等;2.DSP的性能价格比高;3.难度较大,需要算法,因此周期较长,但TI有现成的方案
[问:] "C6000系统硬件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高速信号走线以及封装在PCB方面的注意事项。"
[答:] 高速线要满足高速的要求
[问:] C6000系统硬件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高速信号走线以及BGA封装在PCB方面的注意事项"
[答:] 用多层板,电源、地各分配一层,BGA封装的表贴焊盘上不能直接打通孔,应作盲孔或引到边上打通孔
[问:] DSP与INTEL系列的单片机各自的优缺点以及应用场合?
[答:] DSP的速度快,适合于处理速度要求高的场合;MCU速度低,价格便宜,适合于要求低的场合。
[问:] "贵公司的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和系统调试的技术有何优点?具体设计要注意什么?"
[答:] 我公司的产品严格按照高速系统的要求设计,稳定性好,抗干扰强。
[问:] "请问贵公司的数字信号处理器在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和系统调试上有何特点?"
[答:] 我公司的产品严格按照高速系统的要求设计,稳定性好,抗干扰强。
[问:] "我现有的系统中有一条8位数据总线想和SRAM连接,该总线数据可用一条频率为27MHz的时钟信号来同步锁存,当一片SRAM存满后希望能切换到TMS320VC5509评估板系统中去,(SRAM有两片,想采用乒乓开关的方法交替在我的现有系统和5509评估板系统之间轮流切换)能否请专家提供一个较好的方案。多谢!"
[答:] 可以实现,两边加隔离就可以了。
[问:] "在硬件设计阶段如何消除信号干扰(包括模拟信号及高频信号)? 应该从那些方面着手?另手机信号是否对系统有影响?"
[答:] 1.模拟和数字分开;2.多层板;3.
[问:] "1。如何克服外部的磁性干扰?2。在布线时,是否要在电路板上加上接地环?"
[答:] 如果干扰很强,最好加屏蔽罩;如果不强,合理布线就可以
[问:] "用DSP开发的系统跟用普通单片机开发的系统相比,有何优势?DSP一般适用于开发什么样的系统?其开发周期、资金投入、开发成本如何?与DSP的接口电路是否还得用专门的芯片?"
[答:] 1.性能高;2.适合于速度要求高的场合;3.开放周期一般6个月,投入一般要一万左右;4.不一定,但需要速度较高的芯片
[问:] 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有何特色?系统的可操作性如何?
[答:] 要考虑时序要求;可操作性很好
[问:] 钱先生,请问此系统主要用于哪方面的设计?谢谢!
[答:] 高速系统设计
[问:] "家电中嵌入单片机系统,防止电磁干扰的常用方法及无法防止时的应对措施"
[答:] 合理的布线;加屏蔽罩

网友:

[问:] "在adsl芯片中TI有几种芯片组,相应配合芯片组的modem code最新的版本是多少?"
[答:] 请见www.ti.com.cn
[问:] "请问,贵公司的初级开发平台大概价位是多少,贵公司可以提供拿些服务或者技术援助?"
[答:] 1980。可以提供技术咨询等服务。
[问:] 现在可以申请到贵公司的活页资料吗?
[答:] 当然
[问:] 在图象处理方面贵公司可以大概讲一下您的产品的优势所在吗?
[答:] For image/video application, we do have DSP are suitable for that application. e.g. DSC2X. Also TI has 3rd party offer many algorithms for video/image implement in C5x and C6x DSP.
[问:] DSP在设计和PCB布板 ,稳定性方面应注意那些问题?
[答:] 1.时序;2.合理布线
[问:] msp430素列有什么好处
[答:] 低功耗,高性能
[问:] "在编写DSP程序时如何使用一些技巧性的程序可以方便调试?"
[答:] 用TI的DSP BIOS
[问:] 如何能够相对较快地掌握DSP的硬件和软件的设计?
[答:] 参加TI的培训班
[问:] "我们近期要设计一中速AD数据采集仪,它的速度约为70多KBPS.而且它要求有较丰富的人机接口,如键盘,LCD"
[答:] Question not clear and complete
[问:] "我只有一个XDS510,一套PCI型仿真器是否就可以做开发了。还有我只有一个XDS520能不能开发?"
[答:] XDS520淘汰了。510可以。
[问:] "在DSP硬件设计中,对于高频芯片PCB板设计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如何避免外界的电磁干扰?"
[答:] 这个问题我今天讲了
[问:] "请问:若无浮点DSP开发经验,目前TI的浮点产品-c67X还是VC33,应选择那种?"
[答:] You can select c67x for development.
[问:] 请介绍一下DSP实时操作系统的情况?RTXC国内是否有开发成功的用户?
[答:] 1.DSP BIOS是实时操作系统的基础;2.有许多Third Party提供RTOS,可以看www.ti.com
[问:] "可以谈谈民用音响中DSP的应用吗?例如,要在目前最流行的SACD(音频)系统中使用 DSP来完成系统操作的控制、数码音频信号的处理等等,有相关的开发工具吗?"
[答:] 目前刚刚开始,还没有针对的工具
[问:] "I wonder if your DSP are generally used in all kinds of Mobile phone."
[答:] Yes. TI has over 50% share in WW mobile phone market.
[问:] 能不能寄一些关于TI dsp 芯片开发方面的资料?
[答:] 见www.ti.com
[问:] "TI有没有SLIC芯片?SLIC芯片的电源往往不是12/5/3V的,如果设计内置语音卡,采取哪种措施比较好?谢谢"
[答:] 没有.
[问:] "我自己的感觉TI的bootloader,我用的不是很顺手。我想用SPI总线的EEPROM做引导,是不是int3一定要和BDX2及EEPROM的SI相连,不知还需要注意些什么?还有我的程序如果超过64k,又该怎样设计?"
[答:] 1.具体应用见手册;2.关于>64K的问题,见www.seeddsp.com的“疑难问题”
[问:] 在电路板的设计上,如何很好的解决静电干扰问题。
[答:] 一般情况下,机壳接大地,即能满足要求。特殊情况下,电源输入、数字量输入串接专用的防静电器件。
[问:] "How to layout power and ground? what should I pay attention to?"
[答:] 模拟,数字分开
[问:] underflow下溢 是什么意思?
[答:] 下溢当计算数量小于CPU所能表示的数目时出现的信息处理错误.
[问:] "ADS7811,ADS7815,ADS8320,ADS8325,ADS8341,ADS8343,ADS8344,ADS8345中,哪个可以较方便地与VC33连接,完成10个模拟信号的AD转换?(要求16bit,1毫秒内完成10个信号的采样,当然也要考虑价格)"
[答:] 作选择有下列几点需要考虑1. 总的采样率:1ms、10个通道,总采样率为100K ,所有A/D均能,满足要求 2. A/D与VC33的接口类型:并行、串行,前2种A/D为并行接口,后几种均为串行接口 3. 接口电平的匹配,前2种A/D为5V电平,与VC33不能接口;后几种均可为3.3V电平,可与VC33直接接口
[问:] "一个用VC33作的系统,对10路模拟信号进行运算,输出7个模拟信号,3个数字信号,除了AD,DA,FLASH,RAM,电源之外,还可能需要哪些芯片和器件(包括所有的,只要可能需要,比如,电阻,晶振)"
[答:] 电阻、电容、磁珠,晶体或晶振,CPLD,接插件等.
[问:] "4、要实现FIFO到内部RAM的DMA传送和内部RAM到外部RAM的DMA传送,如何设计C5416的硬件?"
[答:] DMA是CPU的补充,硬件设计没有特殊要求。
[问:] "现在DSP应用越来越广,那么请问运用DSP处理小信号电路的噪声时有何种有效方法?请举例说明!"
[答:] 如果是DSP算法,则用自相关处理.
[问:] Windows下面都有哪些开发工具?软件仿真可信度有多少?
[答:] CCS,simulator完全可信.
[问:] "Are there any free seminar about TI DSP application? Thank you."
[答:] To more understand TI DSP product, you can use on line training. http://focus.ti.com/docs/training/traininghomepage.jhtml
[问:] "DSP的电路板有时调试成功率低于50%,连接和底板均无问题,如何解决?有时DSP同CPLD产生不明原因的冲突,如何避免?"
[答:] 看来你的硬件设计可能有问题,不应该怎么小的成功率。我们的板的成功率为95%以上.
[问:] "TI公司的C3000系列DSP的前景如何,是继续生产还是逐渐会被其它系列DSP所取代?"
[答:] 生产肯定继续。但TI建议新的设计有C67.
[问:] vc5402的计时器能产生脉冲,请问专家:如何产生等占空比的时钟信号?
[答:] 看手册.
[问:] 请问有没有大型的演示会等直观的了解形式?
[答:] 我们每年办研讨会.
[问:] "请问各位在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和系统调试领域的专家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 1。如果很多个外设,外设片选最好用什么方法实现呢?"
[答:] CPLD.
[问:] "我想提问:能否提供给我凡与双向无线电汽车防盗器有关的更多技术资料和元器件呢?"
[答:] 抱歉没有.
[问:] "上次在线座谈会你给我回答的问题还是不够明确,我想某组件的作用和基本用法,因为电子组件有它的技术参数,假如笼统地使用,这是得不到最好效果的,之所以我想得到真正组件的技术参数和使用方法(设计技巧)"
[答:] TI的网页上有Application Notes.
[问:] DSP电路板是否带有边界扫描结构?
[答:] DSP的芯片内有.

网友:

[问:] 3.3v和5v的器件间如何脸。
[答:] 加隔离.
[问:] "1.DSP板的EMC设计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答:] 正确处理电源、地平面,高速的、关键的信号在源端串接端接电阻,避免信号反射.
[问:] 串行接口中,用内部帧同步及外时钟的时序如何?
[答:] 见手册.
[问:] "钱先生:如果我不使用扩展总线,扩展总线有些线需要用户接下拉电阻,由于PCB板面积受限,可不可几根线共享一个下拉电阻?这种情况下下拉电阻的值为多少合适?"
[答:] 要看具体的线,如果是输入没有问题。电阻大小可以不变.
[问:] "钱先生:能不能讲一下板测试BSDL,实际中如何使用?以及使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答:] 抱歉,没有此类经验.
[问:] 多cpu如何在软件编程的时候考虑其并行性(4片tms320c6701)
[答:] 任务分配.
[问:] DSP的硬件设计是不是还要丰富的数学知识?
[答:] No.
[问:] "我是一名dsp新手,请介绍一下应该如何入手开发dsp系统(现做什么,后做什么,一般哪里是难点,哪里要特别注意等等)。谢谢。"
[答:] Please visit TI web site about "getting started with DSP" http://dspvillage.ti.com/docs/sd ... ?path=templatedata/ cm/expressdsp/data/gettingstarted_main&templateId=57
[问:] "我公司是做光网络和数据通讯产品研发的,目前很多专用芯片是用CPLD和FPGA开发的,DSP很早以前就听说过,也收到过不少开发工具的资料,但却一直不知道DSP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她的功能有多强大?"
[答:] 如果你需要的处理比较复杂,DSP具有很好的性能价格比.
[问:] "DSP与单片机的区别有哪些!熟悉单片机能不能尽快熟悉DSP?实用的开发工具有哪些,如果自己使用建议选择哪种开发方式较好,既可节约费用,又能方便的作一些开发工作!"
[答:] 1.DSP是高速的单片机;2.熟悉单片机,学习DSP会比较容易;3.开发工具见www.seeddsp.com
[问:] 想知道DSP的开发工具和培训计划
[答:] 见www.ti.com.cn和www.seeddsp.com
[问:] 开发成本?
[答:] It depends. You can visit web page http://dspvillage.ti.com/docs/catalog/dspintro/dspintro.jhtml;?navigationID=27 for detail about the cost you need for different stage.
[问:] "设计时如何考虑调试方法、仪器仪表、测试针点(是否采用AI飞针方式)"
[答:] 1.测试点;2.示波器,逻辑分析仪;
[问:] 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中的静电防护方法
[答:] 抱歉,芯片级的东西我不懂,无法回答你
[问:] 如何能够提高电磁兼容的能力,印制版布局中应注意什么问题?
[答:] 合理的布线;布局要就近.
[问:] "Ti在DSP应用方面最近有什么好的应用方案?"
[答:] 见www.ti.com.
[问:] 散热要注意那些问题和要考虑那些情况?
[答:] 首先要作散热分析,根据分析结果看是否要加散热器,或其它的制冷措施.
[问:] "如果320VC5402工作在100MIPS,利用MCbsp的DMA方式来传送数据,请问它的MCbsp能工作的最大频率是多少?"
[答:] 50M.
[问:] "在一些系统中,存在低压数字信号处理器(如c5402)和5v器件之间的信号连接的问题,那么如何进行他们之间的电平转换呢?谢谢"
[答:] 加隔离.
[问:] "在防真的时候有没有软件可以测试"
[答:] CCS就是.
[问:] "你好。能不能介绍一下omap平台目前在中国市场的推广情况,和未来几年中omap在中国的推广计划。谢谢。"
[答:] Current OMAP is more focus and support on Wireless mobile phone and PDA application. In future, OMAP will also support mass market on various application.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 please contact local sales office.
[问:] 请谈谈DSP芯片将来的发展前景,谢谢!
[答:] TI will continue developing on less power consumption, more powerful performance DSP target on various real world application.
[问:] 演示和讲授的内容应怎么下载?
[答:] Please visit http://seminar.chinaecnet.com/brilliant/download.asp and select number 16.
[问:] 在进行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时,特别是在pcb的layout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答:] 布局合理,走线就近.
[问:] "请问我在做c6000的系统,6000dsp的封装都是BGA的,那么在布板时应该注意什么呢?"
[答:] 高速信号要合理处理.
[问:] 还有这些内容在TI的资料中有没有?
[答:] 有,见www.ti.com.
[问:] DSP可否有超频的可能性?
[答:] 有可能,不建议.
[问:] 地线如何设计?
[答:] 多层板,模拟、数字分开.
[问:] 请问ti dsp各个系列的差别及应用领域?
[答:] TI C2000 is more for digital control application and C5000 is for portable application and C6000 is highest performance DSP. You can visit web page at http://dspvillage.ti.com/docs/catalog/dspintro/dspintro.jhtml;?navigationID=26 for the selection.
[问:] "c6000的时钟只能接外部有源clock输入,然后在内部倍频,是这样吗?"
[答:] 不是,晶体也可以.
[问:] 如何控制在高主频的条件下做好散热?
[答:] 正确估算功耗,以便进行热分析,根据热分析结果,决定采取何种散热措施.
[问:] NC管脚一般情况下悬空,请问在什么特殊电路下要接高电位或底电位。
[答:] 看具体要求,见手册.
[问:] DSP设计时需要注意的有那些基本问题。
[答:] 时序,布线,内存分配.
[问:] 振荡器稳定时间是否会影响到系统的加电问题?
[答:] 当然,要稳定之后在撤销RESET.
[问:] "钱工你好,我在一些文章中看到目前在DSP系统控制中常用到FPGA,请问它们在系统中各自的作用、地位与功用。谢谢!"
[答:] DSP作处理,CPLD(FPGA)译码和控制.
[问:] 我使用的TMS320C31系列的开发机为何使用它的EVM软件开发不了
[答:] EVM不是用于仿真器的.
[问:] 请问DSP电路板的硬件的系统特性如何?
[答:] 高速、低功耗,性能/价格比优.
[问:zgj282828] ti的dsp芯片价格在市场中处于什么位置
[答:Eric] TI has wide range of DSP portfolio from low cost to high performance. TI DSP has pricing advantages in the total system cost. @[02-6-21 上午 10:28:03]
[问:chenwy] 如何实现IP电话终端?C54x是否提供IP的相关压缩算法,如G729等?
[答:Eric] Yes, the device is TMS320C5472 with Telogy"s VoIP s/w. @[02-6-21 上午 10:31:57]
[问:isbel] 这一设计最大的优点在哪里?
[答:Duanlifeng] C54CST chip is different to modem chipset mainly in the fact that it"s a programmable chip. With a regular modem chipset, you usually cannot write, add your own software inside the chipset. You have to put an external controller and another CPU or a host processor which will control that modem chipset. Whereas with the CST chip, you can easily write your own control software and place it inside the CST chip, and thus you will have a system with only one chip. @[02-6-21 上午 10:34:19]
[问:yanggang770912] 请问54系列的DSP的中断是电平触发还是沿触发?
[答:Duanlifeng] 是类似沿触发 @[02-6-21 上午 10:34:45]
[问:wensai] 我想使用它,做专业的电视传播系统,想采用MPEG-2的标准进行压缩和解压,使用它,方便吗?
[答:Eric] 54CST does not offer the on chip MPEG2 s/w but you can implement your own MPEG2 s/w and use the Flex mode to run your program @[02-6-21 上午 10:38:08]
[问:isbel] 这一简化设计对成本的影响有多大?
[答:Mark] C54CST现在已经可以向TI公司订货,10K定量时,每片的价格为$9.75 @[02-6-21 上午 10:38:09]
[问:wangfei1156] DSP为什么要初始化?
[答:Rudy] Usually, there are quite a few of onchip peripherals which need to be initialized before you could send/receive data to/from.... @[02-6-21 上午 10:38:27]
[问:ecks] 设计的这客户端电话是否具有可视功能?
[答:Mark] 没有@[02-6-21 上午 10:38:45]

网友:

[问:dr.wu]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gular modem chipset and C54CST chip?
[答:Eric1] C54CST chip is different to modem chipset mainly in the fact that it"s a programmable chip. With a regular modem chipset, you usually cannot write, add your own software inside the chipset. You have to put an external controller and another CPU or a host processor which will control that modem chipset. Whereas with the CST chip, you can easily write your own control software and place it inside the CST chip, and thus you will have a system with only one chip. @[02-6-21 上午 10:40:19]
[问:lululiang] What"s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eXpressDSP compare to others?
[答:Rudy] eXpressDSP integrates DSP development tools along with our third party. It will cut your time to have your products on market... Also, with the algorithm standard in the eXpressDSP, you could build you project in more robust structure. @[02-6-21 上午 10:42:00]
[问:dr.wu] What additional features does C54CST chip have comparing to a regular “Modem with Voice Features”?
[答:Eric1] The basic difference is that it has duplex voice mode and you can simultaneously transmit and receive data from the phone line. And if you transmit something, like you play out a greeting message, you can record the incoming signal from the phone line with a canceled signal that you were playing out. In other words, you will listen only to the far-end talker and you will not hear yourself, because CST voice switch includes echo canceler. That"s the main difference, I think. @[02-6-21 上午 10:43:03]
[问:isdn方贵明] 想设计以太网络接口的IP电话机,希望专家推荐方案
[答:Eric] You can use TMS320C5472 @[02-6-21 上午 10:43:29]
[问:Gershwin] 请问C54CST的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怎么样采用C54X来实现电话功能?
[答:Rudy] 54CST includes all algorithms for client site telephony in the internal ROM. Therefore, you could spare your time to make your products been differnt than others. @[02-6-21 上午 10:45:01]
[问:zd4004] 请问贵公司的C54系列开发工具有那些?
[答:Eric] Basically, In H/W, You have DSP starter Kit and EVM. In S/W, we have Code Composer Studio @[02-6-21 上午 10:45:35]
[问:archer] TI的方案能处理图像吗?或者要TI有没有视频电话的解决方案?
[答:Eric] Yes, TI C6000 family can best fit the video phone and image applications. @[02-6-21 上午 10:48:00]
[问:dr.wu] Is it possible to replace some of these 14 algorithms with my own software?
[答:Eric1] Yes, that"s very possible. That was one of the motivations behind developing CST is to make it as flexible as possible. CST framework has several layers, and on most of these layers functions can be ratified and can be reloaded by the user. For example, if at the CST Service Layer a user can reload a voice controller, then he can include his own voice processing algorithms into the bundle. If the user wants to replace only one vocoder to add only a new vocoder, then voice controller has a feature to plug in external new vocoders into the voice controller. It has a standard interface that a vocoder has to be compliant for to. And once the user does it and has ex-dass compliant vocoder, he can easily plug it in. @[02-6-21 上午 10:48:21]
[问:zhjhnny] C54内部有协处理器,辅助主CPU工作而已。内部有少量的存储空间,主要是外接CPLD等存储芯片。这种说法正确吗?
[答:Duanlifeng] C54内部有16k SRam 外部主要接一些像FLASH、一些Codec之类的外设就可以了 @[02-6-21 上午 10:48:52]
[问:Gershwin] TI公司新的用户端电话DSP系统-TMS320C54CST DSP的特点有哪些?
[答:Rudy] Same as my previous answer. 54CST includes all the algorithms which you need for clint site telephony. You don"t need to spend your time on these algorithms development, thought you are adopting software solution. @[02-6-21 上午 10:50:07]
[问:ant_elep] 有没有dsp软件的建模(分析、设计等功能)软件?如果有,价格?
[答:Duanlifeng] 可以利用Matlab做这方面的工作 @[02-6-21 上午 10:50:43]
[问:lmallen_cn] 我用过Ti的定点处理器F206和LF2407,我想知道C54X比起这两种处理器有什么优势,尤其是我觉得LF2407是一款非常优秀和功能也不错的处理器
[答:Eric] The C240x and C54x are two different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target application. C240x focus on high integration and control application. C54x focus on low power and higher MIPS. @[02-6-21 上午 10:51:10]
[问:luveu] SPIRIT公司提供的14种业界最流行的算法具体是什么样的算法?
[答:Rudy] These 14 algorithms are listed on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www.dspvillage.ti.com/telephonyclientside The details of them and programming guide for thest algorithms are available to be downloaded from SPIRIT website below, http://www.spiritcorp.com/cst/c54cst.html @[02-6-21 上午 10:53:24]
[问:sony] 调试c54dsp用什么软件?
[答:Rudy] "Code Composer Studio" is used for all the development phases from code building to debugging... @[02-6-21 上午 10:55:20]
[问:yuhw] 请问dspcst是否支持G.703.G.704,如何同E1接口。
[答:Eric] No, but you can develop the s/w and run it in flex mode @[02-6-21 上午 10:55:57]
[问:Texas] 请问你们的客户端Modem能提供的最高速率是多少,能否提供高速率的需求.
[答:Eric] V.32, that is 14.4Kbps. If you need V90 (54Kbps), you can choose TMS320C54V90 device @[02-6-21 上午 10:57:26]
[问:dr.wu] Is it possible to use CST chip just as a modem chip without loading own code/application into it?
[答:Eric1] Yes. This chip has a chipset mode, and in this model, C54CST chip becomes a completely stand-alone chip and does not need external memory and it can be controlled only via serial port. So you don"t need to write your own software inside of it. @[02-6-21 上午 10:58:08]
[问:燃烧or腐烂] 还有如果我选择了这款芯片是否我就不再需要开发自己的语音压缩解压算法了,应该已经有了吧??如果我将他集成在一个已经有处理芯片的环境中需要做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答:Mark] 有G.726语音压缩,处理器通过UART给C54CST发命令,调用各种算法 @[02-6-21 上午 11:00:54]
[问:cg1] C54CST的价格如何?用在数字答录机或录音机上有销路吗?
[答:Eric] Pricing is competitive. Pls contact TI-China or TI"s distributors.Pricing is also conpetitive in digital answering/recoding machine application. @[02-6-21 上午 11:01:36]
[问:燃烧or腐烂] 在flex模式下所谓的用户自己编写的软件是不是已经指带一些基本的界面等程序了??已经不需要任何的关于语音处理的程序了?这部分工作该芯片已经做好了??
[答:Mark] 除了14中常用算法外,你可以增加自己需要的功能 @[02-6-21 上午 11:02:49]
[问:燃烧or腐烂] 问一个具体一点的:如果我想在已经开发完成能够实现网络浏览的cable modem上集成语音传输功能,用该款芯片是否能够实现呢?开发起来的复杂度如何?大概需要有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答:Eric] Suggest you to consider C5472 @[02-6-21 上午 11:04:19]
[问:eye] C54CST的应用领域似乎局限在电话线上的数据语音应用上?
[答:Eric] I"d say 54CST is best fit to these applications but you can use it in othe applications also. @[02-6-21 上午 11:06:27]
[问:Oswald1] C54CST有没有USB接口?
[答:Eric] No @[02-6-21 上午 11:07:03]
[问:tanker1] 如何用我自己开发的软件代替14种中的一种?如何实现?
[答:Eric] Pls refer to the previous question and answer @[02-6-21 上午 11:10:22]
[问:jackfjg] 请问能否支持H。323算法呢
[答:Mark] 不支持@[02-6-21 上午 11:12:24]
[问:耿洪波_H34P7] 每种算法如何收费
[答:Eric] You only need to pay for the device. You don"t need to care about the s/w charge. @[02-6-21 上午 11:13:17]
[问:耿洪波_H34P7] 是否可将所有算法加入rom
[答:Eric] In chipset mode, all the algorithms are in the ROM @[02-6-21 上午 11:14:05]
[问:wangfei1156] DSP同嵌入CPU相比的特点?
[答:Rudy] A good description is on our web. It shows you the advantage of DSP over microcontroller or General Purpose Processor.... Please go to the our DSP Village page, and click a link to "What is DSP?"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网友:

[问:tanker1] 用C54实现的Modem功能和通常的芯片组实现的有何不同?能进行双工工作吗?
[答:Eric] Pls refer to the previous question and answer @[02-6-21 上午 11:15:33]
[问:fft] 我想了解C54X的价位在什么附近,因为消费类电子对成本控制比较严格
[答:Rudy] The most un-expensive one is below US$5. The richest DSP is price at around US$25. Please see our DSP selection guide for all the reference price... http://www.dspvillage.ti.com/dspguide @[02-6-21 上午 11:16:56]
[问:sony] 如果我用这款dsp传送数字信息与电脑通讯是否还需要另外加调制解调
[答:Mark] 可以当Modem用 @[02-6-21 上午 11:17:55]
[问:lingensheng2003_AREU6] 你好!请问能否提供最新的无绳电话设计方案.谢谢!
[答:Rudy]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DECT, please see the webpage below, DECT Handset Architecture http://focus.ti.com/docs/apps/catalog/resources/blockdiagram.jhtml?bdId=464 @[02-6-21 上午 11:18:55]
[问:dr.wu] Is it possible and how to adjust the products based on CST chip to the PSTN networks of particular countries?
[答:Eric1] That"s doable. The CST chip has integrated DAA on chip, and the analog part of this DAA has lots of parameters tunable for different PSTNs. And all of these parameters are tunable also through AT commands. And for the FLEX application inside the chip, it can be tuned through accessing the DAA driver. Basically, when controlling then through AT commands, DAA driver has around 20 registers which determine its status, and all of these registers are mapped as S registers. And you can simple set or read this S register through AT commands. So it"s basically very easy. You can write a script to send to the chip which will configure the chip virtually to any country. @[02-6-21 上午 11:19:56]
[问:Gershwin] 对C54x上实作eXpressDSP兼容算法的了解和掌握是否可以在IP和网络,普通的电话中应用呢?如何应用处理?
[答:Rudy] Sure. eXpress Algorithm Standard can be adopted for all design. @[02-6-21 上午 11:20:56]
[问:dr.wu] How much memory on CST chip is available for our own applications?
[答:Eric1] At minimum isn"t 3 kilwords. It"s worst case. And these 3 kilwords are devoted to the user and CST does not use them. However, CST has many parameters which are configurable like V.42 window size or V.42bis dictionary size, or V.32bis maximum round-trip delay which is used for canceling for echo. So, if you can play with these parameters or if you don"t want to use V.42, for example, or V.42bis, the amount of dynamic memory that CST needs becomes less than normal. And the design is such that the user can easily take this memory out of CST, grab some memory from CST, and thus he can expend his memory up to 10 kilowords. So out of 16 kilowords of internal SA RAM, the user can use up to 10. @[02-6-21 上午 11:22:38]
[问:pic2001] TI的编程器和相关软件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吗?
[答:Rudy] Yes. You could download a 90-days free tools from the following link, http://dspvillage.ti.com/freetools If you have difficulty to download it, we could also send you a CD-ROM. Please send your request email to tiasia@ti.com. @[02-6-21 上午 11:23:42]
[问:Oswald1] CHIP模式和FLEX模式有何区别?各有什么优点?
[答:Duanlifeng] chip模式是独立工作方式,无需编程,使用相对简单 Flex模式是可编程工作方式,需要编程,应用灵活 @[02-6-21 上午 11:25:17]
[问:dr.wu] How much memory do those 14 algorithms occupy? (in kwords and as a percent of total memory)
[答:Eric1] All the algorithms take 64 kilowords of ROM. As I said, RAM is distribut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 user can take some of it for his own purposes, decreasing the CST consumption of the memory. And we do not -- there are parts of the memory which are reserved for CST which the user absolutely cannot use if he is using CST, but some parts of the memory are redefinable. The user can say, for example, "CST, don"t use this memory as a HIP as you normally use it. Use this part of memory." And like external, user can attach external memory and then redirect CST"s HIP to external memory. @[02-6-21 上午 11:26:23]
[问:arkang] 建立一个基本的开发环境,需要多少投资? 我想个人建立一个开发环境,最少需要投入多少?
[答:Duanlifeng] 需要一套xds510的DSP仿真器,与一套CCS for 54x,大概要几千元吧 @[02-6-21 上午 11:27:43]
[问:chendezhan] Can I use C54CST in my public ic card telephone system?
[答:Eric] Yes, it"s one of the target applications. @[02-6-21 上午 11:28:09]
[问:chendezhan] 请问客户端modem是否支持v.23,v.22?
[答:Mark] 支持v.22和v.32 @[02-6-21 上午 11:28:56]
[问:DJBean] C54系列开发工具的价格是多少?其它系列能否用同样的开发工具?
[答:Rudy] S/W tools (Assembler/Compiler/Debugger/BIOS) are integrated to a package called "Code Composer Studio". It is priced below US$3,000. (now, you could get a promoted price around US$2,500 with one year subsription service, please contact tiasia@ti.com for details.) H/W tools (emulator or EVM/DSK) can be cost you from $295 to $5000, depending on your requirement. Please see our DSP selection guide for details, http://www.dspvillage.ti.com/dspguide @[02-6-21 上午 11:30:24]
[问:jackton] C54CST的两种模式是否可以相互转换?如何转换?
[答:Duanlifeng] 不可以 @[02-6-21 上午 11:32:06]
[问:fangdk] 1.该电话总成本是多少?2.具体功能有那些?
[答:Duanlifeng] 单片有9.75$ @[02-6-21 上午 11:33:20]
[问:dr.wu] How to integrate CST with my own software?
[答:Eric1] That"s similar to plugging in your own algorithms to CST. CST has an open source code. On the specific algorithms are supplied inside the ROM as something that you do not have a source code for. But all the framework is in open source code. And in case you need to write your own application, whether with BIOS or without BIOS, you have examples to do that. And based on those examples, you can build your own application, you can add your own threads in the BIOS. You can add your own pipes and you can add your own algorithms. You can reload some of CST methods if you don"t like the way they implemented. Or if you like them but you want to change a small pin in them, you can take the open source code, modify it and reload that function. So, in general, it"s quite easy for any data transfer or voice procession applications to use that chip as a library or as a start-up for building your own application. @[02-6-21 上午 11:33:23]
[问:eye] CST是什么意思?目前TI的CST只有一款吗?性能指标如何?
[答:Duanlifeng] 基于客户端电话,目前是只有一种 @[02-6-21 上午 11:35:10]
[问:karl] 此项技术的主要用途及前景?
[答:Rudy] It allows you establish digital voice communication via current plain telephone line. @[02-6-21 上午 11:36:49]
[问:dr.wu] Could I get a custom CST chip that will contain only those algorithm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my project?
[答:Eric1] At the moment, the way that we have set up this particular program is that we wanted to pull together a collection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telephony software. So some of the voice-based-line telephony and data algorithms that are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And really, the goal of this particular program was to put that together and bundle that into the price of the DSP to alleviate the start-up cost that someone would have in terms of the initial NREs or license fees that would happen at the beginning or the outset of the program. So we"ve tried to really minimize the start-up cost for someone, but we have not at this point decided to do anything in terms of a reduced function version of that or take only custom implementations, custom versions of CST which incorporates only a few of the algorithms. We wanted to kind of put a baseline set together. @[02-6-21 上午 11:37:19]
[问:jackton] 在设备中增加的功能,能否实现无绳或要增加什么组件就能实现无线电话?
[答:Duanlifeng] 加一些RF模块就可以了 @[02-6-21 上午 11:39:02]
[问:lmallen_cn] 我用过ti2xx系列的一些dsp,对expressDsp还不是很了解,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
[答:Rudy] We have a multimedia demonstration on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www.go-dsp.com/xdspgt/swfs/main.html @[02-6-21 上午 11:39:22]
[问:dr.wu] We would like to implement error correction and data compression algorithms as described in V.44 specification instead of ones described in V.42/V.42bis and implemented in CST. How can we do that in the most simple way?
[答:Eric1] Well, modem inside CST consists not only of data pump but it also has V.42 and V.42bis algorithms. And to unite them all, we have a special object called Modem Integrator. Modem Integrator, you can replace this object with another object and you can write data pump with 32 data pump with V.44 error correction code. And the source code for the modem integrator supplies an open source code, so it can modify if you have V.44 object has a different interface than the V.42. But if V.44 that you implement will have the same interface that V.42 has right now, then you even don"t need to modify Modem Integrator. You can just reload V.42 with V.44 object and use it. @[02-6-21 上午 11:41:12]
[问:sony] 有没有bootloader的详细资料
[答:Rudy] Yes. Please contact tiasia@ti.com. We could send you the related document. Please let us know which DSP you are interested on your email. @[02-6-21 上午 11:41:16]
[问:dr.wu] Is it possible to configure CST for pulse dialing instead of tone dialing?
[答:Eric1] Yes, it"s possible. DAA which is integrated inside CST supports pulse dialing, and CST in software also supports it. But you cannot tune the make and break ratio. It"s set to something more or less standard. @[02-6-21 上午 11:42:14]
[问:snowchang1] 14种算法,包括有那些?
[答:Mark] 这些算法下列3个部分: - Modem算法(用于数据传输的算法) - 电话信令算法 - 声音处理算法

网友:

Modem算法: V.32bis/V.22bis是数据调制解调器标准,其最高数据传输率为14.4 kbps V.42bis是数据压缩算法 V.42是数据纠错协议 电话信令处理算法: 双音多频(DTMF)信令记发,符合ITU-T Q.23和Q.24建议。CST的DTMF算法有优秀的通话中的性能,即使在噪音信号中也能检测音调信号,优良的通话后的性能,避免在话音和音乐环境下的误检。 呼叫进行中的音调检测和产生(或CPTD),符合ITU-T Q.35建议。CPTD检测和产生下列信号: ■ 拨号音 ■ 忙音 ■ 振铃回馈音 ■ 以及长音的开始与结束 在声音模式下,CPTD事件通过特殊的屏蔽码被送到主机 3. 来电显示(Caller ID)包括I型和II型来电显示的信号检测,符合多个组织和国家的标准,这些组织和国家有Bellcore、英国电信、ETSI(欧洲)、澳大利亚、中国等 ◆ 声音处理算法 ● G.168:线路回音抵消(抵消尾部长度等于64ms的回音) ● G.726:声音压缩:16、24、32或40kbps ● G.711:将μ-律/A-律PCM信号转换为线性PCM信号(或者反之) ● VAD(声音有效性检测):检测是否有语音存在,即使在噪声环境中 ● AGC(自动增益控制):调节声音信号电平(采用VAD输出) ● CNG(辅助噪音发生器):产生少量的噪音指示在线状态 @[02-6-21 上午 11:43:16]
[问:jackton] C54CST的开发板价格如何?能否对14种算法都能进行开发?能用开发板进行烧录吗?
[答:Duanlifeng] 495¥,可以对14种算法都能进行开发;能用开发板进行烧录 @[02-6-21 上午 11:44:37]
[问:耿洪波_H34P7] cst已集成了14种算法的价格约10$?还是按算法的多少价格不一样?
[答:Mark] 14种算法已在C54CST的ROM中都包含了 @[02-6-21 上午 11:44:51]
[问:Gershwin] "简化客户端电话设计 - C54x上实作eXpressDSP兼容算法"在世界各地成功的示例和具有的突出优点是什么?
[答:Rudy] Our C54CST developper kit is a reality. http://www.dspvillage.ti.com/telephonyclientside You could get more information from SPIRIT website, http://www.spiritcorp.com/cst/c54cst.html @[02-6-21 上午 11:45:37]
[问:shyandy] 如何获取TI的DSP的相关技术资料,如TMS320C54等。
[答:Rudy] Please contact tiasia@ti.com for these literatures, or your could download them from the following link, http://www.ti.com/sc/docs/psheets/man_dsp.htm#tms320c54x_family @[02-6-21 上午 11:48:09]
[问:vivivi] 简化客户端电话设计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答:Duanlifeng] Modem算法、电话信令算法、声音处理算法@[02-6-21 上午 11:51:32]
[问:michaelzhang] Can we put SIP into the C54x for an Internet Phone solution?
[答:Duanlifeng] 可以用FLEX @[02-6-21 上午 11:52:39]
[问:isdn方贵明] 我们已经设计了以太网接口的家庭网关,含Mpeg2播放功能(硬件解压)。下一步想开发同时具有Mpeg2播放和IP电话功能,DSP+Arm的方案合适吗,是否必须自己编Mpeg2播放的DSP软件,还是可能买到。
[答:Rudy] I am afraid that C5000 DSP is not able to implement a MPEG II compressing. You may think about to use C64x instead. Pleae see the following guide for more information, C64x Overview http://www-s.ti.com/sc/techlit/spru395 @[02-6-21 上午 11:54:08]
[问:musezhang] 请问,那一家公司提供全套的仿真环境?
[答:Duanlifeng] 北京合众达电子有限公司(SEED) @[02-6-21 上午 11:55:17]
[问:bobliao1] 用作语音录音时,压缩的速率有多大?录音时需要外接多大的外存?适合那种外存?
[答:Rudy] You don"t need much memory for voice compressing. Probably less than 16KB. The bit rate could be from serveral kilo bits per second to serveral tens kilo bits per second. @[02-6-21 上午 11:57:33]
[问:ming918] 请问C54DSP的价格会比C240X高很多吗?
[答:Rudy] No. it is about the same. Please see DSP selection guide for all the reference price. http://www.dspvillage.ti.com/dspguide @[02-6-21 下午 12:00:27]
非在线问答
[问:] ‘简化客户端电话设计 - C54x上实作eXpressDSP兼容算法’的能耗是多少?是否具有明显的优势?
[答:] C54CST runs at 120MIPS and power consumption is around 25mW.
[问:] ‘简化客户端电话设计 - C54x上实作eXpressDSP兼容算法’可以是工程设计的成本有明显的降低吗?降低幅度大概在多少?
[答:] As it already include the required algorithms in the chip mask. You are no need to purchase individual algorithm one by one. It will help for time-to-market and total system cost.
[问:] "1:我们想用移动电话传送采集的数据,(采集的数据量小于1M),采用DOS或者LINUX操作系统。请问采用贵公司的何种器件最为合适。 2:如果采用数字电台或138MHz的通信电台来传输采集的数据,请提供贵公司有关调制、解调方面的器件型号和有关的应用电路。 谢谢!(通信地址:易碧金 中国河北省涿州市范阳东路141号,邮政编码072751)"
[答:] 1. WTBU question 2. DAB question
[问:] "14种电话功能实现的算法的性能比较如何?"
[答:] The algorithms are compliant to the industrial standard
[问:] c5472和c5471有那些不同? c547x内的arm内核和普通的arm核比较有何特点?
[答:] C5472的外部接口比较复杂;C547x的ARM比StrongARM要功能简单一些
[问:] C54CST能用于多通道吗?能实现G3类传真?能否在一个芯片上实现语音和FAX功能?
[答:] No, it doesn't support multi-channel. For the other functions such as fax, you can implement your own algorithm and use flex mode to run your own s/w
[问:] c54dsp的采购价(按1K)大概是多少?
[答:] 可以询问代理商SEED
[问:] C54x除了在价格上,还在哪些地方比C55x有优势?
[答:] 成熟
[问:] DAA是否对Modem的?对Voice有何作用?
[答:] Voice和Modem都需要通过DAA
[问:] DSP发展前景如何?
[答:] 非常好,每年的增长超过30%
[问:] how about the difference about the DSP and VHDL design?
[答:] DSP是用软件实现算法;VHDL是用硬件实现算法
[问:] how about the price of single chip and the total solution?
[答:] DSP具有较好的系统成本
[问:] TI网站上有几篇讲解DSP产生DTMF信号和铃流检测的样例,我想知道这样做有什么优势?现在MT、CMD的硬件DTMF和铃流检测都很成熟,我现在就是MCU+8870/5087等开发终端设备,廉价好用。DSP的推广和价格在内地不是很好。很多人都觉得高深,没去理会了。
[答:] DSP可以将如DTMF等功能集成在一片内,MCU作不到
[问:] Voice处理的噪声有没有专门处理,具体指标是什么?
[答:] Refer to the voice algorithm CST provides
[问:] 北京天津有没有代理,我想申请c54dsp样品,不知能否提供
[答:] 北京有,合众达
[问:] 除了这里以外还可以从哪里找到相关资料
[答:] TI的网页上
[问:] "单片,开发工具,bios的价格"
[答:] 请咨询合众达
[问:] "对不起,我提问的问题不是C54X方面的。 我求助的是------TI有何种通讯器件,能使我用于一幢大楼内部消防电话通讯,而且能把信息转化为RS232标准。谢谢"
[答:] 请咨询合众达
[问:] 贵公司的开发工具从怎么得到?
[答:] 请咨询合众达
[问:] 可以提供一个支持普通电话、基于以太网接口的SIP(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 电话双模式方案的最小原型吗?
[答:] 请咨询合众达
[问:] 客户端电话是否指Enterprise IP phone?
[答:] It can be but it's just a general term
[问:] 客户端电话有可视功能吗?
[答:] No
[问:] "利用此解决方案,可否方便实现ISDN接入?谢谢!"
[答:] 不行
[问:] 目前中国的网上交换机制式繁多,设计一台多功能的电话终端要考虑到很多兼容性问题,在TI的方案中如何解决?
[答:] It depends on the function. The s/w TI recommends always compliant to the industrial standard
[问:] 能不能给我一份详细的产品说明
[答:] 请咨询合众达
[问:] 请介绍DAA的功能。它和PSTN公共电话网的接口如何?
[答:] 完成模拟和数字的转换
[问:] 请问,在深圳有那一家公司提供全套的仿真环境?
[答:] 请咨询合众达
[问:] 请问:最终产生的数据速率是多少?是不是可变速率的?能不能移植到C62x系统中?这些算法需占用多大资源?
[答:] It support the V.32bis/V.32(14.4/9.6) and V.22bis/V.22 (2.4/1.2kbps) and it cannot be migrated to C62x. But we also provide 3P MODEM solution in C62x.
[问:] 请问该解决方案是否包含模拟MODEM功能(V.32\V.34\V.92),以及用C54X实现的MODEM性能与专用MODEM芯片的比较?另外该方案是否支持H.324视频会议协议?
[答:] It support V.32 and V.22 Modem. It's function is same as modem chipset but with CST, you can add your own s/w. CST does not support H.324
[问:] 请问贵公司的MTS320C6000系列的DSP的用户手册在内地有没有卖?!谢谢!
[答:] 请咨询合众达
[问:] 如何获得DSP专用算法?
[答:] TI有许多第三方,你可以从TI的网页上得到相关信息
[问:] 如何获得你们的书面资料?谢谢!
[答:] 请咨询合众达
[问:] 如何简化算法,并且使运行速度加快
[答:] You can use the flex mode to select the algorithm you want to run
[问:] "设计IP电话机还需要MPC8XX与C54X接口,希望专家推荐方案。 算法软件是公开源代码(Free),还是要收版权费用?"
[答:] For C54CST algorithms, it's been include in the chip mask. For other algorithm it will depend
[问:] 什么是eXpressDSP兼容算法?请详细一点解释。
[答:] You can visit website at http://dspvillage.ti.com/docs/sdstools/sdscommon/showsdsinfo.jhtml? path=templatedata/cm/expressdsp/data/expressguidedtour&templateId=57
[问:] 我想问一下加入我购买了芯片进行开发,我是否能得到贵公司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如果可以是通过什么形式呢?
[答:] 当然,TI在中国有办事处,可以提供支持
[问:] 我想问一下如果购买量较少的话,每片的价格大概多少?
[答:] 请咨询合众达
[问:] 我想应用在以太网上,传送部分数字信息,与服务器连接,不知道有没有低价位的dsp可选
[答:] 请咨询合众达
[问:] 用C54CST完成电话功能,还需要什么样的外围器件?如CODEC和用户接口电路(SLIC)?
[答:] Need to use Codec, we recommend Si3016
[问:] 有无编程指南等辅助设计说明文件?
[答:] Yes. You can have more detail information from website http://dspvillage.ti.com/docs/dspvillagehome.jhtml
[问:] 在其它设备中增加电话功能,开发时间有多长?开发成本和产品成本上升有多大?
[答:] It depends but CST for sure can reduce design cycle greatly

网友:

[问:bluesprit]DC/DC 转换模块需要考虑哪些topo 分别在不同功率下采用? 还有采用什么方法能减少输出纹波?
[答:Feng]DC/DC 转换模块通常使用同步整流技术,来提高转换效率.通常在48v bus 转换成其他的低电压,而且不需要隔离的情况下使用. 如果需要隔离电源,有源钳位是比较好的拓扑结构! 减小纹波的方法:有提高开关频率,增加电感,滤波电容的容量等. [2004-6-29 10:37:17]
[问:老张啊]请详细介绍负载点(POL) DC/DC转换器的概念和实现方法。我不是专搞DC/DC的,但常用到。我知道DC/DC的EMI问题比线性稳压器严重。
[答:Li]dc/dc 的概念你可以找一本开关电源方面的书看看;你也可以在WWW.TI.COM 上面找相关的资料看看。 dc/dc 的EMI 比线性电源高,但它的优点如效率,体积等非常明显。 [2004-6-29 10:38:42]
[问:zhouzhx]能否解决低纹波(小于5mV)的大电流(500mA以上)的DC/DC转换器
[答:Li]可以。 [2004-6-29 10:39:50]
[问:subzero]1. Why does chips need to be sequeced? The problem does not present in the past. 2. What it the most popular and simple way to control the sequence?
[答:Feng]now some chip,e.g DSP the core voltage and the I/O voltage is different,the voltage to each must power on in sequences ,or the voltage will damage the IC. [2004-6-29 10:41:17]
[问:lssthtf]请问:如何正确选择DSP芯片的电源?(请用数字说明)
[答:Li]DSP 芯片主要要注意芯片的供电电压,电流和上电时序,你可以到TI的网站上面找相关的文档。 [2004-6-29 10:44:11]
[问:Herbert Yang]1。如何提高DC to DC 的效率? 2。负载不变如何降低 DC 器件的热量? 3。DC 器件的频率会对产品造成哪些影响?
[答:Feng]同步整流是比较好的方法之一! [2004-6-29 10:47:38]
[问:jlwxxh]电信应用的负载点DC/DC转换器與其它產品的應用中的DC/DC转换器有本質的區別嗎?
[答:Feng]基本没有本质的区别,DC/DC的拓扑结构是一样的. [2004-6-29 10:50:00]
[问:xiaoyudz]如何用一个双踪示波器观察整流桥的输入和输出波形?怎样将它们显示在一个屏幕上?
[答:Li]你必须要采用差分(隔离)探头,那样就可以用两个通道将它们显示在一个屏上。 [2004-6-29 10:51:14]
[问:swellcom]在设计电路板时,有多个DC/DC转换器,怎样减小其对电路板的布线的干扰,对元器件放置和布线有何要求?
[答:Eric]1. Independent power loops to each others. 2. Keep every power loops to be as straight as possible. 3. A ground plan between power plan and signal plans 4. Decoupled capacitors needed. [2004-6-29 10:51:59]
[问:ricky_chang]你好,請問在PCB Layout中應該注意什麽事項?是不是降壓型的DC TO DC最主要的是那個肖特基二極管的位置,走綫的大小和長短?謝謝!
[答:Eric]1. Power traces, 2. signal immunity of the chip and feed-back. 3. signals that are easy to be distorted by noise. [2004-6-29 10:55:20]
[问:yousm]1.目前DC/DC电源行业标准比较多,比如,DOSA与POLA,POL目前最大能达到多大电流呢? 2.POL最大优势在哪,应用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3.POL是否存在EMC问题? 谢谢!
[答:Feng]ti-POL 输入锻压在3-4v,最大输出电流可以达到9A. [2004-6-29 11:01:27]
[问:支长义]通讯中使用DC/DC的纹波电压一般有多大
[答:Eric]It depends on your Io, Vo, the output chokes and capacitors you chose. Generally speaking, th max Vpp of the ripple voltage is chose to be no greater than 10% of Vo. [2004-6-29 11:03:30]
[问:zf_fan]请问TI的器件是如何在输出小功率使用时保证高的(90%)转换效率的?如何避免高的开关频率对输出级和输入级的EMI干扰?
[答:Li]主要采用同步整流技术。 EMI 干扰问题比较复杂,主要要考虑LAYOUT, SNUBBER 电路的设计,我们的DATASHEET 和应用报告上面都有介绍。 [2004-6-29 11:04:57]
[问:hzchenyao]您好,我有一些问题: 1.负载点(POL) DC/DC转换器是怎样克服由大峰值电流和低噪音富余度所带来的问题 2.定序又指的是什么?在这里与DC/DC又有何关系?
[答:Li]1)主要是电源设计中要注意的问题,可以到TI网站上相关文档。 2)定序指上电顺序,DC/DC 可以控制上电时序。 [2004-6-29 11:07:42]
[问:lhs75310]一般贵公司产品PWM频率多少?如何实现mos开关的保护?
[答:Li]PWM 的频率一般为500KHZ, MOSFET 的保护主要避免下面问题: 1)过压; 2)过流; 3)过热。 [2004-6-29 11:10:44]
[问:yeyong.wang]如何进一步提高DC/DC的效率?
[答:Li]采用比较新的技术像软开关, 同步整流等技术。 [2004-6-29 11:13:10]
[问:mo_jianhao]我想了解DSP电源芯片的型号和特点,我用的TPS704xx属不属于该系列,若不属于,有何区别?
[答:Li]主要是结合DSP 芯片的供电要求选择,其主要特点是上电时序考虑。 [2004-6-29 11:14:15]
[问:zwg73]1.用VC33的DSP,另外还用到1.5V的FPGA,共需3.3V,1.8V,1.5V 三路电源,用什么模块比较好。 2. 有一个电路,有多路电源,其中一路电源要最后加电,断电时首先断掉, 请问有何解决方法?
[答:Feng]1.你的输入电压没有说明,一般如果输入电压在5v左右,LDO是一个比较好的供电方式.另外POA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2.TI的PTH.以及PT系列电源模块有上电时序控制口,可以通过上电时序来解决上电问题. [2004-6-29 11:15:50]
[问:zwg73]2. 该如何实现后上电,先断电?
[答:Li]你可以到TI网站上面查找相关的应用文档。 [2004-6-29 11:17:19]
[问:hzy2002]大于两路以上的DC/DC转换时,反馈电路两路之间是否有依赖性?
[答:Li]有,dc/dc中交叉调整率概念就是多路输出间的相关性。 [2004-6-29 11:19:18]
[问:steelxu]目前DC/DC的发展趋势如何? 集约化,标准化有其前景吗?
[答:Li]DC/DC 的主要在向高功率密度发展。 输出电压越来越低,输出电流越来越大。 集约化,标准化是必然趋势。 [2004-6-29 11:20:50]
[问:电子人]请专家介绍一下DC/DC产品在安防产品中的应用前景? 另外请介绍一下如用DC/DC,怎么解决产品功耗问题! 谢谢!
[答:Feng]在安防产品中DC/DC产品的前景是非常好的. TI的POE产品在安防产品也是比较适合的,也就是可以通过网线来传递功率(11W左右). 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TI可以通过DC/DC 控制器,如TPS40K系列,也可以用SWIFT来供电.采用同步整流技术以及软开关技术等是提高转换效率的有效方法之一! [2004-6-29 11:21:48]
[问:tianzhiguo1513]电源脉动对FPGA的影响
[答:Li]和FPGA 的特性有关,但在电源设计和选型时尽量注意电源满足FPGA 的要求。 [2004-6-29 11:23:07]
[问:huijingwang]dsp 和 FPGA中的电源应如何配置,才减少对整个电路干扰,尤其是通过电源线和地线串到整个系统,谢谢!
[答:Li]主要是在PCB 设计中考虑地线的分布。 [2004-6-29 11:24:59]
[问:王庆功]你好 如果我需要直流12v,5A.我用5v电压来升压,是否就需有12A的电流才能达到我需要的要求(在不计IC损耗的情况下)? 谢谢
[答:Li]输入电流要大于12A, 因为要考虑功率器件的损耗(IC 损耗在所有损耗中所占的比重很小) [2004-6-29 11:25:27]
[问:wdljdz]DC/DC中的尖峰电压怎样抑制?
[答:Feng]一般在DC/DC电源的输入端增加滤波电容.是比较实用的方法之一! [2004-6-29 11:27:31]
[问:ecnan jing_EBY7E]刚才演讲中说,多电压供电的DSP的上电时序会影响DSP的使用寿命.请问上电时序与DSP的使用寿命的关系是怎样的?是什么作用,影响寿命的?
[答:Li]和DSP 芯片有关,请到WWW.TI.COM上面查找相关资料。 [2004-6-29 11:28:52]
[问:qin]通信设备的电源一般为48V,POLA的输入电压能达到多少?
[答:Eric]According to Volt-Time balance, Vo/Vin=D So, it depend on what your Dmax is. [2004-6-29 11:30:16]
[问:qin]POLA是开关式还是线性调整器?它的转换效率一般有多高?
[答:Eric]It works on switching mode. And, in general, it"s evviciency is around 75%~85%. But, it related to your Io, Vo and layout, and parts you chose for your project. [2004-6-29 11:31:03]
[问:ljp099]DSP内核的电源采用那种电源较为合适?开关式还是线性的好?
[答:Eric]Converters of Switching mode will be better for DSP if ther power required more than 1A because of the thermal issues. [2004-6-29 11:33:18]
[问:sunyuan]请教各位专家。DC/DC转换器输出端的纹波和噪声如何降低和消除。
[答:Li]纹波和输出电容的选择(ESR),电感纹波电流有关;噪声主要和开关频率,PCB 有关。 [2004-6-29 11:33:59]
[问:cedar]这种芯片在中国市场的售价大概是多少?它的供货周期?
[答:Feng]你可以登陆TI的网站,在搜索栏中输入产品的P/N,可以查询到参考价格,以及货期.或者和我们的代理商联系!02164673137*35. [2004-6-29 11:35:57]
[问:samire]SWIFT的保护功能有那些?响应的速度有多快?
[答:Feng]一般热保护,以及过电流保护,欠电压保护等都具有! [2004-6-29 11:36:52]
[问:ljp099]SWIFT是否是绝缘式DC/DC转换器?
[答:Li]基于SWIFT 的DC/DC 是非隔离的DC/DC变换器。 [2004-6-29 11:38:02]
[问:samire]目前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有很多解决方案.哪种方法或者材料可以将其限制在50mV以内呢?
[答:Li]50mV 纹波比较容易得到。 纹波主要考虑输出电容的ESR 和纹波电流. [2004-6-29 11:38:39]
[问:samire]为了使电源稳定和可靠工作,其负载电流应选择额定电流的多大最佳?例如,5A的负载电流,需选择多大容量的DC/DC转换器?
[答:Eric]In general, working on 30% ~ 75% to the rated max load will be better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unit . [2004-6-29 11:41:18]
[问:ecnan jing_EBY7E]请问TI专家,用FLASH作为DSP程序存储器,在上电后对DSP上载程序;那么FLASH和DSP的上电时序是怎样的?
[答:Li]FLASH 和DSP 上电时序主要根据系统的需求进行设计. [2004-6-29 11:42:51]
[问:安飞]负载点DC/DC转换器和定序的成本大概是多少?我们做通讯设计首要考虑的是成本。
[答:Feng]你可以登陆TI 的网站查询相关的价格! [2004-6-29 11:43:37]
[问:ljp099]SWIFT的输出波纹和EMI性能如何用在DSP中是否需要进一步滤波?
[答:Feng]一般SWIFT的输出纹波一般是比较小的,通常在输出端需要加一些高性能电容进行滤波! [2004-6-29 11:44:25]
[问:qxhking](POL) DC/DC转换器的工作原理及它的具体使用场合?
[答:Eric]1. Principal : energey transter via transformer or chok, capacitors. and it meets volt-second principle. 2. It"s generally for MCU, memory, CPU, and some other end parts that need power of low voltage from 1.0v to 12v, in general. [2004-6-29 11:45:33]
[问:sunyuan]如何解决DC/DC启动不良现象。
[答:Li]请增加软启动电路。 [2004-6-29 11:46:21]
[问:电子人]请介绍一下大电流的DC/DC,谢谢!
[答:Feng]TI SWIFT有一系列产品,设计简单,转换效率高的特点,比如: TPS54310 3A TPS54610 6A TPS54810 8A TPS54972 9A [2004-6-29 11:46:49]
[问:XXN1231]在您们的DC/DC应用中,和变压器是什么关系?谢谢
[答:Li]变压器一般在隔离DC/DC 中使用,在非隔离DC/DC 中不需要变压器。 [2004-6-29 11:47:51]
[问:张振坤]请问专家对于开关电源产生的干扰有没有好的抑制方法?
[答:Li]干扰分传导和辐射两种,可以根据干扰的方式采用不同的抑制方法。 [2004-6-29 11:48:21]
[问:可可爱]如何提高转换效率?
[答:Eric]1. Make your Dmax greater if possible. 2 Chose the seitching MOSFETs with lower Rds-on and lower Qg, Coss. 3. Core and cap are also important. 4. Layout, keep the power trace as straight as posible. 5. multi-layer of PCB. 6. Try to reduce ripple voltage and current for AC loss. [2004-6-29 11:49:11]
[问:zhouzhx]DC/DC的低噪声,大电流解决方案
[答:Feng]TI有很多解决方案,请你将你具体的参数告诉我们,TI的工程师会给你合适的解决方案! [2004-6-29 11:54:53]
[问:yikesan]TI在负载点DC/DC转换器和定序的解决方案中,相对其他公司的方案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答:Li]主要是效率高,体积小,另外TI 还有非常好的技术支持。 [2004-6-29 11:54:55]
[问:xingge]负载点应该如何计算?
[答:Feng]主要是考虑负载点的需要电压,以及电流等. [2004-6-29 11:54:57]
[问:张振坤]SWIFT的应用电路中输出采用电感,请问电感的噪声如何消除或降低?对电感有和特殊的要求?
[答:Li]电感的噪声消除可以通过磁性材料的形状,绕制工艺等方法实现;SWIFT电路对电感没有特殊的要求。 [2004-6-29 11:55:02]
[问:XXN1231]贵公司产品的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可提供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答:Li]对于TI电源模块,最大输入电压可以到75V; TI 最大输出电流可以到60A. [2004-6-29 11:55:05]
[问:lengyl]关于内置MOSFET的电源控制芯片的散热问题,是否一定要通风?
[答:Eric]It will be better if your system has a fan to cool down a chip with build-in MOSFETs. And the layout to make it away with other heat generaters. [2004-6-29 11:55:08]
[问:lengyl]现在TI的非隔离电源控制芯片是否都有控制时序的使能脚,来进行时序控制?
[答:Feng]并不是所有的控制IC 都有时序控制使能脚! [2004-6-29 11:55:10]
[问:谢文志]POLA的输出滤波器应如何设计或选择电感电容?
[答:Eric]It"s a low pass filter. you need to design it with as lower corner frequency as possible. Fc << Fsw is needed. Fc : corner frequency Fsw : switching frequency. [2004-6-29 11:55:27]
[问:谢文志]如何防止EMI倒灌到反馈回路和输入电源?PCB的布图有和要求?
[答:Eric]Keep the EMI sources away from the feedback loop. And use some filters to make it even better. [2004-6-29 11:55:31]
[问:谢文志]上电次序如何编程?能否在线编程?
[答:Li]上电次序在模块外围通过硬件电路实现。 在线编程暂时不可实现。 [2004-6-29 11:56:15]
[问:XXN1231]你们的产品和例如UC3842 等有何优势?
[答:Feng]TI在电源领域有很多年的经验,产品在很多领域都处于领先阶段.并且TI一直在致力于新工艺的开发.例如在UC3842的基础上又推出BICMOS的产品-UCC38C43,以减低芯片本身的功耗以及启动电流. [2004-6-29 11:56:17]
[问:neowang]今天讲的14A的电源芯片需要单独考虑散热问题吗?(在一个全封闭的设计应用中)
[答:Li]不需要,我们的芯片里面有一项专利技术POWERPAD, 但在LAYOUT 时要考虑地线的安排,具体可见DATASHEET AND APPLICATION NOTES. [2004-6-29 11:56:20]
[问:huijingwang]请问怎样解决开关频率带来的干扰,尤其在通信机中。
[答:Eric]Power loop isolated to others before it is filtered. [2004-6-29 11:56:22]
[问:ecnan jing_EBY7E]DC/DC模块,和板上DC/DC IC各有什么优点?
[答:Eric]DC/DC moduale : easy to use, repair, and more flxible to upgrade. But there is losses on the connectors. On board DC/DC : efficiency probably higher, lower cost for system customers. But not so flexible to upgrade, repair on the power units. [2004-6-29 11:56:23]
[问:ckh99]DC/DC的续流二极管频率特性有什么要求?
[答:Li]选择尽量快的二极管, 一般用肖特基二极管 [2004-6-29 11:56:25]
[问:张振坤]输入电压高低对转换效率有何影响?
[答:Eric]Vo/Vin = D, If you can have your Vo/Vin to make Dmax greater to reduce the ripple voltage, you can get higher efficiency. And other way to reduce ripple voltage will help. [2004-6-29 11:56:27]
[问:bao0545]请问:DC/DC做好电磁兼容,一般说来在设计和排版应考虑些什么?
[答:Li]设计时主要考虑主电路拓扑结构,开关频率,增加相关SNUBBER 电路,开关速度等。 PCB 主要考虑功率电路回路,地线的安排。 [2004-6-29 11:56:28]
[问:YGQ]我想设计一个低成本DC-DC电源,输入电压是6V-26V,输出电流500mA-2000mA,输出电压为14.5V。请问,应该选取那一种集成电路,升降压选取电感还是开关变压器。多谢!!!
[答:Feng]如果你需要隔离电源那么TIUCC2891有源钳位控制IC是比较好的选择. 如果不需要隔离电源那么TPS40060同步整流IC是比较好的选择. 低成本的方法还有TL5001 外加驱动MOSFET的TPS2817等. 一般使用电感! [2004-6-29 11:56:30]
[问:XIANTACH]设计开关变压器时应注意那些事项
[答:Eric]1. Powerr rating of Switch devices. 2. Never make the chcke or transformer saturated. 3. Power trace as straight, big as possible. 4. Noise immunity to feed-back. 5. Ripple voltage and current. [2004-6-29 11:56:32]
[问:xijunf]请问需要考虑散热问题吗?
[答:Eric]Of cource, or else your power unit will be burned down.

网友:

很好 谢谢 建议置顶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Thanks,好人啊。

网友:

不错,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 学习中

网友:

置顶,加精

网友:

小弟在WPI负责TI标准逻辑和线性产品南中国的推广工作,有需要,请联系。 sunmangu@hotmail.com 谷生:13148823252

网友:

TI标准逻辑和线性产品 sunmangu@hotmail.com 谷生:13148823252

网友:


网友:

這真的太牛了,最牛的應該是記錄了

网友:
还是都整理成好汉语版本的,放在初学者乐园里面给大伙介绍介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好多哦,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