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把56MHZ的正弦信号(中心点0电平)转化成TTL或CMOS电平?

楼主:
请教高手:[求助]怎样把56MHZ的正弦信号(中心点0电平)转化成TTL或CMOS电平? 我想用FPGA对56MHZ的正弦信号(中心点0电平)进行计数.该正弦信号中心点是0电平,峰峰值不接高频电缆时用示波器测的是5V,经过电缆后测的是3V.由于FPGA无法识别负电平,需要对正弦信号进行转化. 我想到用电压比较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正弦信号一加到比较器就有了2.7V左右的直流电,至使比较器输出一直是高电平,测过比较器不接信号时输入端也是高电平.在正弦信号输入时加了1P的电容耦合隔直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了,想请教高手,没有学过高频,没有法子.是不是比较器工作频率太低?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56兆频率用比较器恐怕够呛吧?

既然已经想到可能性了,何不先查一哈你选用的比较器的资料?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我的模电学的不好,高频电子也没有学过,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不能请教一下高手,还有哪些办法啊?谢谢先!

网友:

看来你还是没查所选用的比较器的资料。因你未写出型号,俺也没法帮你查,不过估计一般的比脚器是无法胜任这么高的频率的。 如果仅仅是为了对峰值计数,那么中点/0点的位置是无所谓的,输入采用1.5~1.8V电源的逻辑器件,负电压拿个二极管嵌位掉就行了(选用二极管时还得好好查查频率特性呢),当然,FPGA读取信号的那个bank电源也得降低。 还有种处理的办法就是:输入门和FPGA的GND干脆不要接“0”点,接成-1.65V好了,±1.65V的输入范围正好等于LVTTL电平!FPGA运算后的输出如有必要再转成TTL就简单了,那没有高频要求。 BTW,这时的输入可用施密特门74LVC14,那种芯片能挡5.5V,速度贼快,对付几十MHz一点问题都没有,隔离保护一下FPGA。

网友:

直接加上直流偏置就可以吧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两个适当的分压电阻就可以了,电阻值的选取主要与信号源的负载能力、波形要求(即反射和振铃大小)有关。lz说的经过电缆幅度减小到3V,不知道测量时负载大小,我想你的信号源应该能够承受10个毫安的负载电流,就取负载电流7ma吧,两个分压电阻均取680欧姆即可。最好用74XX14缓冲一下,该器件最高时钟最好大于100MHz,调节分压电阻值使输出波形的占空比接近50%就算调好了。(分压电阻前是交流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