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资料的无奈

楼主:
关于ATMEL51单片机串行通讯中的接收位RB8 余永全的《ATMEL89系列单片机应用技术》描述是:如果在接收前定义了 SM2=1,则接收机在接收到停止位后会对RB8进行检测;如RB8=1,则串行口 向CPU发出中断请求,请求对SBUF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如RB8=0,则数据不于 接收;如定义了SM2=0,则收到的数据不管RB8为何值都予以接收处理。 其他参考书中为何在接收串行通讯中还要对数据RB8进行检测。 现在出的单片机书可谓五花八门,没有几本书能例出正确的程序。 既然RB8在定义了SM2=1时有硬件自动对RB8进行检测。在软件中再对 RB8进行检测不是多此一举吗,反而搞得读者糊涂。 这几天搞多机通讯,书倒好几本,没多少写的明白的。实例也不能运行。 自己只能先写地址,再检查应答。再发送数据一步一步试,照书上的。 搞不了

网友:

看单片机的数据手册。

网友:

多机通讯我肯定是说通讯方式2和3了。 如果其他我好几本书,不可能看不出来。 通讯方式0只能当移位输出

网友:

硬件自动处理是在SM2=1;而SM2=0时怎么办?当然要软件处理啊.主要用与多机通讯时,判断此次数据是地址帧还是数据帧.一般可以这么做: 开始各端点SM2=0时,全部接受,接受到数据后判断RB8是否为1(地址帧为1数据帧为0),如果RB为1,表示此次接受为地址帧,可以与自己的身份地址比较,如果不是就可以设置SM2=1,这样接下来发送数据帧(TB为0)都被自动丢弃了.

网友:

lz只要写过通讯协议的估计都能明白.

网友:

1、先搞清楚硬件过滤和软件过滤的区别,2、你自己设计的话怎么做? 别人的程序不一致时就别去看程序,自己先把方法想好,想周全,自然就会编了

网友:

;******************************************************** ;************************显视温度************************ ;******************************************************** COUNT DATA 41H ;地址计数常数 WENDU DATA 37H ;实际温度地址 WENDUD DATA 38H ;温度低位地址 WENDUG DATA 39H ;温度高位地址 SDWDG DATA 3aH ;设定高温度地址 SDWDD DATA 3bH ;设定低温度地址 TEMP EQU 30H TEMP1 EQU 31H BUF EQU 32H DISBUF EQU 40H PLAYFLAG BIT 22H.0 ;---------------------------------------------------------------- RS EQU P2.0 ; RW EQU P2.1 ; E EQU P2.2 ; PSB EQU P2.3 ; RST EQU P2.5 ; SHUJU EQU P3.3 ; K1 EQU P1.4 ;按键1,设定温度值减1 K2 EQU P1.5 ;按键2,设定温度值加1 K3 EQU P1.6 ;按键3,确定修改和确定退出 ;============================================================ ORG 0000H JMP MAIN ORG 0040H ;============================================================ MAIN: CLR P3.7 LCALL SET_LCD ;初始化 LCD 12864 LCALL W18B20 ;初始化18B20 LCALL CWD ;******************************************************** WANG: LCALL W18B20 ;初始化18B20 LCALL DU18B20 ;读18B20温度 LCALL S18B20 ;送温度显视 LCALL ANJIAN ;按键程序 CLR PLAYFLAG MOV TMOD,#20H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用于产生波特率 MOV TH1,#0FDH MOV TL1,#0FDH ;波特率9600 MOV SCON,#50H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ANL PCON,#00H ;波特率不倍增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1 SENDDATA: MOV A,WENDU MOV SBUF,A JNB TI,$ ; 等特数据传送 CLR TI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LJMP WANG ;============================================================== ;对 LCD12864 做初始化设置 ;============================================================== SET_LCD: SETB PSB ;通讯方式为8位数据并口 MOV A,#34H ;34H--扩充指令操作 LCALL SEND_I MOV A,#30H ;30H--8bit控制界面,基本指令操作 LCALL SEND_I MOV A,#01H ;清除显示 LCALL SEND_I MOV A,#06H ;指定在资料写入或读取时,光标的移动方向 LCALL SEND_I ;DDRAM 的地址计数器(AC)加1 MOV A,#0CH ;开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ALL SEND_I RET ;============================================================== ;写指令子程序 ;RS=0,RW=0,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SEND_I: LCALL CHK_BUSY CLR RS CLR RW MOV P0,A SETB E NOP NOP CLR E RET ;============================================================== ;测忙碌子程序 ;RS=0,RW=1,E=H,D0-D7=状态字 ;============================================================== CHK_BUSY: MOV P0,#0FFH ;测忙碌子程序 CLR RS SETB RW SETB E JB P0.7,$ CLR E RET ;============================================================== ;把 DS18B20 EEROM 里的温度报警值拷贝回暂存器(暂时用不到) ;============================================================== CWD: LCALL W18B20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XIEB20 MOV A,#0B8H ;把EEROM里的温度报警值拷贝回暂存器 LCALL XIEB20 RET ;*************************************************** ;DS18B20 复位与检测子程序 ;SHUJU=1 OK, SHUJU=0 ERROR ;**************************************************** W18B20: SETB SHUJU NOP CLR SHUJU MOV R0,#64H ; 主机发出延时600微秒的复位低脉冲 MOV R1,#03H W11: DJNZ R0,$ MOV R0,#64H DJNZ R1,W11 SETB SHUJU ; 然后拉高数据线 NOP MOV R0,#25H WW2: JNB SHUJU,WW3 ; 等待DS18B20回应 DJNZ R0,WW2 JMP WW4 ; 延时 WW3: SETB 20H.1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JMP WW5 WW4: CLR 20H.1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JMP WW6 WW5: MOV R0,#064H DJNZ R0,$ ;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WW6: SETB SHUJU JNB 20H.1,AAAA ;DS18B20出错 RET ;============================================================== ;DS18B20错误时LCD显示子程序 ;============================================================== AAAA: MOV DPTR,#M_ERROR1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COUNT,#10H ;地址计数器设为16 MOV A,#80H ;第一行起始地址 LCALL SEND_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QUSHU MOV DPTR,#M_ERROR2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COUNT,#10H ;地址计数器设为16 MOV A,#90H ;第二行起始地址 LCALL SEND_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QUSHU MOV DPTR,#M_ERROR3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COUNT,#10H ;地址计数器设为16 MOV A,#88H ;第三行起始地址 LCALL SEND_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QUSHU MOV DPTR,#M_ERROR4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COUNT,#10H ;地址计数器设为16 MOV A,#98H ;第四行起始地址 LCALL SEND_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QUSHU LCALL MING1 RET ;-------------------------------------------------------------- ; 读18B20温度 ;*********************************************************** DU18B20: MOV A,#0CCH ; LCALL XIEB20 MOV A,#44H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XIEB20 ; LCALL W18B20 ; MOV A,#0CCH ; LCALL XIEB20 ;写18B20指令 MOV A,#0BEH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XIEB20 ; LCALL WDSJ ;温度数据 RET ;=========================================================== ;写入18B20指令 ;=========================================================== XIEB20: MOV R2,#8 ;一共8位数据 CLR CY XIE: CLR SHUJU ;开始写入DS18B20总线要处于复位(低)状态 MOV R3,#09 DJNZ R3,$ ;总线复位保持18微妙以上 RRC A ;把一个字节DATA 分成8个BIT环移给C MOV SHUJU,C ;写入一个BIT MOV R3,#23 DJNZ R3,$ ;等待46微妙 SETB SHUJU ;重新释放总线 NOP DJNZ R2,XIE ;写入下一个BIT SETB SHUJU RET ;****************************************************** ;读温度子程序 ;从DS18B20中读出温度低位、高位, ;存入33H,34H,35H,36H ;**************************************************** WDSJ: MOV R4,#04H MOV R1,#WENDUD ; 存入33H,34H RE00: MOV R2,#8 RE01: CLR C SETB SHUJU NOP NOP CLR SHUJU ;读前总线保持为低 NOP NOP NOP SETB SHUJU ;开始读总线释放 MOV R3,#07 ;延时15微妙 DJNZ R3,$ MOV C,SHUJU ;从DS18B20总线读得一个BIT MOV R3,#23 DJNZ R3,$ ;等待46微妙 RRC A ;把读得的位值环移给A DJNZ R2,RE01 ;读下一个BIT MOV @R1,A INC R1 DJNZ R4,RE00 LCALL WDCZ RET ;============================================================== ;处理入水口实际水温度 BCD 码子程序(未考虑百位和负温度值) ;整数部分:取出 WENDUD 高四位和 WENDUG 低四位进行重新组合 ;小数部分:取出 TEMPL1 低四位,查小数码表 ;小数部分:73H;个位:74H;十位:75H ;============================================================== WDCZ: MOV A,WENDUD ANL A,#0FH ;取出小数部分 MOV B,#10 ;将TEMP_L的低四位X10/16得小数后一位数. MUL AB MOV B,#16 DIV AB MOV 73H,A ;小数部分 BCD MOV A,WENDUD ;整数部分 ANL A,#0F0H ;取出高四位 SWAP A MOV WENDUD,A MOV A,WENDUG ;取出低四位 ANL A,#0FH SWAP A ORL A,WENDUD ;重新组合温度数据 MOV WENDU,A ;重新组合的温度数据存入WENDU LCALL HEX2BCD1 MOV WENDUD,A ;(A)=十位数和个位数 ANL A,#0F0H SWAP A MOV 75H,A ;十位数 BCD MOV A,WENDUD ANL A,#0FH MOV 74H,A ;个位数 BCD RET ;============================================================== ;单字节十六进制转BCD ;入口:(A)=单字节十六进制的温度值 ;出口:(A)=十位数和个位数 ;============================================================== HEX2BCD1: MOV B,#0AH DIV AB SWAP A ORL A,B ;(A)=个位数和十位数 RET ;********************************************************** ;**********************送显示****************************** ;********************************************************** S18B20: MOV DPTR,#M_OK2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COUNT,#10H ;地址计数器设为16 MOV A,#80H ;第一行起始地址 LCALL SEND_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QUSHU LCALL SHOW_D ;显示设定的恒温水温度值 MOV DPTR,#M_OK1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COUNT,#10H ;地址计数器设为16 MOV A,#90H ;第二行起始地址 LCALL SEND_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QUSHU LCALL SHOW_G ;显示设定的恒温水温度值 MOV DPTR,#M_OK3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COUNT,#10H ;地址计数器设为16 MOV A,#88H ;第三行起始地址 LCALL SEND_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QUSHU LCALL SHOW_S ;显示实际温度值 MOV DPTR,#M_OK4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COUNT,#10H ;地址计数器设为16 MOV A,#98H ;第四行起始地址 LCALL SEND_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QUSHU RET ;============================================================== ;显示恒温水温度值子程序 ;============================================================== SHOW_G: MOV A,#86H ;设置显示位置 LCALL SEND_I MOV A,SDWDG MOV B,#0AH DIV AB ADD A,#30H ;十位数转换为 ASCII 码 LCALL SEND_D ;送显示 MOV A,B ;个位数 ADD A,#30H ;个位数转换为 ASCII 码 LCALL SEND_D ;送显示 ;显示恒温水温度值子程序 MOV A,#87H ;设置显示位置 LCALL SEND_I MOV A,#0A1H ;显示温度标记℃ LCALL SEND_D MOV A,#0E6H LCALL SEND_D SHOW_D: MOV A,#96H ;设置显示位置 LCALL SEND_I MOV A,SDWDD MOV B,#0AH DIV AB ADD A,#30H ;十位数转换为 ASCII 码 LCALL SEND_D ;送显示 MOV A,B ;个位数 ADD A,#30H ;个位数转换为 ASCII 码 LCALL SEND_D ;送显示 ;显示恒温水温度值子程序 MOV A,#97H ;设置显示位置 LCALL SEND_I MOV A,#0A1H ;显示温度标记℃ LCALL SEND_D MOV A,#0E6H LCALL SEND_D RET ;============================================================== ; LCD12864 显示实际温度值子程序 ;============================================================== SHOW_S: MOV A,#8DH ;设置显示位置 LCALL SEND_I MOV A,75H ;加载十位数据 CJNE A,#00H,CONV2 CONV1: MOV A,#" " ;十位数等于0显示空格 LCALL SEND_D ;送显示 JMP CONV3 CONV2: ADD A,#30H ;十位数转换成ASCII码 LCALL SEND_D ;显示数据 CONV3: MOV A,74H ;个位 ADD A,#30H ;个位数转换成ASCII码 CALL SEND_D ;送显示 MOV A,#'.' CALL SEND_D ;送显示 MOV A,73H ;加载小数位 ADD A,#30H ;小数位转换成ASCII码 CALL SEND_D ;送显示 MOV A,#8FH ;显示温度标记℃ CALL SEND_I MOV A,#0A1H CALL SEND_D MOV A,#0E6H CALL SEND_D RET ;============================================================== ;取数子程序 ;============================================================== QUSHU: CLR A MOVC A,@A+DPTR ;查表取数据 LCALL SEND_D ;送显示 INC DPTR DJNZ COUNT,QUSHU RET ;============================================================== ;写数据子程序 ;RS=1,RW=0,E=高脉冲,D0-D7=数据 ;============================================================== SEND_D: LCALL CHK_BUSY ;写数据子程序 SETB RS CLR RW MOV P0,A SETB E NOP NOP CLR E RET ;-------------------------------------------------------------- MING1: SETB P3.7 LCALL YS CLR P3.7 RET YS: MOV R5,#8FH YS1: MOV R6,#0FFH YS2: DJNZ R6,$ DJNZ R5,YS1 RET ;************************按键程序*********************** ANJIAN: JB K3,ANJIAN_0 ;按键K3确定修改 LCALL YS ;防抖动 JB K3,ANJIAN_0 LCALL MING1 LCALL BBBB JNB K3,$ ANJI_1: JB K2,JIAN_2 ;按键K2设定值加1 LCALL YS ;防抖动 JB K2,JIAN_2 LCALL MING1 MOV A,SDWDG INC A MOV SDWDG,A CLR C CJNE A,#63H,JIAN_01 JMP JIAN_02 JIAN_01:JC JIAN_02 MOV SDWDG,#00H JIAN_02: LCALL BBBB JNB K2,$ JIAN_2: JB K1,ANJI_3 ;按键K1设定值减1 LCALL YS ;防抖动 JB K1,ANJI_3 LCALL MING1 MOV A,SDWDG DEC A MOV SDWDG,A CLR C CJNE A,#63H,JIAN_21 JIAN_21:JC JIAN_22 MOV SDWDG,#63H JIAN_22:JNB K1,$ LCALL BBBB ANJI_3: JB K3,ANJI_1 ;按键K3确定退出 LCALL YS ;防抖动 JB K3,ANJI_1 LCALL MING1 LCALL CCCC JNB K3,$ LJMP ANJI_4 ANJIAN_0:LJMP ANJIAN_9 ANJI_4: JB K2,JIAN_5 ;按键K2设定值加1 LCALL YS ;防抖动 JB K2,JIAN_5 LCALL MING1 MOV A,SDWDD INC A MOV SDWDD,A CLR C CJNE A,#63H,JIAN_31 JMP JIAN_32 JIAN_31:JC JIAN_32 MOV SDWDD,#00H JIAN_32:LCALL CCCC JNB K2,$ JIAN_5: JB K1,ANJI_6 ;按键K1设定值减1 LCALL YS ;防抖动 JB K1,ANJI_6 LCALL MING1 MOV A,SDWDD DEC A MOV SDWDD,A CLR C CJNE A,#63H,JIAN_41 JIAN_41:JC JIAN_42 MOV SDWDD,#63H JIAN_42:JNB K1,$ LCALL CCCC ANJI_6: JB K3,ANJI_4 ;按键K3确定退出 LCALL YS ;防抖动 JB K3,ANJI_4 LCALL MING1 JNB K3,$ ANJIAN_9:LCALL CUN RET ;============================================================== ;重新对 DS18B20 初始化 ;将设定的温度报警值写入 DS18B20 ;============================================================== CUN: LCALL W18b20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XIEB20 MOV A,#4EH ;写暂存寄存器 LCALL XIEB20 MOV A,SDWDG LCALL XIEB20 MOV A,SDWDD LCALL XIEB20 ; MOV A,#7FH ;12位精确度 ; LCALL XIEB20 LCALL W18B20 ;把 DS18B20 暂存器里的温度报警值拷贝到EEROM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XIEB20 MOV A,#48H ;把暂存器里的温度报警值拷贝到EEROM LCALL XIEB20 RET ;-------------------------------------------------------------- show_g1:MOV A,#93H ;设置显示位置 LCALL SEND_I MOV A,SDWDG MOV B,#0AH DIV AB ADD A,#30H ;十位数转换为 ASCII 码 LCALL SEND_D ;送显示 MOV A,B ;个位数 ADD A,#30H ;个位数转换为 ASCII 码 LCALL SEND_D ;送显示 ;显示恒温水温度值子程序 MOV A,#94H ;设置显示位置 LCALL SEND_I MOV A,#0A1H ;显示温度标记℃ LCALL SEND_D MOV A,#0E6H LCALL SEND_D RET BBBB: MOV DPTR,#M_ERRORA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COUNT,#10H ;地址计数器设为16 MOV A,#80H ;第一行起始地址 LCALL SEND_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QUSHU MOV DPTR,#M_ERRORB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COUNT,#10H ;地址计数器设为16 MOV A,#90H ;第二行起始地址 LCALL SEND_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QUSHU lcall show_g1 LJMP DDDD CCCC: MOV DPTR,#M_ERRORC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COUNT,#10H ;地址计数器设为16 MOV A,#80H ;第一行起始地址 LCALL SEND_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QUSHU MOV DPTR,#M_ERRORD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COUNT,#10H ;地址计数器设为16 MOV A,#90H ;第二行起始地址 LCALL SEND_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QUSHU lcall show_d DDDD: MOV DPTR,#M_ERROR3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COUNT,#10H ;地址计数器设为16 MOV A,#88H ;第三行起始地址 LCALL SEND_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QUSHU MOV DPTR,#M_ERROR4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COUNT,#10H ;地址计数器设为16 MOV A,#98H ;第四行起始地址 LCALL SEND_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QUSHU RET ;-------------------------------------------------------------- M_OK1: DB '设定低温度: ' ;显示在第一行 M_OK2: DB '设定高温度: ' ;显示在第二行 M_OK3: DB '实际温度: ' ;显示在第三行 M_OK4: DB ' QQ:80908900 ' ;显示在第四行 M_ERRORA: DB ' 设定高温度! ' ;显示在第一行 M_ERRORB: DB ' ' ;显示在第二行 M_ERRORC: DB ' 设定低温度! ' ;显示在第一行 M_ERRORD: DB ' ' ;显示在第二行 M_ERROR1: DB ' 温度探头错误!' ;显示在第一行 M_ERROR2: DB ' 请检查! ' ;显示在第二行 M_ERROR3: DB ' 风也有情 ' ;显示在第三行 M_ERROR4: DB ' QQ:80908900 ' ;显示在第四行 ;************************************************************* END 这是我的51通信,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