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基础知识----模拟集成电路

楼主:
2008年03月14日 星期五 12:02 模拟集成电路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种视听设备中。收录机、电视机、音响设备等,即使冠上了“数码设备”的好名声,却也离不开模拟集成电路。 实际上,模拟集成电路在应用上比数字集成电路复杂些。每个数字集成电路只要元器件良好,一般都能按预定的功能工作,即使电路工作不正常,检修起来也比较方便,1是1,0是0,不含糊。模拟集成电路就不一样了,一般需要一定数量的外围元件配合它工作。那么,既然是“集成电路”,为什么不把外围元件都做进去呢?这是因为集成电路制作工艺上的限制,也是为了让集成电路更多地适应于不同的应用电路。 对于模拟集成电路的参数、在线各管脚电压,家电维修人员是很关注的,它们就是凭借这些判断故障的。对业余电子爱好者来说,只要掌握常用的集成电路是做什么用的就行了,要用时去查找相关的资料。 许多电子爱好者都是从装收音机、音响放大器开始的,用集成电路装,确实是一种乐趣。相信大家对这两者也都感兴趣。装的收音机有两种,一是am中波的,通常用cic7642、ta7641集成块装。另一种是fm调频的,通常要求具有一定的水平,用tda7010、tda7021、tda7088,cxa1019(cxa1191)、cxa1238等。这些集成块也是收音机长商所采用的经典ic。 cic7642外形象一个9013,仅三个引脚,工作于1.5v下,其内部集成了多个三极管,用于组装直放式收音机,而且极易成功,因此许多电子入门套件少不了它。其兼容型号为mk484、ys414,许多进口的微型收音机、电子表收音机都用。 ta7641p装出来的收音机为超外差式,性能要好,但是因为有中周,制作调试都有点复杂,如果能买到套件组装,那也不算麻烦(照着指示把元件焊到电路板上就行啦:-〕。 tda7000系列是飞利普公司的产品,有bitbaby没见过的tda7000,以及tda7010t,tda7021t,tda7088t, 后三者有个后缀t,表示是微型贴片封装的。bitbaby也没见过标准dip(双列直插塑封)封装的,所以尽管它们的应用电路简单,做起来可麻烦,整个集成电路和一粒赤豆差不多大。(下面有图)tda7088t是可以用变容管和电位器实现电调谐的。 cxa1019是索尼公司生产的, cxa1191是它的改进型号,它们被称为单片am/fm收音集成电路,因为一片ic包含了从高频放大、本振到中频放大、低频(音频)放大的所有功能。cxa1238是am/fm立体声收音集成电路,它不包括音频放大器,但有立体声解码功能,通常用于walkman收放机等。 这里有个知识,就是cxa的收音ic同一型号有三种不同的大小(即后缀m型为贴片封装,s型为小型封装,p型为dip封装)。 音响功放电路也是电子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通过亲手制作,不但深入了解了原理,更是具有意义。bitbaby并不是发烧友(也烧不起),对吹毛求疵的“金耳朵”更是持有怀疑态度。请各位新手不要误入歧途。做一套实用的音响才是聪明之举,不要相信什么“把xxxx ic换成运放之皇ne5532后效果立竿见影”。 bitbaby帮别人装过许多功放,也有不少经验。有的虽然只是用收录机用的功放集成块,但因为用了较大功率的电位器、较大容量的滤波电容、较大口径的扬声器,效果还是比收录机好。 ta7240p是收录机中常用的功放ic,双声道,各5.8w,12v左右供电,音质一般般。 tda1521是高保真功放ic,功率较大,音质较好,上点档次的电脑有源音箱也都用该集成块。 lm1875(tda2003、tda2030、tda2030a)等应用电路差不多,功率不同,tda2030a是tda2030的改进型,功率稍大。这些集成块应用也很多,但假货也多,有的假货是用廉价ic打磨过的,有的则是粗制滥造。 傻瓜功放是一种厚膜集成电路,其实不过是把各分立元件封装在一起,只有输入引脚用来接音源,输出引脚接音箱,以及电源引脚,方便了使用。 此外,还有tda2822、lm386等的小功率音频放大器,在电池供电的产品中作功放。用它们也可做有源音箱,廉价的有源音箱就用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