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
假如二极管的最大反向耐压是100V,正向是90V,用2个一样的串联是不最大反向耐压就是200了,正向就时180V?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我觉得可以

网友:
不太对劲嘛

引用 楼主:
假如二极管的最大反向耐压是100V,正向是90V,用2个一样的串联是不最大反向耐压就是200了,正向就时180V?请教高手指点
1、由于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不尽相同,串联后漏电小的那个管子将承受高电压而先被击穿,然后另一个也跟着下地狱去了。所以原则上讲,耐反压100V的两个二极管串起来后仍然只能耐100V! 不过有个办法可以提升串联管的反向耐压,那就是分别并电阻,阻值要<<二极管的反向电阻,让电阻来决定分压比。 2、二极管正向是导通的,没有耐压一说。

网友:

不知你所说的是不是双向二极管。我们公司的产品提高耐压就是通过两颗Die串联来做的。两个100V的串联在一起就是200V。TVS过压保护二极管250V以上的产品大都这样生产出来的

网友:

楼上混淆了8,可以串联用的是齐纳二极管,它本来就工作在击穿区,有稳压作用。而普通二极管一旦击穿就完蛋了,最坏情况是是彻底的导通!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级管的电阻值是非线性的,是不能够这样简单的相加的,准确的说,电流电压曲线是指数关系的,肯定是要比两倍小的!

网友:
关于正向90V的问题

引用 楼主:
假如二极管的最大反向耐压是100V,正向是90V,用2个一样的串联是不最大反向耐压就是200了,正向就时180V?请教高手指点

请楼主说明一下正向是90V的含义。

网友:
你可要说明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