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压信号检测问题请教

楼主:
看图说话.这是一个类似于闪光灯的电路,给电容(C7-C10)充电,瞬间放电.电容两端的电压要充到2000V左右.而且要把充电状态反馈给单片机(开关量即可).图中用的是个氖泡,我能不能在电容两端接个光耦来当反馈信号?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打算用个电阻串接一个光耦,直接并在C7-C10两端,通过选取合适的阻值,当充电完成后(例如1500V以上),使光耦导通.不知道好不好实现.

网友:

好象图没有传上去,补充一下.

网友:
直接串光耦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做却有点够呛。 要让普通光耦稳定导通,少说得流5~10mA。在2000V电压下,串联的电阻该用多大耗散功率的?! 还不如老老实实用电阻分压给运放比较呢。 还有个歪招,即把光敏管和氖泡绑在一起,氖泡一亮光敏管就导通,而且电路还是绝缘的。不过须有外壳,以防外界光的干扰。

网友:

谢谢仙猫,但用电阻分压不隔离呀,怕效果不太好.

网友:

我的意思就是不让它稳定导通,就是说利用他很窄的那个线性段,因为它没有稳定导通之前,可能这边电平就检测出来了.

网友:

或者用线性光耦,应该可以的吧,但不知道成本会增加多少.

网友:
不管用什么光耦,一定要微弱电流能检测才行

否则这股电流乘上2000V,消耗的功率就相当可观了。
引用 网友A:
谢谢仙猫,但用电阻分压不隔离呀,怕效果不太好.
用运放检出后再隔离也可以呀。 检测效果不会有问题,隔离只是为了更安全。

网友:
请注意电压的测量原则:电压计的内阻要远高于被测电压源的内阻

这种倍压电源内阻很高。测量任何电压所使用的电压计选择都必须使电压表(或自制的装置)的内阻远高于被侧电压源的内阻.原始的传统测试方法,例如30年前我们在电子管显像管的高压测量中,大多使用静电高压计.我查了一下市场上还有,二手货也不算太贵.如果你是批量生产,这是可以用的.
如果被测源允许可以用绝缘型MOS做隔离级加高阻值的分压器来解决。但是也一定要在“高阻”上做文章。测试棒联通分压器要注意绝缘防潮,测试稍加小心就够了。按照你提供的电原理图,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例如就在ND的两端取样,用到MOS器件可能要把ND位置搞到负端。如果需要精度,最好使用相应的仪器进行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