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初学者】一些关于DSP的问题和解答之系列(一)

楼主:
一、时钟和电源问: 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外接晶振选用有源的好还是无源的好? 答:时钟一般使用晶体,电源可用TI的配套电源。外接晶振用无源的好。 问:TMS320LF2407的A/D转换精度保证措施。 答:参考电源和模拟电源要求干净。 问:系统调试时发现纹波太大,主要是哪方面的问题? 答:如果是电源纹波大,加大电容滤波。 问:请问我用5V供电的有源晶振为DSP提供时钟,是否可以将其用两个电阻进行分压后再接到DSP的时钟输入端,这样做的话,时钟工作是否稳定? 答:这样做不好,建议使用晶体。 问:一个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和系统调试时的时序问题? 答:建议使用时钟芯片,以保证同步。硬件设计要根据DSP芯片的时序,选择外围芯片,根据时序设定等待和硬件逻辑。

网友:

一些关于DSP的问题和解答之系列(二) 二.干扰与板的布局 问:器件布局应重点考虑哪些因素?例如在集中抄表系统中? 答:可用TMS320VC5402,成本不是很高。器件布局重点应是存贮器与DSP的接口。 问:在设计DSP的PCB板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1.电源的布置;2.时钟的布置;3.电容的布置;4.终端电路;5.数字同模拟的布置。 问:请问DSP在与前向通道(比如说AD)接口的时候,布线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以保证A D采样的稳定性? 答: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但在一点接地。 问:DSP主板设计的一般步骤是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答:1.选择芯片;2.设计时序;3.设计PCB。最重要的是时序和布线。 问:在硬件设计阶段如何消除信号干扰(包括模拟信号及高频信号)?应该从那些方面着手? 答:1.模拟和数字分开;2.多层板;3.电容滤波。 问:在电路板的设计上,如何很好的解决静电干扰问题。 答:一般情况下,机壳接大地,即能满足要求。特殊情况下,电源输入、数字量输入串接专用的防静电器件。 问:DSP板的电磁兼容(EMC)设计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答:正确处理电源、地平面,高速的、关键的信号在源端串接端接电阻,避免信号反射。 问:用电感来隔离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其电感量如何决定?是由供电电流或噪音要求来决定吗?有没有计算公式? 答:电感或磁珠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直流电源可以通过,而高频噪声被滤除。所以电感的选择主要决定于电源中高频噪声的成分。 问:讲座上的材料多是电源干扰问题,能否介绍板上高频信号布局(Layout)时要注意的问题以及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影响问题? 答: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主要是串扰,在布局时模拟器件应尽量远离高速数字器件,高速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部分,并且应保证它们不穿越模拟地平面。 问:能否介绍PCB布线对模拟信号失真和串音的影响,如何降低和克服? 答:有2个方面,1. 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如果有条件,2个模拟信号之间用地线间隔。2. 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不能穿越模拟地。

网友:

一些关于DSP的问题和解答之系列(三) 三.DSP性能 问:1.我要设计生物图像处理系统,选用那种型号较好(高性能和低价格)?2.如果选定 TI DSP,需要什么开发工具? 答:1.你可采用C54x 或 C55x平台,如果你需要更高性能的,可采用C6x系列。2.需要EVM s和XDS510仿真器。 问:请介绍一种专门用于快速富利叶变换(FFT), 数字滤波,卷积,相关等算法的DSP,最好集成12bit以上的ADC功能。 答:如果你的系统是马达/能量控制的,我建议你用TMS320LF240x。详情请参阅DSP选择指南 http://www.dspvillage.ti.com/dspguide。 问:有些资料说DSP比单片机好,但单片机用的比DSP广。请问这两个在使用上有何区别? 答:单片机一般用于要求低的场合,如4/8位的单片机。DSP适合于要求较高的场合。 问:我想了解在信号处理方面DSP比FPGA的优点。 答:DSP是通用的信号处理器,用软件实现数据处理;FPGA用硬件实现数据处理。DSP的成本便宜,算法灵活,功能强;FPGA的实时性好,成本较高。 问:请问减小电路功耗的主要途径有哪些? 答:1.选择低功耗的芯片;2.减少芯片的数量;3.尽量使用IDLE。 问:用C55设计一个低功耗图像压缩/解压和无线传输的产品,同时双向传输遥控指令和其他信息,要求图像30帧/秒,TFT显示320*240,不知道能否实现?若能,怎样确定性能?选择周边元器件?确定最小的传输速率?能否提供开发的解决方案?软件核? 答:1.有可能,要看你的算法。2.建议先在模拟器上模拟。 问:用DSP开发MP3,比较专用MP3解码芯片如何,比如成本、难度、周期?谢谢。 答:1.DSP的功能强,可以实现附加的功能,如ebook等;2.DSP的性能价格比高;3.难度较大,需要算法,因此周期较长,但TI有现成的方案。 问:用DSP开发的系统跟用普通单片机开发的系统相比,有何优势?DSP一般适用于开发什么样的系统?其开发周期、资金投入、开发成本如何?与DSP的接口电路是否还得用专门的芯片? 答:1.性能高;2.适合于速度要求高的场合;3.开发周期一般6个月,投入一般要一万元左右;4.不一定,但需要速度较高的芯片。 问:DSP会对原来的模拟电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一方面DSP用数字处理的方法可以代替原来用模拟电路实现的一些功能;另一方面,D SP的高速性对模拟电路产生较大的干扰,设计时应尽量使DSP远离模拟电路部分。 问:请问支持MPEG-4芯片型号是什么? 答:C55x或 C6000 或DSC2x 问:DSP内的计算速度是快的,但是它的I/O口的交换速度有多快呢?答:主频的1/4左右。

网友:

呵呵,谢谢!我复制走了哦!:P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拜读过啦,^_^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认真看了一遍

网友:
很认真的看了一遍  貌似看的不懂

网友:
xiexie谢谢楼主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
哈东西吧ucuo 支持支持

网友:
初学者先复制走再说,楼主

网友:
复制走了,感谢卤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