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扰我一整天的问题

楼主(2008-03-19):
一个困扰我一整天的问题
刚刚一块板子重新画了一遍,基本没有改动.上面是89S52的片子,用AVRISP烧程序进去,结果提示FLASH bite address 0x0086 is 0xcf(should be 0xcb)..failed.程序是写进去了,但是校验出错.片子肯定没有问题,不知道是哪些端口或者别的什么有问题.请教遇到这种情况的同仁!!!
should
failed
address

网友A:
我看你的单片机好象是51系列的,但是看你的下载的软件好象是AVR系列的你用 STC-SIP下载试试

楼主:
电源很稳定,写片子的时候一直盯着,应该没有问题.AVR线可以写51片子.这个板子的前身一直用该下载线写,没有出过问题.困扰

楼主:
再详细描述下.该板子上一共有三个片子,只有这一个校验出错.应该是连线上的某中情况影响.但就是找不着.而且对硬件认识比较少.求教各位了

网友B:
你把三个片子换个位置看看,看看是不是还是那个片子校验出错还是只有那个位置校验出错,这样不就知道问题所在了吗,你应该不是把片子直接焊上去的吧

网友:
89S52不怎么样,用其他的5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