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常用的14位以上精度的AD转换芯片

楼主(2008-03-19):
【求助】常用的14位以上精度的AD转换芯片
项目:研制封闭水舱的液位测量装置 测量对象:3个液位变送器输出的4-20mA的电流信号 技术要点:采用51单片机作为处理核心,采样频率为10~1kHz,可调节。 因此计划选用的AD采样芯片要求如下: 1.14bit采样精度;2.多采样通道(4通道以上);3.逐次逼近型AD转换 请大侠们推荐几款常用的液位测量AD转换芯片,简单说说其特征和成本,谢谢!!//bow
芯片
测量
计划
通道

网友A:
max125,8ch,3us,110.00 RMB

网友A:
SEARCH IN TAOBAO.COM

网友B:
液位 频率比较低啦 有源低通后接A/D, 建议用ΣΔ型的 推荐 ADUC 848 51核 处理低频信号超好用 国内大概 120元/片 基本什么常用功能都有啦

网友C:
看了数据手册
楼上的推荐不错,俺也学了一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