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都是以菜鸟身份出现,从来不敢发贴.今天发个595控制4进8出的程序,希望大侠拍砖!

楼主:
希望大侠能多多拍砖,我这是第一次在这人论坛发贴.一直都很喜欢这个论坛,只是一直都没有勇气(因为实在很菜)..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来,向你表达: /******************32个按键扫描控制4进8出信号************************** ************************编译器: Keil********************************** ************************作者: Action********************************** ************************开始日期: 2008-01-08************************** ************************完成日期: 2008-01-21**************************/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H = P3^0; sbit DS = P3^1; sbit ST = P3^2; sbit one_h = P3^4; sbit two_h = P3^5; sbit three_h = P3^6; sbit four_h = P3^7; void key (void);//按键识别 uchar key_out (void); void driver(uchar out_data,add);//595发送数据 void delay(uchar H); void key (void) { uchar out_add; one_h = 0; if(P1 != 0xff) { delay(10); if(P1 != 0xff) //当确定有第一列有键按下时,查询为哪个按键按下。并发送给595 driver程序. { out_add=key_out(); driver(0,out_add); } } one_h = 1; two_h = 0; if(P1 != 0xff) { delay(10); if(P1 != 0xff) { out_add=key_out(); driver(1,out_add); } } two_h = 1; three_h = 0; if(P1 != 0xff) { delay(10); if(P1 != 0xff) { out_add=key_out(); driver(2,out_add); } } three_h = 1; four_h = 0; if(P1 != 0xff) { delay(10); if(P1 !=0xff) { out_add=key_out(); driver(3,out_add); } } four_h = 1; } uchar key_out (void) //判断哪一行有键按下 { uchar out; switch(P1) { case 0xFE: out=0;break; case 0xFD: out=2;break; case 0xFB: out=4;break; case 0xF7: out=6;break; case 0xEF: out=8;break; case 0xDF: out=10;break; case 0xBF: out=12;break; case 0x7F: out=14;break; break; } return out; } void driver(uchar out_data,add) { uint data_16,tmep,aaa; uchar i; data_16 = 0xFFFF; data_16 &= (out_data<<add); switch (add) { case 0: data_16|= 0xFFFC;aaa |=0x3; aaa &= data_16;break; case 2: data_16|= 0xFFF3;aaa |=0xC; aaa &= data_16;break; case 4: data_16|= 0xFFCF;aaa |=0x30; aaa &= data_16;break; case 6: data_16|= 0xFF3F;aaa |=0xC0; aaa &= data_16;break; case 8: data_16|= 0xFCFF;aaa |=0x300; aaa &= data_16;break; case 10:data_16|= 0xF3FF;aaa |=0xC00; aaa &= data_16;break; case 12:data_16|= 0xCFFF;aaa |=0x3000; aaa &= data_16;break; case 14:data_16|= 0x3FFF;aaa |=0xC000; aaa &= data_16;break; } ST = 0; for(i=0;i<16;i++) { SH = 0; tmep = (aaa<<i); if(tmep < 0x8000) DS = 0; else DS = 1; SH = 1; } ST = 1; } void main (void) { P3 |= 0xf0; P1 = 0xff; while(1) key(); } void delay(uchar H) { uchar i; for(; H>0; H--) for(i=0; i<200; i++); } 以下电路图可能看不清楚,请向下看贴,我会将清楚的图贴在后面的回复里。 1

网友:
回复:一直都是以菜鸟身份出现,从来不敢发贴.今天发个595控制4进8出的程序,希望大侠

对新手要大力支持!

网友:
回复:一直都是以菜鸟身份出现,从来不敢发贴.今天发个595控制4进8出的程序,希望大侠

先谢谢啦!在支持的同时,希望能对我们这些菜鸟提些意见,拍下砖头.那我们在若干年之后就不会再是新手了..

网友:
回复: 一直都是以菜鸟身份出现,从来不敢发贴.今天发个595控制4进8出的程序,希望大侠

我现在把我的全部原文件发上来.. 先说明下,因为之前有两个一方案,一个是用373并行驱动,一个是用595驱动串行..正式的电路图只有用373做的..都还没转成PDF,等我整理好资料,再将595的传上来!

rar

网友:
回复: 一直都是以菜鸟身份出现,从来不敢发贴.今天发个595控制4进8出的程序,希望大侠

void driver(uchar out_data,add) { uint data_16,tmep,aaa; uchar i; data_16 = 0xFFFF; data_16 &= (out_data<<add); switch (add) { case 0: data_16|= 0xFFFC;aaa |=0x3; aaa &= data_16;break; case 2: data_16|= 0xFFF3;aaa |=0xC; aaa &= data_16;break; case 4: data_16|= 0xFFCF;aaa |=0x30; aaa &= data_16;break; case 6: data_16|= 0xFF3F;aaa |=0xC0; aaa &= data_16;break; case 8: data_16|= 0xFCFF;aaa |=0x300; aaa &= data_16;break; case 10:data_16|= 0xF3FF;aaa |=0xC00; aaa &= data_16;break; case 12:data_16|= 0xCFFF;aaa |=0x3000; aaa &= data_16;break; case 14:data_16|= 0x3FFF;aaa |=0xC000; aaa &= data_16;break; } ST = 0; for(i=0;i<16;i++) { SH = 0; tmep = (aaa<<i); if(tmep < 0x8000) DS = 0; else DS = 1; SH = 1; } ST = 1; } 其实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的,上面这段有aaa这个变量不是全局变量,为什么退出这个函数,再进来时,aaa的值会保持原来的值呢?不过这也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
回复:一直都是以菜鸟身份出现,从来不敢发贴.今天发个595控制4进8出的程序,希望大侠

好像是编译器的原因,一开始随便aaa给它赋个值(不要用位操作赋值),试试看。

网友:
俺提个很菜的建议

各人手里的工具不尽相同,发图纸时最好再附上个转换好的图形或pdf文件,这样谁都能看见了。 俺用OrCAD打不开你的文件。

网友:
回复: 一直都是以菜鸟身份出现,从来不敢发贴.今天发个595控制4进8出的程序,希望大侠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段有aaa这个变量不是全局变量,为什么退出这个函数,再进来时,aaa的值会保持原来的值呢?
非全局变量一般是利用堆栈空间,退出函数后再进来,如果该空间未被其他进程覆盖过,则值还是被保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