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数组元素与访问变量速度的问题

楼主(2008-03-19):
访问数组元素与访问变量速度的问题
在一个高频率的高级中断中,需要做乘法,而其中的一个系数是数组的一个元素, 请问,我在想,如果是在进入主循环前,先把这个数组元素赋给一个变量,然后在中断中,把变量做为系数, 这样运行的速度会不会提高? 我想问的也就是访问一个数组元素会不会比访问一个变量慢,因为,访问数组元素要先访问数组,再加偏移量? 请知道的,有经验的,说一说。 谢谢。
系数
频率
元素

网友:
只要在计算的时候直接运算就可以 应该比较快 如果将指针在进中断前定义好 也是比较快的

楼主:
将指针在进中断前定义好 是不是就是我说的先把该元素赋给一个变量?或者用指针来传递这个变量? 具体哪个会更快点?会快多少?

网友:
这个没有计算过 理论上直接运算比较快 否则的话还需要查表然后计算 多一个查表付值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