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比较老的问题:多个按键在定时中断里面如何实现?

楼主:
有21个按键,我听人说放在定时中断中去抖不耽误功夫,想确定一个定时基准T,然后分时扫描,如果T设大了,一次循环21*T就太长了,如果T设短了,中断会很频繁,中断里面别的事情都做不了,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系统中有数据采集、LCD显示代码想放在中断中实现,所以T又不能太短。

网友:

先搜一下本版。重复过多的问题尽量避免再讨论了……

网友:

楼上的,搜了一下,没找到需要的答案才另发帖的

网友:

if (k1==1 and rk1<= 20) rk1 == rk1+1 else rk1 == 0 if rk1>= 20-2 b_k1 == 1 else b_k1 == 0 //用该标记做事

网友:

wv分开加不就行了吗?? 如果按键没有按下,就过去啊。 在中继里也只是有按键出现抖时才在开,不就行了吗。 21个按键 没有抖动时不开,出现时开,看是抖还是按下去了,不是像你说的21个就要21*T的。

网友:
按键防抖你还没明白真正的意思,实际工作时,是有按键按下后才触发计时次数的,没有按键按下时直接路过了,哪里来的21*T的时间?而且,按键的识别(是哪个按键按下),也是在防抖后来处理的,即如果检测到按键按下,但是按下的时间小于定时的防抖时间,这时判断按键操作无效,是误触发,这时不去判断按键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