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说完我的龙抗造,昨天就烧了:(事故原因分析中……

楼主:
刚说完我的龙抗造,结果昨天就烧了,事故原因正在分析中。 一直好用的系统,昨天在用龙JTAG调试程序的时候突然系统板砰的一声,伴随着火光,然后整个系统板失电,指示灯、LCD全部熄灭。几乎与次同时,我马上断开系统板的220V电,思维正在思考下一步做什么时,听到PC发出USB拔掉的声音,心里突然嘎噔一下,想完了,用最快的速度拔掉龙与USB的联线,还不忘了瞄一眼龙上的指示灯,发现已经灭了。断开所有系统与龙的联线,然后重新给龙插上USB线,没有反映,换个USB口,依旧没有任何反映。我的龙终于挂了。仔细看了眼龙上传说的电源芯片,已经鼓包,用嘴唇“传感”一下,明显感觉到尚有余热。看来已经宣布死亡。 转过头来观察一下系统板,发现220V侧的压敏电阻崩了,喷出黑色灰,污染了附近一片。220V侧到压敏电阻的L线PCB铜皮已经起皮,证实烧毁严重! 分析:原本好用的系统突然发生重大事故,系统与周围环境隔离,几乎没有发生短路的可能。所以怀疑220V进线电压有问题,进而感觉是我的插排有问题(已明确知道插排接触严重不好),可能接触时发生多次严重打火现象,造成变压器原边感生出超高压?然后击穿我的压敏电阻,造成原边短路,于是烧毁压敏电阻和PCB联线(我的压敏电阻275V,可能小?)。但不知为何龙会烧毁(我在系统板不加电,直接带电上龙没有问题)。 今天早上起来简单又测了下,找出来龙烧毁的原因,但与先前分析有所矛盾。 检测发现电源板部分压敏电阻烧毁,5V-GND断开状态。目标板5V-GND发生短路(这个导致龙烧毁),不知道为何,电源板没问题,到把目标板弄短路了,由于时间仓促,没有仔细测量,分析有可能目标板中IC被烧短路,这个太可怕了,如果是这种情况,有可能面临着是目标板全军覆没的结果。(曾经碰到过一次,水把220V短路了,串进5V系统,全军覆没) 更加详细测量及分析只能晚上回家后做了,不知道我的变压器、MEGA16和LCD状态如何呢,生死未补。 PS:早上测量时发现好像两片595光荣了。

网友:

事故惨烈啊。。。 这样的事故,估计你就算是使用AVR JTAG MKII 也会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