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投影机的使用及除尘

楼主:
 液晶投影机体积小,投影灯泡产生的温度又高,因此,机内普遍采用强迫风冷方式降温,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将空气中的灰尘带入机内,所以,清除机内集聚的灰尘,是液晶投影机维护的主要任务之一。 一、进气口过滤网。过滤网由一层海绵和数层尼龙网组成,尼龙网可用排笔刷去灰尘,海绵块如灰尘集聚较多,可在放有中性洗衣粉的凉水中浸泡几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即可。 二、风扇。风扇有吸气风扇和排气风扇两只。排气风扇较易清理,卸下灯泡,用毛笔加吸尘器即可方便地把灰尘清扫干净。吸气扇的清理要困难些,由于安装位置的关系,吸气扇的风叶不易直接看到,而风叶上的灰尘却往往积得很厚,所以一定要把吸气扇取下彻底清理。只要拧下固定螺丝,拔下连接线,便可方便地取下吸气扇。 三、机壳及电路板。风扇的灰尘清理后,要对机壳及电路板进行除尘。好在各板块之间都是接插件连接,只要分离开各接插件,即可将各部分轻易取出,用柔软的排笔刷去灰尘,只要细心,这部分工作不复杂。 四、镜片及液晶屏。这是清理工作的重中之重,稍不留神,就会造成损失。清理镜片时最好在镜片架中取出一块清理一块,处理好后插回原处。一定要记住镜片取下时的安放位置及正反面,特别是两块偏振片(即通常所说的“茶色玻璃”),安放的方法不对会造成色彩的混乱。清理镜片可用脱脂药棉蘸蒸馏水,挤滴到镜片上,让蒸馏水把灰尘带走,或把自来水开至适当大小,直接冲洗镜片,然后用镜头纸吸干镜片上的水滴。最好不要用药棉在镜片上擦洗,因为那样或多或少会损伤镜片,使镜片表面起毛。特别是偏振片,其偏振晶片采用真空方法镀在玻璃基片上,偏振效果主要靠这层镀在玻璃基片上的晶片起作用,损伤镀层会使镜片报废。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层镀上去的晶片很娇嫩,若用脱脂药棉会在上面擦出很多划痕,使表面看上去像磨花一样。我曾在一块报废的偏振片上用指甲划了一下,就留下了一道抹不掉的痕迹。当然,对于特别脏的镜片,也可用脱脂药棉蘸酒精轻擦。如录像放映厅内使用的机器,使用时间稍长,其镜片上会沾染一层厚厚的油烟,这时也只好用脱脂药棉蘸酒精轻擦,但需要特别小心,用力要恰到好处,一次擦不掉可多擦几次,以免在镜片表面留下擦痕。液晶屏的清理最为重要,除注意上面的操作外,还应小心不能损伤连接排线。有些机器,如夏普XV-348P机所采用的液晶屏,靠灯泡一侧安装了一块与液晶屏几乎同样大小的保护玻璃片,与液晶屏间的间距仅数毫米,但这里面往往集聚有很多灰尘,这时可小心卸下护盖,取下保护玻片进行清理。紧靠灯泡前面的那块玻璃起隔热作用,以保证液晶屏不被灼伤,这非常重要。我曾遇到一台机器,高温隔热玻璃碎成两块,但仍插在镜架中,用户不知道,继续使用,致使液晶屏被灼伤,表现为图像中部出现一块黄斑。因此,一旦遇到这块玻璃被烤碎,绝对不能开机使用,以免烤坏液晶屏。造成更大损失。 正常情况下,投影灯泡按每天使用8~10小时计,大约可用一年左右,但到后期亮度下降,这时即使灯泡未坏,也最好不用,因为此时的灯泡容易爆炸,灯泡炸碎的同时也极易将高温隔热玻璃炸碎,这样的现象我多次遇到,应引起足够重视。更换灯泡,最好用原装进口灯泡。有些价格相对比较便宜的灯泡,质量不太稳定,投射出的光束不均匀。有一台夏普XV-335P投影机,投影灯泡损坏,更换灯泡使用数月后,发现屏幕上有一块区域图像色彩特淡,且亮度高于其他区域。拆机检查,发现偏振片中下部有指头大小的一块晶片镀层被烤变色。于是换用一块新偏振片,可是时间不长,上述故障又重出现。打开机器上盖,开机状态下仔细观察,发现偏振片损坏区域的光照特别强。可见是由于灯泡投射出的光束不均匀,致使该区域温度比其他区域高,因而镀层被灼伤。由此说明,选购灯泡非常重要。有些灯泡,虽然价格相对比较便宜,但使用时,对机器的寿命却有很大影响。在此提醒大家,更换灯泡时,宁可购买价格高一点、质量有保证的产品,这样较为妥当。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投影机,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组装的,电气部分的故障率均很低。除灯泡是易损件,到时必须更换外,其次就是镜片的故障率较高,各组镜片中,偏振片的损坏又最为常见,大部分是镀层被灼伤。而偏振片上镀层被灼伤又与所使用的灯泡、机内温度息息相关,因此,定期除尘,使机器工作在较佳的环境下,是延长机器寿命的关键所在。

网友:
定期除尘,使机器工作在较佳的环境下,是延长机器寿命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