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与74HC**的区别

楼主:
74LS属于TTL类型的集成电路,而74HC属于CMOS集成电路。 LS、HC 二者高电平低电平定义不同,HC高电平规定为0.7倍电源电压,低电平规定为0.3倍电源电压。LS规定高电平为2.0V,低电平http://www.51dz.com/index.asp?i=kjf888为0.8V。 带负载特性不同。HC上拉下拉能力相同,LS上拉弱而下拉强。 输入特性不同。HC输入电阻很高,输入开路时电平不定。LS输入内部有上拉,输入开路时为高电平。 (1)74LS系列是“低功耗肖特基TTL”,统称74LS系列。其改进型为“先进低功耗肖特基TTL”,既74ALS系列,它 的性能比74LS更好。 (2)74HC系列,它具有CMOS的低功耗和相当于74LS高速度的性能,属于一种高速低功耗产品。 (3)上述两者的工作频率都在30mHz以下,74ALS略高,可达50mHz。 (4)但它们的工作电压却大不相同:74LS系列为5V,74HC系列为2~6V。 (5)扇出能力:74LS系列为20,而74HC系列在直流时则高达1000以上,但在交流时很低,由工作频率决定 74HC属于CMOS系列,输入阻抗高,输出电压高(4.9V为逻辑1),驱动能力差; 74LS属于TTL系列,输出电压较低(3.5V为逻辑1),驱动能力较强; 与单片机匹配,关系不大,但尽量用同一类型的芯片,即74HC系列

网友:

太好了

网友:
这两种型号都已近淘汰,新规设计一般不采用了

目前“TTL”差不多只作为电平规格而存在,而实际芯片早已被CMOS赶出了历史舞台。
引用 网友A:
...... 74HC属于CMOS系列,输入阻抗高,输出电压高(4.9V为逻辑1),驱动能力差; 74LS属于TTL系列,输出电压较低(3.5V为逻辑1),驱动能力较强; 与单片机匹配,关系不大,但尽量用同一类型的芯片,即74HC系列
前面的归结都是很经典的,而这最后三句,句句都缺乏根据不知所云,估计是原文章后面的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