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OSFET的问题

楼主:
就是我有个电路,附上图,我用一个25HZ的脉冲来开关mosfet ,当我用占空比1%的时候,变压器的输出波形比较好,但是当占空比为3%的时候就,变压器的输出波形就变形了,控制脉冲的幅值是7V,变压器的线圈比是1:20,我想问问是什么原因?mosfet 用的是IRF510

rar

网友:

是不是信号有衰减阿

网友:

建议先用示波器分段测下波形,把问题范围缩小下,是脉冲产生电路部分的问题,还是驱动MOSFET部分的问题,波形在哪个环节失真的,你电压器是做隔离驱动用的吗?

网友:
只见波形图

电路呢,在哪儿? 光看波形,不见具体电路,通过互感的信号是有可能变成双向的,也不一定不对呀。

网友:

通过你的表述和附件图,猜想你是想通过变压器也输出方波吧? 如果是,那么,这个路子就错了,方向错了。 你给的图尽管画的不“逼真”,但是对的,方波通过变压器的输出基本就是这样的。 如果想知道原因,就是变压器的工作原理,你可以深入看看理解一下。 我这里只能简单地告诉你:变压器只适合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信号的传递,不适合方波的保真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