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电路问题

楼主:
我想通过控制mosfet Q2来控jp2两端的电压开关,mosfet Q2 的开关电压是5V,问题是这个5v是相对于电源的地是5V,这个电路好像有问题,怎么来改

rar

网友:
下载也看了你的图,这是个音频电路的通道控制结构。单凭这张电路尚无法进一步对错,因为你的header[JP2]接插件外面的电路没有出来,另外给出MOSFET 的型号再讨论,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