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弱电流,光电二极管漏电流的检测问题

楼主:
需要检测光电二极管的漏电流,电流强度在1nA以下,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开始想用二极管串联100M欧电阻,然后检测电阻两端电压。后来发现万用表内阻要远小于100M欧,所以根本不能检测到正确的电压值 各位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们,帮个忙啊,谢谢!!

网友:
不怕贵的话去买个皮安电流表好了

http://www.gas117.com/prodetail.asp?id=1856 下面的办法虽不是准确测量,但作为定性检测没准也行: 1、通过模拟开关(有漏电为皮安级的)给被测点加上电荷,然后切断; 2、用CMOS输入型运放(漏电也是皮安级的)监视该点的放电时间,间接估算出漏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gas117.com/prodetail.asp?id=1856 下面的办法虽不是准确测量,但作为定性检测没准也行: 1、通过模拟开关(有漏电为皮安级的)给被测点加上电荷,然后切断; 2、用CMOS输入型运放(漏电......
多谢达人。不过我们需要测量准确的数值出来才行的

网友:
所谓“准确”也应该是有具体指标的

一般地,器件的漏电流为100pA应该算不错的了,但若拿它去测量1nA,立马就会产生10%的误差,还算不算“准确”呢?

网友:

运用电流储存到变容2极管中,用LC频率变化得到C的变量求得I.

网友:
太好了

强强强~~~~~~~~~~~,太好了,谢谢

-------------------------
Lord of the Rings online Gold web links:lotro gold,lotr gold,Lord of the Rings online Gold,SRO Gold,SilkRoad Online Gold,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3

希望楼主可以转载此文章,中国人雄起!
“5月8日~24日,正好是北京奥运会的前三个月,所有人都不要去家乐福购物,理由是家乐福的大股东捐巨资给dl,支持‘zd’。那我们现在就来抵制一下家乐福,为期与北京奥运会同长,前后17天。让他们看看中国人和中国网络的力量。请转发给你所有的手机、MSN等的联络人,并且让他们的家人一起参与,让家乐福门可罗雀17天。”

我的经典格言:Maybe buy wow gold God wants us to maplestory mesos meet a few wrong buy lotro gold people before meeting the right one.

网友:
目前有此测试以前

网友:
不好意思  是 仪器  品牌仪迪

网友:
测出电压表毫伏档的准确内阻(10M左右)

把电压表和光电二极管串联,看电压表读书,1nA对应10mV,普通数字万用表有0.1mV分辨力,对应有0.01nA吧,具体实践看看

网友:
高人

高人哪  我是新来的,希望能有一天和您们。

网友:
可以采用静电电压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