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变压器输出端电压的开关

楼主:
Q1的输入信号是占空比为1%,100Hz的脉冲信号,我想控制变压器输出端的电压脉冲的占空比和Q1的那个不一样,我想在变压器的输出端进行控制,怎么设计可以实现?

rar

网友:
干嘛用变压器?

能通过互感的是微分信号,也就是只有交流电才能从初级被传递到次级,而你似乎想做直流传递? 如果是为了绝缘,那么用光耦较好控制,但后级需要有个电源;用高频变压器也行,以初级的振荡/静止来控制次级整流后的占空比。(如图) D1没准是不能这样接的,这样接会把该传给次级的能量在初级就消耗掉。 还有,你的FET极性画错了,应该是N沟道型的。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