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基础知识集锦之三 DSP芯片的定点运算

楼主:
第3章  DSP芯片的定点运算
3.1  数 的 定 标
在定点DSP芯片中,采用定点数进行数值运算,其操作数一般采用整型数来表示。一个整型数的最大表示范围取决于DSP芯片所给定的字长,一般为16位或24位。显然,字长越长,所能表示的数的范围越大,精度也越高。如无特别说明,本书均以16位字长为例。
DSP芯片的数以2的补码形式表示。每个16位数用一个符号位来表示数的正负,0表示数值为正,1则表示数值为负。其余15位表示数值的大小。因此
二进制数0010000000000011b=8195
二进制数1111111111111100b=-4
对DSP芯片而言,参与数值运算的数就是16位的整型数。但在许多情况下,数学运算过程中的数不一定都是整数。那么,DSP芯片是如何处理小数的呢?应该说,DSP芯片本身无能为力。那么是不是说DSP芯片就不能处理各种小数呢?当然不是。这其中的关键就是由程序员来确定一个数的小数点处于16位中的哪一位。这就是数的定标。
通过设定小数点在16位数中的不同位置,就可以表示不同大小和不同精度的小数了。数的定标有Q表示法和S表示法两种。表3.1列出了一个16位数的16种Q表示、S表示及它们所能表示的十进制数值范围。
从表3.1可以看出,同样一个16位数,若小数点设定的位置不同,它所表示的数也就不同。例如:
16进制数2000H=8192,用Q0表示
16进制数2000H=0.25,用Q15表示
但对于DSP芯片来说,处理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从表3.1还可以看出,不同的Q所表示的数不仅范围不同,而且精度也不相同。Q越大,数值范围越小,但精度越高;相反,Q越小,数值范围越大,但精度就越低。例如,Q0的数值范围是-32768到+32767,其精度为1,而Q15的数值范围为-1到0.9999695,精度为 1/32768 = 0.00003051。因此,对定点数而言,数值范围与精度是一对矛盾,一个变量要想能够表示比较大的数值范围,必须以牺牲精度为代价;而想提高精度,则数的表示范围就相应地减小。在实际的定点算法中,为了达到最佳的性能,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浮点数与定点数的转换关系可表示为:
浮点数(x)转换为定点数( ):
定点数( )转换为浮点数(x):
下回去仔细学习一下吧~

第3章 DSP芯片的定点运算.rar

rar

网友:

先下再顶,也总是入不敷出啊。

网友:

谢谢了,先看下

网友:

正好要学习这些内容。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very good!!!

网友A:
今天下午的课程刚好讲到DSP得定点和浮点运算。
定点运算的位数已经达到了32位精度,在很多场合都可以不用浮点。
老师没有详细说。
想知道一般什么时候浮点用的比较多?
要求精度高的时候?或者是数值范围定点32位达不到了?
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知道浮点和定点DSP的应用,就得知道浮点和定点DSP的概念、优缺点。

    运算动态范围不同,要大很多。浮点的范围要比定点的DSP运算范围大。定点运算的DSP的每bit相当于6dB的范围,那16位DSP的动态范围就是96dB,支持2^16个量化步长;16位DSP的动态范围就是192dB,支持2^32个量化步长,这样就要求定标的重要性,而且在运算中会有益出,减少了精度,特别是在要求比较高的语音、图像和雷达等信号处理时,数据有丢失和结果误差较大,可能会使整个系统的性能下降,同时要求的存储空间和运算时间可能就比较大,这时可以根据需要选用浮点型DSP。

    而32bit的IEEE格式的浮点运算DSP的动态范围可以达到1536dB,量化步长就不用说了,大到几乎用不着,这样,动态范围和运算精度都大大的提高,还节省了运算时间和存储空间(因为少了定标和益处等运算量)。 而且浮点DSP的浮点运算用硬件来实现,可以在单周期内完成,因而其处理速度大大高于定点DSP。这一优点在实现高精度复杂算法时尤为突出,为复杂算法的实时处理提供了保证。

    从上面的分析就应该马上知道,从总体运算性能上看,浮点DSP优于定点DSP,但为什么都不采用浮点DSP呢。因为,作为市场需求和工程开发来说,还应考虑功耗、成本、体积等因素,定点DSP 的结构较为简单,封装较小,功耗更低,价格较便宜,而浮点在这些方面要差一点,因此在无法持续供电的场合,一般选用的都是定点DSP,例如移动电话。消费类电子产品行业会选用定点DSP,因为功耗个成本很重要。

重视性能的,或者性能为第一等级的,一般用浮点DSP。

以上不是完全绝对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下午的课程刚好讲到DSP得定点和浮点运算。
定点运算的位数已经达到了32位精度,在很多场合都可以不用浮点。
老师没有详细说。
想知道一般什么时候浮点用的比较多?
要求精度高的时候?或者是数值范围定点32位 ...

成本的推动是一个重要原因,应用的场合在于高精度的情况下用浮点的比较多。定点简单的多。有时候所谓的精度不怎么好。比如说AD12位的,其实只有八位差不多是很准的,第九位,就不怎么准了。。。。要知道精度增加一位对应的难度高很多。。。用的器件可能增加一倍。逻辑更加复杂。。。稳定性就会更差。。。现在用的16位的dsp还算成熟。。。。

网友:
谢谢楼主讲解

谢谢楼主讲解。。。。。。。。。。。。

网友:
受益匪浅~~THX

网友:
好东西 一直为这个头疼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