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移植ucosii到mc9s08aw32上的吗?我的移植代码OSTickISR里面出现了一个问题

楼主:
 请问有人移植ucosii到mc9s08aw32上的吗?我的移植代码OSTickISR里面出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 ** OSTickISR ** 1.保存CPU寄存器 ** 2.调用OSIntEnter();或者直接给OSIntNesting加1 ** 3.if(OSIntNesting==1){ OSTCBCur->OSTCBStkPtr=stack pointer} ** 4.给产生中断的设备清中断 ** 5.重新允许中断(可选) ** 6.OSTimeTick(); ** 7.OSIntExit(); ** 8.恢复处理器寄存器 ** 9.执行中断返回指令 ***************************************************************************/ interrupt 11 void OSTickISR(void){ _asm pshh //1 OSIntEnter(); //2 //3 if(OSIntNesting==1){ /* save current task stack pointer */ asm{ tsx pshx pshh ldhx OSTCBCur //pshx //ldx OSTCBCur,1 // pulh pula sta 0,x pula sta 1,x } } //4 /* clear the interrupt flag,using TPM as clock source */ _asm lda TPM1SC; TPM1SC_TOF=0; OSTimeTick(); //6 //7 OSIntExit(); /*exit interrupt and task switch */ //8 _asm pulh _asm rti } 这个代码运行到最后一句时,就跑飞掉了。我认为是我堆栈的进栈和出栈的顺序不对,但是也没有什么理由说是堆栈的问题。请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不是OSTickISR的问题,这个函数就像你的注释一样非常清晰,一般不会产生问题。
在这个中断里堆栈会产生错位,中断退出后PC不是原来压进去的PC了,也就是说从这个中断出来后不一定会继续去执行产生中断时的语句,有可能转而去执行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因此你的程序跑飞问题不是因为这个中断服务程序,而是在中断退出的时候有个需要自己根据不同的CPU及编译器修改的函数:OSIntCtxSw();
A.根据Metroworks 编译器需要把压栈错位4个字节,可参考如下程序:
OSIntCtxSw:
    ais       #4                       ;  Ignore return address to OSIntCtxSw() and
      bra       OSIntCtxSwRtn            ;  return address from call to OSIntExit()
OSCtxSw:
    pshh                            ;  Save H register (doesn't get save upon interrupt)
OSIntCtxSwRtn
    tsx                              ; H:X ← (SP) + 0x0001
    pshx                            ; Push (X); SP ← (SP) - 0x0001
    pshh
    ldx    _OSTCBCur                ;  Point to current task's TCB :
....

B.根据Cosmic编译器需要把压栈错位5个字节,可参考如下程序:
_OSIntCtxSw:
    ais       #5                         ;  Ignore return address to OSIntCtxSw() and
    bra       _OSCtxSw_skip_pshh              ;  return address from call to OSIntExit()
_OSCtxSw:
    pshh                            ;  Save H register (doesn't get save upon interrupt)
_OSCtxSw_skip_pshh:
    tsx                              ; H:X ← (SP) + 0x0001
    pshx                            ; Push (X); SP ← (SP) - 0x0001
    pshh
    ldx    _OSTCBCur                ;  Point to current task's TCB
以上两种程序是因为编译器在处理函数调用时的压栈方式不同造成的,分别在Codewarrior及WinIDEA中测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