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代码优化-让你的软件飞起来

楼主:
速度取决于算法 同样的事情,方法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比如,汽车引擎,可以让你的速度超越马车,却无法超越音速;涡轮引擎,可以轻松超越音障,却无法飞出地球;如果有火箭发动机,就可以到达火星。代码的运算速度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0 算法本身的复杂度,比如MPEG比JPEG复杂,JPEG比BMP图片的编码复杂。1 CPU自身的速度和设计架构 2 CPU的总线带宽 3 您自己的代码的写法 我们一个图象模式识别的项目,需要将RGB格式的彩色图像先转换成黑白图像。图像转换的公式如下: Y = 0.299 * R + 0.587 * G + 0.114 * B; 图像尺寸640*480*24bit,RGB图像已经按照RGBRGB顺序排列的格 式,放在内存里面了。 例如,将这个喷火的战斗机引擎,转换为右边的黑白图片 我已经悄悄的完成了第一个优化 以下是输入和输出的定义: #define XSIZE 640 #define YSIZE 480 #define IMGSIZE XSIZE*YSIZE Typedef struct RGB { unsigned char R; unsigned char G; unsigned char B; }RGB; struct RGB in[IMGSIZE] //需要计算的原始数据 Unsigned char out[IMGSIZE] //计算后的结果 看得出来优化在 哪里吗? 我已经悄悄的完成了第一个优化 #define XSIZE 640 #define YSIZE 480 #define IMGSIZE XSIZE*YSIZE Typedef struct RGB { unsigned char R; unsigned char G; unsigned char B; }RGB; struct RGB in[IMGSIZE] //需要计算的原始数据 Unsigned char out[IMGSIZE] //计算后的结果 优化原则: 图像是一个2D数组,我用一个1维数组来存储。 编译器处理1维数组的效率要高过2维数组 先写一个代码 Y = 0.299 * R + 0.587 * G + 0.114 * B; Void calc_lum() {int I; for(i=0;i<IMGSIZE;i++) {double r,g,b,y; unsigned char yy; r=in.r; g=in.g; b=in.b; y=0.299*r+0.587*g+0.114*b; yy=y; out=yy; } } 这大概是能想得出来的最简单的写法了,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毛病,好 了,编译一下跑一跑吧。 第一次试跑Void calc_lum() {int I; for(i=0;i<IMGSIZE;i++) {double r,g,b,y; unsigned char yy; r=in.r; g=in.g; b=in.b; y=0.299*r+0.587*g+0.114*b; yy=y; out=yy; } } 这个代码分别用VC6.0和GCC编译,生成2个版本,分别在PC上和 我的embedded system上面跑。 速度多少?说出来吓死你! 第一次试跑的成绩 在PC上,由于存在硬件浮点处理器,CPU 频率也够高,计算速度为20秒 我的embedded system ,没有以上2个 优势,浮点操作被编译器分解成了整数运 算,运算速度为120秒左右 这只是一副图像的运算速度!! 去掉浮点运算 上面这个代码还没有跑,我已经知道会很慢了,因为这其中有大量 的浮点运算。只要能不用浮点运算,一定能快很多。 Y = 0.299 * R + 0.587 * G + 0.114 * B; 那这个公式怎么能用定点的整数运算替代呢? 0.299 * R可以如何化简? Y = 0.299 * R + 0.587 * G + 0.114 * B; Y=D+E+F; D=0.299*R; E=0.587*G; F=0.114*B; 我们就先简化算式D吧! RGB的取值范围都是0~255,都是整数,只是这个系数比较麻烦, 不过这个系数可以表示为: 0.299=299/1000 所以D=(R*299)/1000 Y=(R*299)/1000+(G*587)/1000+(B*114)/1000 再简化为: Y=(R*299+G*587+B*114)/1000 这一下,能快多少呢? 化简后的成绩 Embedded system 上的速度45秒 PC上的速度2秒 0.299 * R进一步化简 Y=(R*299+G*587+B*114)/1000 这个式子好像还有点复杂,可以再砍掉一个除法运算。 前面的算式D可以这样写: 0.299=299/1000=1224/4096 所以D=(R*1224)/4096 Y=(R*1224)/1000+(G*2404)/4096+(B*467)/4096 再简化为: Y=(R*1224+G*2404+B*467)/4096 这里的/4096除法,因为它是2的N次方,所以可以用移位操作替 代,往右移位12bit就是把某个数除以4096了 Y = 0.299 * R + 0.587 * G + 0.114 * B Y=(R*1224+G*2404+B*467)/4096 Void calc_lum() {int I; for(i=0;i<IMGSIZE;i++) {int r,g,b,y; r=1224*in.r; g=2404*in.g; b=467*in.b; y=r+g+b; y=y>>12; //这里去掉了除法运算 out=y; } } 这个代码编译后,又快了20% 0.299 * R进一步化简 还是太慢! 虽然快了不少,还是太慢了一些, 20秒处理一幅图像,地球人都不能 接受! 但是目前这个式子好像优化到极限 了,要想突破音障,只能拆掉活塞 发动机,安装蜗轮引擎! 仔细端详一下这个式子! 仔细端详一下这个式子! RGB的取值有文章可做,RGB的取值永远都大于等于0,小于等于 255,我们能不能将D,E,F都预先计算好呢?然后用查表算法计 算呢? 我们使用3个数组分别存放DEF的256种可能的取值,然后。。。 Y = 0.299 * R + 0.587 * G + 0.114 * B; Y=D+E+F; D=0.299*R; E=0.587*G; F=0.114*B; 查表数组初始化 Int D[256],E[256],F[256]; //查表数组 Void table_init() {int I; for(i=0;i<256;i++) {D=i*1224; D=D>>12; E=i*2404; E=E>>12; F=i*467; F=F>>12; } } Y = 0.299 * R + 0.587 * G + 0.114 * B; Y=D+E+F; D=0.299*R; E=0.587*G; F=0.114*B; 使用查表数组 Y = 0.299 * R + 0.587 * G + 0.114 * B; Y=D+E+F; D=0.299*R; E=0.587*G; F=0.114*B; Void calc_lum() {int I; for(i=0;i<IMGSIZE;i++) {int r,g,b,y; r=D[in.r]; g=E[in.g]; b=F[in.b]; //查表 y=r+g+b; out=y; } } 突破音障! 这一次的成绩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执行时间居然从30秒一下提高到 了2秒!在PC上测试这段代码,眼皮还没眨一下,代码就执行完了。 一下提高15倍,爽不爽? 还能再 快吗? 120 秒 45秒 30秒 2秒 下一 程,几 秒? 很多embedded sysytem 的32bitCPU,都至少有2个ALU,能不 能让2个ALU都跑起来? Void calc_lum() {int I; for(i=0;i<IMGSIZE;i++) {int r,g,b,y; r=D[in.r]; g=E[in.g]; b=F[in.b]; //查表 y=r+g+b; out=y; } } Void calc_lum() {int I; for(i=0;i<IMGSIZE;i+=2) //一次并行处理2个数据 {int r,g,b,y, r1,g1,b1,y1; r=D[in.r]; g=E[in.g]; b=F[in.b]; //查表 y=r+g+b; out=y; r1=D[in[i+1].r]; g1=E[in[i+1].g]; b1=F[in[i+1].b]; //查表 y1=r1+g1+b1; out[i+1]=y1; } } 踩足油门,向2马赫进军! 并行计算 2个ALU处理的数据不能有数据依赖,也就是说: 某个ALU的输入条件不能是别的ALU的输出,这样 才可以并行 给第一个ALU执行给第二个ALU执行 一次并行处理2组数据 所以这里一次加2 Void calc_lum() {int I; for(i=0;i<IMGSIZE;i+=2) //一次并行处理2个数据 {int r,g,b,y, r1,g1,b1,y1; r=D[in.r]; g=E[in.g]; b=F[in.b]; //查表 y=r+g+b; out=y; r1=D[in[i+1].r]; g1=E[in[i+1].g]; b1=F[in[i+1].b]; //查表 y1=r1+g1+b1; out[i+1]=y1; } } 这一次的成绩是: 加足燃料,进军3马赫! Int D[256],E[256],F[256]; //查表数组 Void table_init() {int I; for(i=0;i<256;i++) {D=i*1224; D=D>>12; E=i*2404; E=E>>12; F=i*467; F=F>>12; } } 看看这个代码, 到这里,似乎已经足够快了,但是我们反复实验,发现,还有办法再快! 可以将 Int D[256],E[256],F[256]; //查表数组 更改为: Unsigned short D[256],E[256],F[256]; //查表数组 这是因为编译器处理int类型和处理unsigned short类型的效率不一样 再改动一下 Unsigned short D[256],E[256],F[256]; //查表数组 Inline Void calc_lum() {int I; for(i=0;i<IMGSIZE;i+=2) //一次并行处理2个数据 {int r,g,b,y, r1,g1,b1,y1; r=D[in.r]; g=E[in.g]; b=F[in.b]; //查表 y=r+g+b; out=y; r1=D[in[i+1].r]; g1=E[in[i+1].g]; b1=F[in[i+1].b]; //查表 y1=r1+g1+b1; out[i+1]=y1; } } 将函数声明为inline,这样编译器就会将其 嵌入到母函数中,可以减少CPU调用子函 数所产生的开销 这2个小小的改进带来的效益! 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客户的要求! 其实,我们还可以飞出地球的! 如果加上以下措施,应该还可以更快: ?把查表的数据放置在CPU的高速数据CACHE 里面 ?把函数calc_lum()用汇编语言来写 其实,CPU的潜力是很大的 ?不要抱怨你的CPU,记住一句话:“只要功率足 够,砖头都能飞!” ?同样的需求,写法不一样,速度可以从120秒 变化为0.5秒,说明CPU的潜能是很大的!看你 如何去挖掘。

网友:

好文章。往往我们写程序的时候,总是想着,CPU速度多快,什么都能应付过来,所以总是把大多的事情交给CPU去做。但当程序运行起来的时候,又问题嫌CPU速度太慢。我记的有个人说过:程序员能做的事,不能交给CPU去做(呵呵,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原话记不清了)。

网友:

有收获~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