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
请问个位高手一个电压问题,比如7805是不是输出电压最大只能是5V呢?ur133-1.5是不是输出电压最大只能是1.5V能? 谢谢 我用做恒流的时候输出电压好像都大

网友:

还有做恒压时呢 谢谢

网友:

恒流或者恒压需要专用的电路进行 使用7805之类的条件是电流小于其额定电流 电压相对稳定而已

网友:

直流的平均值和峰峰值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还有交流呢 谢谢

网友:

7805,是三端直流稳压电源芯片,根据厂家和具体型号不同输出功率稍有不同,一般最大输出电流2A,随着输出电压的增加如7812,7815,7824,输出电流也减小,对于三端稳压芯片主要是电路简单,稳压性能比较好,一般不用作恒流源。 对于要求功率额定功率大的场合,可以改变外围元件对78系列的稳压电路进行扩流,也可以采用多个78系列并联使用来增加输出功率。

网友:

对于平均值,有效值,峰值,解答如下: 首先,直流不谈平均值,有效值,和峰值,如果直流有峰值,肯定是干扰; 交流电是随时间变化的,每个时刻对应的电压值为瞬时值,在一个变化周期内,能达到的最高值就是峰值,采用等效直流或等效面积法等效的直流值就是有效值,半个周期内所有瞬时值的平均大小,叫交流电的平均值

网友:

没明白恒流时输出电压大的意思,

网友:
定流源定压源的概念

任何实际使用的电源,包括稳压器都不是理论的理想定压源,理论的定压源就是内阻等于零的电源.我们在78xx输出端测得的电压是内阻与你的实际负荷[负载电阻]的分压值.随便抓了一个ST的L7805做个例子,就具有以下的参数说明: VO Output voltage-输出电压 在IO = 5 mA to 1 A, PO ≤ 15 W VI = 8 to 20 V 条件下,它的输出电压的最小,中间和最高值分别是4.65, 5 和5.35 V.
7805的定流运用(例如作充电器),并不是7805自身的定流的功能性改变,它仍然是它的定压源,只是在它的输出端串入了适当的电阻而已,如果这个电阻和你的负载相比足够大,从负载处看上去就成了定流源.7805此时的输出高低与你是否用于所谓的恒流源没有直接联系,而是你的电流的大小.通常电流不是很大的情况下,电压自然偏高.
另外补充说说,定流源.理想的定流源内阻无穷大.其实现也并不困难,与其用7805加电阻改造还不如是个随便的管子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