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T毕业生的挣扎_3(转载)

楼主:
在新的一年里,人士继续在变动。我专门回忆下其中一些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八。      其中一个就是中科大的硕士。我公司最后没有拿到网关项目,于是c++组顿作鸟兽散。在与清华哥哥的争执中,科大哥哥飘然离去。他的离去给我留下了一些宝贵的名企经验,也是我得以一窥大公司内部的景象。他最后成了我公司第4个去阿尔卡特的人。      我对科大硕士的经验和传奇的了解并非来自于他的直接交流,而是他的一个老同事——交大机械哥哥。机械哥哥又是一个向往钱多事少福利好的人。他的观点与众不同。他向往国企和日企,无论哪一个都是很多人批判和鄙视的地方。但他的追求有其的道理和缘由。他告诉我他的同学们——那些没有作it搞老本行的同学们,现在都活得很滋润,钱多不说,还有权有地位。it当年给他的薪水高啊,比那些作老本行的同学们高了去了。可是高薪的开始并没有以更高的薪水结束,5年过去了他的情况还是老样子,不稳定,年纪一把还是个底层的程序员。在这里扯一下,好多人入行想法天真又可爱,仿佛做够了年限就能摇身变成pm——且不说这个所谓的经理,在大多数情况下无非是个技术小组长,资深程序员。离我见过的一些真正的项目经理着实差的远。真正能从底层做到中层的,有多大的比例阿?为什么说程序员没前途?不是说到了30就要淘汰,而是到了30、40往往还是程序员,还是底层编码,没有晋升,没有提高,左看右看,高学历比比皆是,就是想走学历这条路,怕也是非常得不容易。      机械哥哥有着自己的公司和事业。他利用上班的空闲努力打造自己的产品,这或许是他想去一个清闲稳定的地方的一个原因。而他告诉我的一个现实的故事令我不寒而栗:他的一个同学做语音聊天系统,自己的公司,都开始盈利了,却被国安盯上,起因是部分轮子分子利用他的产品做不法宣传。大骇之下严加监控,轮子是没有了,耗费国家数年精力资源后政府部门却不愿就此住手,开始查他经济帐,估计不把他整到牢里去对方是不愿罢手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小老百姓经商一定要合法,千万不要被别人利用了白白作了替死鬼。      类似的看法和想走的愿望使我们走到了一起,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相互交流面试经过和公司情况,也因为他我对业内公司的情况的了解至少增加了一倍。在这里提一下,他坐在了我原来的座位上,一个很稳定的座位。这个使他非常的痛苦,他想走,却始终没有走成。在听了我的“风水”解说后他换了一个位置,果然一个月后他就潇洒离开了,呵呵,那真是一个倒霉的位置。      接下去要说的还是交大的哥哥。没办法,为什么交大毕业生从事it得有这么多呢?我也没办法。这位哥哥我称之为小说哥哥。小说哥哥也不是计算机科班的,(可怜自己一把,不是计算机的都可以搞it,还可以混得不错,可计算机毕业的除了搞it还能干什么?想转行都没得转。奇怪的是,在我工作这几年来,发现it有那么几个明显的特质:1。计算机科班少。2。上海本地人少。3。妹妹少,尤其是长相还对付的过去的妹妹更少。这点可能因为干了这行,想漂亮就几乎不可能了。)他带有文人的浪漫气质,他从一家美国信用卡公司跳到我们公司,3年了,第一次跳槽。用他的话说他原来的公司3年里只走了两个人:一个他,一个读研的小牛。他的跳槽很有意味,因为他在原来公司绝对钱多事少福利好。如果你认为7000的收入不多的话,那么请把钱多去掉,不过事少您是去不掉的。那家公司的空闲程度到了这么一个可怕的情况:3年来,无聊的小说哥哥把网上所有找得到的小说都看了,实在太无聊了,真的没事干了,于是他走了。类似的情况我只听银行的兄弟这么跟我说过。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仔细记住他的公司名到底是什么。我就想去那里,空闲时间读个研多好,磨完柴刀了出来再砍树。      小说哥哥对网上写手的描述令我对写作再次燃发了热情。最后他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了许多刊登作品的网站,通过他才知道单纯做一个写手,在点击率达到一定程度后会有一些书局来购买版权。于是写贴子,赚点击率,出书,成了我心中一个美好的幻想和泡沫。天意弄人,如果世间人是自由的,那我就会去做写手,因为我热爱写作和读书;但是人生在世,受到的牵挂和羁绊太多,所以我不能,继续作着看上去有钱其实我并不热爱的工作。闲话少说,对着小说哥哥我说出了当年网络哥哥对我说的一样的话。我打赌他会后悔,并很快离开这里。前者是否变成了现实我无从得知,但后者没有超乎我的预料,3个月后,他走了,在一家这里估计没人听说过的外企,但是我知道那家外企在自己业内是no1,地位不可动摇。即使微软投资这个行业也未必能竞争的过他,除非全部免费不要钱的恶性竞争。通过这家企业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作为一个程序员自己最需要加强的是哪个,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可以通过那种途径展现出来。其实的一个根本就是不要随便跳槽,不要朝三暮四。踏实,成了我最为着重的方面。      荷兰硕士哥哥是我另一个颇有印象的哥哥。他在荷兰学习生活了17年,我不大明白他为什么要回国。他戏称美国找不到工作去加拿大,加拿大找不到工作去新加坡,新加坡都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国做海带拉。他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与清华哥哥大为差异,他们之间多次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清华哥哥不止一次扬言要开了他,在项目总结评分中荷兰哥哥拿到了一个不及格,他就是不想走也不行了。在一次机会中他去微软面试,最后却倒在了基础题目的面前。这些题目交给应届大学生去做,进去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可是应届的学生偏偏又往往缺少如他的机会和经验,世间的事,就是这么奇妙,你拥有一些,却往往失去一些。      当兵哥哥的经历最有传奇色彩。他从部队归来,投身于it,又是一个我见到的几乎从零开始的人物。如同前面我见到的一些白手起家的技术人员,他勤奋,努力,刻苦,获得了清华哥哥和老板的赞许和好评。在一片表扬声中,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在请了婚假之后当兵哥哥神秘失踪,从此人间蒸发。清华哥哥打了他的手机,一听是我们公司立即就挂了。他所有的档案和人事关系留在了我们公司,而他似乎毫无来取的打算和念头。而对我们老板说一句老子要走了,对他而言似乎是件过于为难和难以启齿的事情。在一次偶然中,听说他已在另外一家公司任职。一个老板眼中的模范职业员工,最终成了老板用人的一个笑话和奇闻。而他这次跳槽的传奇经历,亦成了我回忆中难得的奇闻轶事。      ***哥哥,是我见到的最为潇洒的员工。他不羁,热情,双重国籍,老婆是土生土长的***人。他精通3国语言,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中日英三语翻译。做到这一点很困难,学过日语的人知道,日语中很多计算机术语直接音译英语发音,而且发的是一塌糊涂。***人本身英语是惊人的差。nec也算是***有名的国际大企业了,见过英语好的工程师也就那么一个,其他的,汗,在座的各位应该可以去做他们的老师,无论是语法还是口语上。清华哥哥就多次为***人奇异的英语拼写和语法而困惑不已,而凭良心说,清华哥哥的英语是很不错的,到底没有在ibm白干了这么多年。我的老板英语非常的好(美国人),但与***人交流时还不得不带翻译。正因为如此他颇受老板重视。***哥哥曾神秘消失了一段时间,据说是到新加坡搞自己事业去了。在开了无数的日语翻译之后(包括我的一个朋友和同学,我曾介绍他们来我公司做兼职),老板无奈的又把他请了回来。老板之所以那么器重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懂技术。当然他的技术远远不能和技术人才比,但是比那些只会把日语说的滑溜溜的日语翻译顿时强上了无数。只会一种技能的人算不上真正的人才,跨行复合型的人就是21世纪难得的人才。人才难求阿。要做人才,千万不要做奴才,奴才太多了,开也开不完。

网友:

22。大专哥哥&随感      大专哥哥是个颇有悲剧色彩的哥哥。他技术很强,能力不错,资历也好。但就是因为他是大专生,在指派他做项目经理时公司犹豫反复了好一会。指派后项目组里又不服气了好一会。不要说我公司以学历取人,现实就是这样。而且我公司算得上是以才取人了。换个别的公司,你就不定有这个机会呢。      学历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说它没用它还真不是万能的,可少了它你就偏偏寸步难行。行政姐姐和妹妹都是大专生,但她们都在攻读复旦的本科文凭。身边的本科生们,有时间有精力的无不在攻读硕士学位。你说这是虚的八,我也不觉得mit的硕士就一定工作能力比一个中国不出名的高中生强,但是你看到他们简历时,你会选择哪一个呢?能力并不是一开始就能体现出来的,要体现能力,起码还要有个展现自己的机会和舞台吧?你诺失去这个机会和舞台,你的能力又算个屁。学校和学历,在你长久的职业生涯中或许毫无用处,但在某些时候也许就会救你一命,甚而彻底改变你的命运和人生。而与此同时我看到很多学第们喜欢抨击自己的学校,仿佛上了这个大学就是给他脸上抹黑似的。更有些“牛人”叫嚣着自己出去不靠学校——不靠学校?我倒不知道怎么个不靠学校法。如果他真能大刺刺的告诉hr“老子我读了大学,但是很遗憾,那个大学和我水平比起来实在糟糕,说出来没得丢了老子的脸,所以对不住,我不能告诉你,但我能告诉你的就是我读了大学。”我倒会大大佩服此人一把。可惜世上少的就是这样的英雄好汉,多的是无耻无赖的卑鄙小人。边骂着娘,边沾着光——而且自我陶醉,还不以为自己沾了学校的光。真有种的,学比尔盖茨退学去,这样我也服,不服不行。   有段时间学生们骂学校骂得太厉害了,我受不了。诺说苦大仇深学校欠我得多了,但社会的现实是你不能这么说自己的学校,尤其在外边。在此我恳求大家不要再随意出言侮辱自己的学校了。你真想骂回家抱个枕头爱咋的就咋的,在外边你影响的不只是自己。想想把,你诺有保证考上清华北大的实力,又怎么会在这里?母校是你的过去,你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跟自己扇自己耳光有什么两样?就从缺乏自信这一条,面试时就判你一个不及格。现在外面招人,不但看研究生院校,还看本科生院校,变态点的连小学都要看。给脸上贴金还来不及那,还自毁声誉?尽管叫巴,反正你说咱学校天下第一天下无双别人不定信,你说自己学校如何垃圾人家再一看你果然也不咋的人家还不信你?从此咱学校的统统划拉掉,连个笔试机会也没有——人的偏见啊,是那么的顽固和可怕。自己不想活了找个僻静的地方吊死摔死撞死随你,出来非要上班高峰时期跑到地铁来个卧轨自杀,实在可恶可恨。当时我在论坛看到一些学生又在老调重弹,恨不得上去每人抽两嘴巴。损人利己倒也算了,害人害己算什么啊。你以为出去笔试填资料看到:1。清华北大。2。复旦交大。3。其他。我们心里好受?中国的高校声誉靠的是什么?学术界的太过高远,咱不说;工程界的靠什么?学生!话说我毕业那会哪知道什么科大华中阿。当年填高考志愿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一号玩意。现在出来混了,见过几个科大华中,服了,我就认为他们强了。以后看到那里出来的人,不免要多打量几眼。南大浙大本来印象不错,可惜见了其中几个不咋的人物,地位降了,看到也不以为然了,再听他们把自己学校贬上一通,心想不过如此,原来听到的都是溢美之词阿,于是更加不能正眼看他们了。再说点近的,交大机械哥哥看我有考研的意思,拼命说自己学校经管类的好话——其实谁不知道复旦经管更好啊,但人家不。交大最近名声鹤起,我看有些道理,也是不服不行。话说到这里,你说我偏激吧,咱俗人一个,确实偏激。可是世上比我偏激的人多了去了,改变别人的偏激,还不如改变自己的形象呢。小伙子们好好干,干好了出去扬眉吐气的说咱就是x大毕业的,你甭不服气。这样的学第学姐,我服,我赞,可谓植树造林,利在当代,功在千秋。23。求职弟弟&随感      随着公司市场的开拓,老板实施了他的下一步战略计划。他新开了一家公司,做硬件的。老板自己其实有好几个公司,我这个只是其计划中的一部分。在一家家貌似没有关联的企业间,老板慢慢形成了一整套生产链——服务,咨询,软件,现在连硬件也有了。在以后的将来也许他会有一个集团,一个庞大的王国,来生产一整套完整的产品。刚成立的公司百废待兴,老板出于成本考虑没有租新的办公楼,而是直接使用了我公司的空余地方。于是在我公司里,两个完全不同的公司同时运作,有时甚至合二为一——新公司的新员工是我们公司出面招的,也是我公司的行政妹妹安排和在我公司面试的。      在这个时候,正是大批应届生涌上市场的时候,再次出于成本的考虑,公司里来面试的应届生顿时多了许多。一天我在工作的时候,行政妹妹笑吟吟地把一个小伙子带了上来,并安排在我身边坐下。那人是我的校友,当年毕业,电信专业的。他是来我公司面试的,因为是我校友,所以行政妹妹让我照顾一下他。校友见校友,两眼泪汪汪阿。我工作以来,见到的校友有几个阿,天知道我们学校的同仁们,都跑到哪里去高就了。小伙子听说我是校友,也很高兴。我问了他知道小牛猪猪莫,不知道。小牛猪猪看来影响力不够,有待提高:)聊了一会后,他悄悄的问我这里是高薪马?我看着他,他眼中透着希望和期盼。一瞬间,我很冷淡,甚至是恶狠狠的反问他:“你真的想要高薪马?你真的想要你就不会在这里!”      这句话有点冲,小伙子低下了头,没有再说什么。      我并不后悔我这么现实和直接的对待了一个对未来充满幻想和好奇的学第。但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往日的回忆涌上心头,让我不吐不快。      我真的想要高薪马?      其实我是在反问自己。      我想要过高薪了吗?在这里的各位真的想要过高薪了吗?      我敢说,没有。      想想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我干了什么?每个精力充沛的夜晚,我是在教室埋头苦读呢还是在寝室和人扯淡,抑或跑到八楼底下快乐的抄机,打帝国,打星际。在每个太阳升起的早晨,我又在干什么呢?是早起读书还是懒洋洋的睡大觉,抑或迫于点名的压力在教室里看着当天的八卦小报?      你说读书无用,那好,那你真的想过如何在毕业后谋的一份高薪的职位并付诸行动马?      还是没有。整个四年,大家睡大觉,打游戏,泡马子,玩啊,乐啊,到毕业了,终于发现自己要走上社会了,于是要钱了,要高薪了,开始如梦初醒开始找工作了,可是,迟了!      不要羡慕别人,想想自己,拿高薪,配吗?有的人确实命好,我不否认。但你是什么啊,贱命。你知道自己命贱,没有好老爸,没有上天的特别眷顾,苯鸟尚知先飞,你平时却连翅膀都不折腾一下,等逼到悬崖边上了,想飞,行莫?      你身边的人睡觉,起来会惊奇的发现自己的口袋里真得多了一钿沉甸甸的黄金;你也睡大觉,你能保证你醒来也兴奋的发现自己的口袋里也多了那么一块宝石莫?不能,你不能。你骂娘也好,撒气也罢,除了杀人打架(对于如你如我般的贱民,国家的执法机构的效率是出奇的高),无非是台上的撒泼的戏子,路边摆摊的小丑。      我究竟能干什么?想想把,我真得要过高薪了吗?我真得为高薪而努力了吗?      最后以水柱三国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命运,是沦落在鸡窝里的老鹰。

网友:

24。求职[续]      在平淡和学习中时光荏苒。在一天我上班的时候,msn突然弹出一个窗口:是小说哥哥。他问我:有兴趣跳槽吗?有,当然有。咱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好多年,终于盼到您老了,容易莫?激动之下差点老泪横流,颤抖着手打下:“你有什么机会?”“我公司招人,来吗?”接下去的事情仿佛顺理成章,我请了半天假,精心准备了一番,前去小说哥哥的公司面试。      前去的路上我冷静反思了一下,小说哥哥不问别人来问我,是因为以前我和他关系还好,总算有点共同语言。小说哥哥在里面一力推荐,这不比我在外面又投简历又找信息的要方便许多?社会上虽说每个同事都是你的竞争对手,但幸运的是,我做到现在所碰到的同事,还是纯洁的人,比学校里很多学生纯洁(我接下去想写自传第三部《大败局》,看了就知道,学生那也叫纯洁?别侮辱了这个词!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技术方面做下去的原因,毕竟对着机器瞎折腾,比对着一群狼心狗肺的人瞎折腾要轻松许多。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机器本身是不会给你钱的,要钱还是得从别人手上拿)。在哪人脉都重要啊。前几天和大哥聊天,又得到一则招人信息,相信通过他可以得到内部推荐的机会。可惜我不喜欢老换工作,尤其是换和手上工作没什么联系的工作(同样是it,每个公司做的东西可相差太多了),不然到可以去sybase去见识一下他们的笔试加面试,唯一遗憾的是白白辜负了人家的一番好意。        在胡思乱想中我来到了他的公司。当拿到笔试题目的时候我傻了,除了java题目其他基本不会。其实说白了外面公司面试的题目大同小异,平时的功底加上把大路的背背熟就能混面试。但当时我那个蒙阿,太打击自信了,苦闷中我交了卷子。坐等不祥预兆发生的时候,又进来一个妹妹笔试。对着笔试题她似乎也颇为苦恼,在我幸灾乐祸的眼光中,令我惊讶的事发生了:只见那个妹妹不慌不忙拿出一本记事本,开始抄题目!my god!我一时间只想抽自己嘴巴子,我干吗不抄下来呢?我现在做不出,可我有的是时间和机会,我可以回去做,回去背阿!下次碰到这样的题目,我不就混过关了吗?      老实说这个办法实在不怎么光彩,个人的真才实料最重要。无论怎么样,搞技术的总要拿出真功夫才行。      茫然中人事叫我。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笔试结果。如果不是内部有人推荐,我现在早挂了,必然是回去等消息去了——以我的经验,当人事让你回去等消息时,多半是没有消息,即使有也往往不是什么好消息。知道没指望了我仍做着最后的努力和挣扎。前面说过,我是一个根本不懂得如何面试的人,但实践比理论往往更能教育人,尤其是你切实在想怎么更好面试的时候。在最后努力中人事给了我另一个机会,我拿过几张c/c++的题目开始做。这时我开始后悔啊,要是一年前这些都是小儿科,现在要是问我""和<>我都分辨不清哪个是指向当前目录。怎么不在面试前把这些老皇历都看上一遍呢?我心中在不断地骂自己,愚蠢,真愚蠢!      最后结果强差人意。我第一个感觉是觉得对不起小说哥哥。在失落中我走出了这个公司的大门。带着我毕业后求职经历中最为惨痛的回忆,我回到了公司。      机械哥哥听了我的经历哈哈大笑,他告诉我面试没什么可郁闷的。你能说得尽量吹,吹爽了为止;你不知道得就贬低他,贬到面你的人郁闷为止。反正面试是不能让自己不爽的,他每次面试回来都是高高兴兴,至于那个面试的人是否高兴,那真是天晓得了。 25。杭州行      随着项目第一阶段的结束,我们又步入了一个相对空闲的阶段。***方面对我们公司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这里说一句,大部分***人智商很低,远为不如中国人。因而他对我们的成就颇为惊讶。而由于***方面的弱智和死板,我曾遭受了不少罪。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是***人会拿尺子去量界面,因此测出来的bug等同于一个让程序崩溃的错误。但是***人的勤奋和敬业着实恐怖:晚上2、3点收到***测试组发过来的bug并非一件稀罕事,而派到我公司***方面技术人员凌晨1点下的飞机,当天9点就会精神奕奕的在公司出现,并努力的干活,天知道他吃了什么精神鸦片。ceo曾抱怨过,我们公司人都早早的下班,(我们组很多人晚上八点还在公司)只留下***人——我们的客户在办公室里努力的干活。而项目经理听从指示陪班不到一个礼拜,不由得叫苦连天,虽然他自己本身在国人中间,也算的是一个非常卖命和发奋的人了。      因此,在项目进入了一个空闲期后,为了稳定一下军心进而接下下一个项目,公司利用双休日组织了员工去杭州旅游。这次活动是公司组织的最为慷慨的一次,虽然租的车子是极其的破烂。在整个路上几乎不可忍受的颠簸下行政妹妹晕了车,脸色苍白并大吐了一场。不过这次对我来说这是个好运的上午。我抽到了公司组织的2等奖,相当于拿了我两天的工资。这使我颇为高兴。随便说一下,那时我已打定主意要走,只待合同结束前一个月我就要大发简历。这次中奖使迷信的我更为相信了自己当时的好运。      走马观花和浙江土鸡的味道,使我突地怀念起自己幼时的种种。虽然我已回到了上海,并在可见之年不会离开上海,但我在这次杭州的旅游中,深深地明白,自己的身上流着浙江的血液。我爱浙江,也爱着这里的山水,这里的饮食。上海的繁华,上海的美食,却始终未能真正给我家一般的感觉。      对于此次浙江的经历,可见我写的《杭州行》。游玩的过程在此不累述了。      在浙江当天的晚上,我和同事一起打牌。最后的结果是行政妹妹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在第二天的一早,她告诉我们她做了弊。但当时谁也没有注意。作弊很简单,你敢做就可以了。尤其是后果成本很低的情况下。最近我看了一份杂志,里面说一个高级程序员实现一个模块是根本没编过一行有效代码,只是返回个随机数仿照真实数据。他的结局是快乐的混了几年,还在原来的公司里升了职。世上不乏这样钻空子的人,当时我就暗暗提醒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提防人,不要轻易的被人,尤其是被下级骗了,更不要把自己也骗了。因为你欺骗下级是几乎不可能的,而欺骗上级则不难,欺骗自己是最容易也最危险的。      回到公司后我们项目组更为空闲了,因为工程黄青不接。老板很着急,于是想尽办法要整些事情出来做做。于是他拉了一帮人去做cto哥哥的框架和平台。他可能梦想着把它做成一个通用买钱的平台,于是里面很多东西开始改写,尤其是那些使用了有版权的第三方控件的东西。也通过这个我了解了jgraph, jfreechart。不过那时我对这些东西毫无热情。我想转到服务器端做开发,这个貌似有前途也看上去复杂点。不过虽然老板做了安排,我们仍然闲着。想做一整套通用的东西在业内不大容易,因为各个用户需求不同,真要整这么一个东西,对需求分析的能力和行业经验显得无比的重要。对于我们这些小兵来说这两样我们都很缺乏,所以当时就几成了瞎干,如果cto自己不能拿出一整套的设计和架构,我们下面的小兵是颇难继续往下做下去。于是老板组织我们去学日语,并要求两三个月后考出3级,否则咔嚓。咔嚓可能意味着减薪,也可能意味着走人。我英语不好,所以当时参加日语学习我到颇为热心。这意味着我以后可以在简历上写上二外,必能弥补我单门外语不佳的弱势。      在空闲中,我发现日历已慢慢指向7月,我的合同也快到期了。于是我不慌不忙的找出合同,想看看何时到期。按我的计划,在之前一个月我将四处求职,顺利的话到时即可走人,免去所有打招呼,请求辞职什么的麻烦和手续。但是在一片纸堆中终于找到我的合同并看清楚上面的内容时,我真正的大吃一惊。。。 26。脱蛹(一)      等我看清我的签约日时我头脑一片昏眩,上面明明白白写着7月14日到期,而当时已是7月初。我没有时间了,而且公司根本没找我谈续约的事——我到底怎么了?公司不要我了吗?为什么毫无动静?一串串的问号在我脑中盘旋,最后化成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在最初的慌乱后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失业呗!我工资这么低,我就不信找不到和现在一样薪水的工作!当天晚上我立即更新了我的简历,并拷到了我的优盘。我以前买过人才市场报什么的,感觉他们对我帮助不大。我决定这次完全依靠网络——而说实话,除却网络我倒真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方式去投简历。      在第二天一早,我趁同事尚未上班立即打开51job细细看了起来,凡是中意的、有名气的大公司一律投一份。当天大约投了10份左右。下班的时候我把合同快到的事情告诉了机械哥哥。他确认了一般公司都会在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和你签约,如果他想要你的话。听了这些我有些天旋地转。我那时家里没有宽带,也没有网络。我苦笑着做好最后的打算:如果倒时他们告诉我我第二天不用来上班了我就到我同学家去发简历。而从此我真正开始了我的找工作之旅。每天我都会抽出半小时看一下招聘信息,一般我只投两种:1。招聘要求比较符合我的现状而且我对其也比较能够认同的;2。大公司,有背景的公司。职位莫,其实我想做售前,但现实是直到我最后换好工作,没有一家我投了售前的公司对我发出过哪怕是笔试的邀请。换行不是那么容易的,干了几年后更加困难了。有人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此话大大的有理。      转眼过去了几天,而我的努力没有任何的回音。在这个时候我在南大java版看到有人的公司在招人。于是我立即加了他,并通过他投了简历。在那个时候我对那个公司毫无了解,只知道那是家cmm5的公司。当天晚上8点左右他们人事来了电话,约我第二天下午面试。晕,原来招聘的速度,可以这么快。      第二天我打了他们公司的电话确认一些东西(其实是公司名,呵呵,惭愧一把),在电话中我听到自动语音吐出的是“纳维昂”,什么?我又打了一遍,确实是。不知道这里大家知道这家公司没有,2002年亚洲最佳雇主。我在msn上询问了那个南大的大哥,不错,是却又不是。纳维昂早已被收购,而我要去面的,就是曾经的亚洲最佳雇主,现在的被收购后的一家印度公司,业内大概排在7位左右的模样。那位大哥告诉我,要英语面试。我再次昏倒。这次面试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英语面试,而我那时对自己的英语,几乎没有任何的自信。于是我放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立即写了一篇英语自我介绍,并让一位高人帮我润笔。完了我开始背,死记硬背也好,起码把自我介绍给说溜了。      在下午12点半的时候,我坐上了开往张江的汽车,手里拿着英语自介的草稿,带着我心中的梦想和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我新的征途和未来。      27。脱蛹(二)[待续。没有最怪,只有更怪,记7月我的第一份offer]

网友:

27。脱蛹(二)      下午1点半的时候,我站在了这家公司所在的楼门口。在这家公司的楼上,是我同学的公司。当年他进入这家公司的时候,那家公司规模在我的公司的十倍以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着实羡慕了他一会。一年过去了,这家公司已濒于破产,而他已然失业。      在叹气中我走进了公司的大门,面我的人吃饭还没有回来,我便在会议室里静静的等。这段时间非常的无聊。而那时的我居然有这么好的耐心,就这么一直等着。照我现在看来,拂袖而去是最好的选择,恐怕也是唯一的选择。      在无聊与沉默中等待了大约一个小时后,终于进来了两位哥哥,拿着我的简历,开始提问。大体上我回答得还不错,包括后来的英语交流。一方面是有了准备,一方面有些东西靠的是平时的积累和经验。在他们离去后不久又进来一个哥哥,他重新提了一些问题。这次的谈话比较随意,其中也包括了一道我没答出的技术题,而那位哥哥也作了亲切的答复。面试,其实也是种迅速巩固和提高自己基础知识的手段和方法。在最后离去的时候哥哥问了我的期望薪水。我说了一个数字,那位哥哥看着我,说:“现在的行情你也知道,这个有点高了。”高了?我心里顿时有点憋气。难道张江的公司都是垃圾,程序员工资不会超过5000的传说都是真的?我争辩了几句,那位哥哥也没说什么。第一轮的面试就到此结束。      回到家后我反思了一下自己。这次面试是我面的最好的一次,也开始真正让我懂得,如何去面一个公司。其中另一个收获是我知道自己也可以用英语交流,而在以前我把它想得过于神秘和复杂。      在一个礼拜后,这家公司再次来了电话。这次面试时间是双休日。很好,这意味着我不用请假。由于面试所带来的外出,随着次数的增多,多少也曾引起了项目经理的怀疑,而这多少令我不愿甚至有些害怕。毕竟我的合同就快到期,而公司方面的沉寂让我感到压抑和恐惧。      于是在烈日下,我打着伞,再次去了张江。这一路的奔波耗费了我2个半小时,单程车费8元人民币整。这意味着每天我将要花费5个小时以上在路上。我开始担忧倘若我被录取,我又如何应付这个漫长的车程?张江软件园太偏,太远,其实并不适合上海本地人。这或许也是张江程序员易寻,而清洁工难招的原因吧。各位不搞技术的哥哥可以考虑去那里做清洁工,工作自由报酬又高,且可以兼职,而且永不失业。比程序员不知美到哪里去了。至于社会地位莫,大体是不相上下。虽然大家个个号称自己是软件工程师,但我还真没见到谁手里拿着国家颁发的工程师职业职称证书哩!顶着烈日我口干舌燥双眼金星(那天温度38摄氏度),几乎是连滚带爬的进了公司,面对我的却是4大张笔试题。面对着卷子我开始发愣,甚而开始冒火。这次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极不美妙的印象,也彻底击碎了我对张江的美好想象和幻想。这些卷子的题目非常偏,一如印度公司风格的传说。但幸而我对java基础知识了解掌握尚好,头昏脑胀之下倒还能落笔如飞。答完之后我被请到了旁边。有个一起来笔试的哥哥也做完了题目,坐在我的旁边。他向我打听这个公司的情况,昏死。原来他是被猎头叫来的。说来惭愧,我是从来没有受到猎头的青睐,培训班什么的到不知从哪搞到了我的资料,常常打我手机骚扰我。大约是因为我的简历里证书乏善可陈。完全依赖自己现场实力而非证书学历,我大概能算是一个典型。只是这个典型我当的心不甘情不愿,虽欲给自己简历上金,却每每败给了自己的懒惰和松散,弄到最后无非给国家送钱,陪太子读书,成就了新一代先富起来的人,再次为国家每年的高gdp增长,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过了一刻钟后,人事进来告诉那位大哥可以回去等消息了——前面说过,等消息就是没消息,即使有也不是什么好消息。果不其然,等他走了后人事告诉我笔试过了,立即下一轮——也就是最后一轮面试。我的心情顿时好了起来。走进经理办公室,对面坐的是一个穿着民族风格十足的印度大嫂,旁边则是上次面我的哥哥之一。我心里一咯噔,心想今天估计要糟糕。果不其然,印度大嫂开始开“英语”:"hello,what is your english name?"。其的英语仿佛来自天外,又仿佛来自莎士比亚时代,总而言之,大约相当于小时候看中国电影那帮假洋鬼子卷着舌头说中文,国人以为开洋文,外国人却以为这就是堂堂汉语。oh, my god。幸而这句话过于简单,再听不懂就要回家打屁屁,我忙开始讲英语,随便佩服一下自己英语怎的这么好,个个原腔原味,发音纯正,堪为教科书之典范。接下去的谈话颇有些苦恼。因为要理解她的英语过于困难。而她竟毫无自知之明,更未曾给我留下一点面子,以超过美国黑人的语速滔滔不绝。虽然其中我不识趣得多次“pardon please.”,但丝毫未曾损害她说话的热情和语速,而我也竟开始不好意思,干脆摇头晃脑,频频点头,欺骗对方的同时,倒也欺骗了我自己,使得我自己以为自己听懂了什么,其实除了第一句我完全听懂了,别的我大多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最终她问我要求多少工资,在旁边哥哥帮助下我弄明白了她的意思,重复了上个礼拜的数字。她点了点头,然后比划着问我什么时候能上班。曙光就在前头啊,我仿佛看见胜利女神在向我招手,而我就要加入曾经的亚洲最佳雇主了!在激动中,这时我犯了所有面试中最为严重的错误,我告诉她下个礼拜四,也就是四天后。她和哥哥颇为惊讶,于是她重复了自己的问题,哥哥用中文重复了一下。我点了点头,继续傻瓜一样的点了点头,并告诉他们14号合同到期,我想走就走。他们更惊讶了,你公司没有和你续约?嗯?没有,他们忘了八(后来事实证明,真倒是真的)我有点意识到我说错了什么,但已经来不及了,对方那会相信阿?这是我这个月,甚至一年来犯的最严重、最失败的错误。这个错误顿时断送了我的前程,也大大打击了我的自信和自尊。在回来的路上我恨不得自己抽自己耳光,太蠢了,真的太蠢了。这件事情充分证明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白,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面试就是斗智斗勇的过程,你征服不了别人,就要被别人征服。      然而,如果当时他们是立即据了我的话,我会一直怀念这个公司,并每每不忘自己在这里遭受的失败——但是这家公司的与众不同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28。脱蛹(三)      印度大嫂得到我再次的肯定后,她的眼光顿时亮了一下。然后她客气的让我出去,在门关上的一刹那,我再次听到了她招牌式的英语,当然,这次我还是没听懂什么。      10分钟后,她让我进去,飞快的说了一串。我没听明白什么便贸然回答。这时那位哥哥不耐烦的打住了我,他毫不犹豫地说:“今天立即和你签合同,工资xxxx(注:很低,比我原来工资还低),14号上班。你干不干。”最后一句话说得没有问号,只有一个句号,一个没有选择的句号,一个我在这里面试的句号。这时我开始有点明白怎么回事,懊悔愤怒的情绪立即卷遍了了全身。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立即说:“no!",委屈,气愤,类似的感情使我艰与视听,并开始用中文激动地说了几句。人气急下的话是很难记住的,我唯一记得是我当场斩钉截铁拒绝了这份对我来说不亚是一次侮辱的合同,并立即拂袖而去。对于我的表现,印度大嫂和哥哥也有点惊讶,不过对于他们来说,招一个程序员,毕竟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那时的行业,大多是广招人,大降薪。所以在以后的不久,也许他们真招到了这样工资却又能干活的廉价劳动力。      回去的路上,我坐在车上,看着荒芜的景色在眼前不断卷动,我愤怒,我无奈。我知道我不能很有很有骨气的发誓:我从此再也不来张江。我知道为了生计的所迫,也许真有一天,我不得不到张江来工作。我只希望通过自己的修炼,和业内发展的变化,我不至于到这样荒僻地方,来谋取我那微薄的薪水。      第二天上班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14号日益逼近,公司到底怎么回事,我当时可弄不清楚。机械哥哥让我去和老板说。我想了想,骨子里古代文人的自我清高(我受古代儒道两家文化影响比较深)开始作怪。我不愿去求这么一份合同。从某些方面讲,每个员工对自己的公司其实都有归属感,尤其是第一个公司。但我不。我在职1年多,自打罢工事件以来从未想过如何使公司变得更好。公司对我而言好像一个孤立无关的东西,没有感情,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恨。如果它倒掉了我也许还会弹冠相庆,虽然这同时意味着我就此失业,对我毫无任何利益上的好处,只有坏处。从这方面来说我公司做的太失败。公司和个人其实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公司要是倒霉了,员工大多也要到倒霉。不过国内很多企业家在填饱自己肚子的同时还拿走了本来属于员工的那一份。在这样的环境下《送给加西亚的信》便应运而生,老板们不得不需要它来为手下的员工洗脑,用高压加愚昧强迫统治员工。这些原本并不需要。有头脑的员工都会认识到公司与自己紧密不可分割的关系;真正有创造力的企业员工是公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公司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同舟共济,共同进退。我不敢说自己现在的公司有多好,它也做了很多我不满意甚至很不满意的事。但它起码让我认识到公司和我是一个阵线上的战友,公司好了,我才能更好。关于这点这个公司没人给我洗脑,而原来的公司无数次尝试这样给我们灌输这样的思想。前者我自发希望公司变好,原以为它变好而努力;而后者我对那套理论颇为厌恶,觉得简直在污辱我的智商。      回到当时。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我找了论坛上的泡泡眼,并通过他投了简历。我打定了主意,决定这次开低价钱,目的只有一个:拿到保底的offer。关于这点我颇觉得有点对不住泡泡眼大哥。他是我见到的技术不错的强人,一个让我尊敬的学长。他对我的照顾让我不知以何回报。      在投了简历之后不久,我的msn突然弹出了一个新窗口。。。

网友:

29。脱蛹(四)      我打开了窗口,是大哥的。大哥开门见山的问我是不是去他公司投了简历?因为他和我以前是一个公司的,所以人事向他打听了我的情况。待我知道他就座在泡泡眼的旁边,我一时竟一片空白。幸福,兴奋,惊讶,种种感情混在一起,也突地使我对他的公司产生了莫大的好感。      遇到老同事的好处就是使我进去的可能大大增加,其中部分原因是我搞到了几乎所有技术笔试的题目。在去他公司的路上,我真切认识到了上海极其糟糕的交通状况。说实话,他公司到我家的距离只有到张江的一半,而我却几乎花费了相同的时间来赶到他的公司参加面试。在最后几站我是提早下车,一路飞奔过去的。然而这一切的努力没有挽回我迟到半个多小时的结局。我很愧疚,我的未尝料到的意外恐怕给这个公司留下了并非完美的印象。      在那里我没有见到泡泡眼,却和大哥聊了一会天。面试的气氛比较轻松,我的发挥尚可。出于我以前工作经验的限制和申请岗位要求的差异,我的表现并非上佳。在回到公司后没几天我的合同就到期了。而公司方面依旧毫无音讯。我不知道公司的真实想法和内情,我也不愿去深为探究,最终接受了我离职时他们给出的原因。      14号过去后我的心境反而平静了许多。这时候有个公司打来的电话要求我去笔试。而在当天我正好接受了另一家公司的笔试通知。从战略的角度讲我应当参加这家公司的笔试,因为这家公司的层次比我要去的那家要高上好几个档次,起码前者说出来大家是略有耳闻,而且那个地方一度也是我心目中钱多事少福利好的圣地。但是我最终和他们协商了一下,对方人事比较通情达理,我们重新安排了时间。这次的安排使我差点错过了与这家企业交流的机会,因为我搞错了时间,最终我没能去按时去参加这家公司的笔试。当然此乃后话。      接下去我马不停蹄的赶往威海路参加了第三家公司,也是我最后一家公司的笔试。这是家德国全资公司。漂亮***的人事妹妹是我对这家公司最深的印象。我很少使用***两字,但那家公司的人事确实很不错,为人接物也是我这次找工作中碰到的最为温柔的一个。秀色可餐之后,面对我的是电脑上的一份自动答题系统。这是我看到的最为奇特的笔试之一。我尝试着寻找中文输入法,却悲哀的发现这是linux操作系统,而且未装中文输入法。笔试的题目涵盖面比较广,幸而大多我尚能侃侃作答。在做题的时候我发现这里听到的英语远远超过中文——可以说我进这家公司唯一听到的中文是人事妹妹和我的谈话。这个细节再次验证了英文的极端重要性,也使我真正开始认识到,英语是门工具,是交流的手段而非纸面上的考试和标准答案的对照。      回到家后,我开始等待这两家公司的结果。我继续投着简历,但却再也没有回应。是的,我找工作的这个月一共就面了四家公司,这四家公司在我投简历一个礼拜内已陆续全部出场,一个已被淘汰出局;而我就是拳击台上的选手,奋力作着最后的一击。在今天的现在慢慢回忆这一切,我愈发觉得冥冥上天已给我悄悄安排好了一条奇特而又惊险的道路,而我被命运之手推搡着,走向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30。脱蛹(五)      在下一个新的礼拜中,那家公司的人事怒气冲冲打来了电话,质问我为什么没有去笔试。在电话的最后她号称会再给我电话另外约时间,而这被沮丧的我想当然得认为是客套和推托之词。而泡泡眼公司原先约好的电话面试却迟迟没有来到,白白让我请了半天假。这真是一个倒霉的礼拜。      到星期五晚上,我气馁的发现我的眼镜坏了。虽然第二天我把它修好了,但对眼镜的担忧却并未因此而泯灭。于是我去茂昌新配了一副眼镜。因为我不入流的外貌和衣着,店员把我当成了一个学生,并拿出一副不怎么样的眼镜。我接下去的举止颇令她惊讶,因为我对她说我要店里最好的镜片。不计较钱的消费的感觉是非常酷的,可惜这样的感觉对我来说显得过于稀少。不过对于镜架我向来不多考虑,只买了300多元的一副。这点成了我的一个遗憾。因为这个镜架配不上我的那对镜片,尤其在价格上。在付完钱之后他们告诉我这个镜片正在搞促销,赠送350元的交通卡。这件事被我当成了一个先兆,一个我运气不错的先兆。在签名拿赠品的同时我发现就在这一个上午,配了这幅镜片的人居然有近十个。看来有钱人,真是不一般的少。     好东西外表光彩,背后的故事不在其中却难以知道其中的故事和难堪。此镜片极易磨损,不能用一般的布或纸巾擦,一擦就是一道痕。这意味着我需专门购买相应的清洁剂,隔三差五就要好好保养一番,着实麻烦。到后来一般的场合我都不戴,继续使用着原来的眼镜。      而我的运势却似乎有了真实的改变。泡泡眼公司的越洋电话终于打到了。我的破手机在这次面试中立下了奇功:向来一会就把电耗光的它,居然在两格电的情况下整整撑了近两个小时。这段时间对我是珍贵的,因为它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完成电话面试,并进入了最后一轮面试,与他们的老板直接对话。如前面所言,我提出的薪水要求是我找工作中最低的,再一个礼拜后我拿到了这家公司的offer。而在这个礼拜我又顺利拿到了那个德国公司的三面通知。这次是个意大利人。他的英语也颇难听懂,幸而旁边有个国人,顺便用英语给我“翻译”了面试官的问题。他的英语很不错,发音也很纯正,真是我学习的榜样啊。在结束的时候老外告诉我如果通过了下个礼拜会有四面。听到这句话我差点昏厥。据说微软也只有7面,而这么一个小小的公司居然共有6面。而不幸的我已没有机会去体验这传说中的6面,因为我始终没有拿到4面的通知。    这时我已放弃希望的那个公司也来了电话,我们重新安排了时间。上海的破交通再次让我估错了时间,我又迟到了,并差点错过了笔试——我不认为在两次失去笔试机会的情况下,他们还会给我第三次机会。笔试分英语写作、智商测试和技术问答三部分。其中技术题是我见到的最简单的一次。这次笔试我感觉做得很不错。在填写工资期望的时候我一时机灵,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提高了一点。这是我这次找工作中最正确的举措之一。后来我果然通过了笔试。在全公司卡人最紧的面试官(当然,当时我可不知道这些。而不久后,因为他通过率过低被公司毙掉了面试官的资格。这点,对我来说不知是不幸还是大幸)的追问下尽力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在我就要离开的时候,人事叫住我,我通过了,并立即参加下一轮的面试。在这最后的面试中我后来的部门经理流露出要安排我去测试部门的意向。我拒绝了,出门的时候我很有些后悔,如果因此失去进去的机会那就更为可惜了。回到公司机械哥哥告诉我大公司就要去测试部门,那里才是真正能学到东西和有前途的地方。我不知道别的公司怎么样,反正在这个公司情况确实如此。开发部门分工过细,到最后往往只是颗螺丝钉,离开了自己原先的岗位可能什么也不会。我看到一则报道,美国人做工程的不到4%,大多数的下脚料和编码的工作都安排到了印度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外国大公司在国内的研发机构,在我进去后破灭了我原先的幻想和想象。这是后话,在我离开这家公司并再次沉淀的时候,我再慢慢诉说我的新的故事和人生。      31。离别&大结局      我现在手里有了两个offer,何去何从已然清晰。此时大约是7月底。我的小心谨慎使我没有立即向公司摊牌,而是先静心等待体检的结果。反正我无合同在身,可以随时离开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这个时候我出于对项目和公司的责任感私底下向项目经理透露了我的意向。项目经理立即向公司做了汇报。他太积极了,甚至搞不清自己的位置。他只是一个呼之则来唤之则去的打工仔,而他却俨然自以为是公司的老板抑或负责人,慷然承担起公司股东的责任来。这点使我们组里的成员颇为不解。      公司对于我的离去并没有太大的惊讶和震撼,这是正常的。我们那时正处于空闲期,老板想尽办法给大家安排事做,比如给代码添加注释什么的。项目经理安排机械哥哥接我的班,这点让机械哥哥叫苦不迭,他加快了离开这个公司的步伐。在我离开公司不到一个月,他立即离开了那里。      项目经理一边安排我离去的后路,一边劝说我留下。我告诉他合同到了,他信誓旦旦的说这是公司的疏漏。并不断的说我过于内向不开朗。他说如果我有加薪的意思可以和他说,他会去和公司商量——讽刺的是,真正决定我能否加薪的ceo、cto直到我最后的离去并没有和我有过任何的交流,更别说加薪了。在一个根本不重视人的公司里,我还能指望什么呢?    项目经理单独和我谈了好几次,他侃了公司的前途,公司的发展,公司的业绩;告诉我工资的增长要考虑到其他人,我不能自私的要求给自己加太多。对此我其实已无兴趣。我对这个公司没有感情,更谈不上好感。更何况我手里最好的offer,是这里待遇的近300%。为了这个待遇我等了太久,也付出了太多。我对得起原来的公司了。      代表公司真正高层的人事最终和我谈了话。在旁边的z夸了我稳定,人事告诉我我的合同完全是公司的错误和遗漏。照我推测,他们大概根本没想到有人还会合同到期,此时公司里除了老板没人比我资历更老,即使ceo也和我不相上下。而我告诉人事给我一个礼拜时间的考虑,同时我也想知道他们给我什么待遇?我说一个礼拜是因为每月的5号是发上月工资的日子,下个礼拜就是5号。我想把我所应得拿到手。毕竟手里有钱,我再无后顾之忧。一个礼拜后人事告诉我公司的决定:加薪20%。我笑笑,于是我和这个公司的合同就实际上结束了。      项目经理对这个结果颇为不满,并迁怒到我身上,说我没有职业精神。实在可笑。而正是出于职业道德我延长了我的合同,帮他们做到8月10号,顺利完成了工作的移交。回想当年那些大哥的离去,是如此的迅速和快捷,以至于根本没有任何的移交,也没有相应改变工作的计划和日期。相交于当时我的狼狈和压力,机械哥哥实在幸福。      8月10日,我收拾了我所有的私人物品,离开这个给我留下太多痛苦和折磨的公司,走向了当时我心目中的美好前程和圣地。我的第一年的生活,痛苦,迷茫,压抑,也使我从一个满怀着对it绯色梦想的男孩,真正开始成长为一个普通的it软件编码人员。      在我离去的时候,我的一些同学,已有了自己的公司;      在我离去的时候,我的一些同学,已在大型国企站稳了自己的脚跟;      在我离去的时候,我的一些同学,已开起了自己的私家汽车;      在我离去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都有着自己的不错的工作和收入;      也在我离去的时候,在infosys的一个同学向我诉苦,说自己公司的不是;      更在我离去的同时,一个我以前同寝室的人为了加薪到2000元的月薪和老板闹翻,失业至今。说一下,他是在上海。      活着,跋涉着,在骄傲和迷茫的同时,我前进着,走着自己的路。      机械哥哥对我说,在5年后,大多数同学的生活是差不多的,都是一个凡人,一个普通人,作着普通的事,拿着普通的薪水。      在我眼里,刚毕业的时候差距是巨大的。现实究竟如何,我更为相信机械哥哥的话,只是这需要时间的验证。唯一不同的是,我有着梦想,继续艰难的在新天地中,书写着我新的篇章。      [全文完]      后记:   很感谢能继续看到这里的读者们,也非常感谢那些回帖帮顶,甚至写出不凡回帖的网友。      此文我会整理一遍。起码此时已有老同事指出了其中的几个错误和不实际之处,我需要一个现实的整理版。而我对其的后半部分也绝非满意,有时间我将重新更新一遍,写成一部相为精彩的精华版。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写连载真的好累,我需要调整休息一下。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2005年2月9日大年初一晚 关于《挣扎》 连载登出以来受到了一些反馈,现在此一一作答。 首先是关于本文的真实性。本文既是真实的也是不真实的。说它真实是它确实发生;说它不真实是因为毕竟只是我的所见所闻。我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记者,我只是个记录者,记录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尽量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将自己的主观影响降到最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那次罢工。我既没有参与每个员工和老板的谈话,更没有在老板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器。至于密切跟踪每个员工以切实了解他们的想法和真实情况,我也是做不到也没有哪个兴趣的。所以我只是记录我的所见所闻,至于究竟是不是就是事情的真相,如果你非要讲客观的话,我想世界上没有什么人可以以给你这样的保证,即告诉你这就是真相。 其次是个人的选择。我认为工作没有好坏,只有适合自己与否。有人喜欢钱多,那就去钱多的地方;有人喜欢挑战,那就去挑战的地方;有人喜欢稳定,那就去稳定的地方。你眼里的天堂不一定是别人的天堂,别人眼里的地狱也未必是你的葬身之处。我也只是记录,没有劝导。我的经历有限,也无法给所有的地方一一作出评价(即使有也未必和你感受的一样)。所以问我个人道路的选择,我能回答得尽量回答。我没去过或者很深了解得我也爱莫能助。而对于工作的具体讨论,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不愿争辩。 然后是本文的组织。因为时间和记忆的关系,有些地方凌乱,有些事件的发生顺序可能弄混了。在全部写完之后我会重新整理一遍。照我想法最好请我的老同事看一遍,修正一些我记错、搞错的事。 对于我现在的公司和以前那个公司的名字。我觉得没有说出来的必要。it流动大,今天在这明天还不知在那呢。而以前的那个公司,虽然给我留下伤痛,但毕竟给了我工作和积累经验的机会和环境。此外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好的会变坏,坏的能变好。所以它的名字我不想说,免得大家认定这就是个垃圾公司,反而不好,更违反了我的本意——我不是来揭露批判什么的,只是尽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经历。 对于我原来公司的前景,大家不必把它想得过于糟糕。实际上这家公司市场做得很不错。我觉得它还是很有前途的,至少在目前是欣欣向荣,前途无量,以后成为像华为中兴那样的公司也不是不可能。 最后扯些个人观点。上海it软件编码人员1/3收入不到税前3000。这个数字高不高看你怎么比,你的起点是什么。起码我觉得3000的月薪比中国8亿人过得好了,好歹也是top40%。it的起薪比较高,后来发展前途很不好说。我看下来别的行业很多一开始大致没有it的钱多,5、6年后则差不多。发展得更好的也是比比皆是。这个看你怎么选择了。我觉得做这行要踏实,光往上看是看不到头的,永远郁闷去吧。 毕业来我一直在外资单位。感觉自己变苯了不少,说话越来越像傻比。今天就又说错话了,郁闷。国企和外企纯粹是两个体制两条路,去哪一个自己要慎重,从哪跳到哪都要吃点亏。尤其从外企跳到国企,吃亏更大。因为技术还可以学,资历职称则是要靠时间熬出来的。 我觉得国企的人更懂得人情世故。至于是否自由要看哪个角度了。这个月我在家作东,对国企和外企人的差别很有感触。国企的同学来的时候都买了礼物,吃饭的时候客气请我父母上座。走的时候向我父母道别。而外企的人两手空空,吃饭的时候仿佛我父母应当躲在厨房里烧饭的。走的时候也一声不吭的走掉。并非我就此偏激的认为所有的国企、外企的人都这样,我也不介意外企的同学的行为(貌似我也是如此)。但做人像国企的几位兄弟一样没什么不好不是?

网友:

我就是挣扎的机会也没有多少空间了,我们这些人也是可怜的。。

网友: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