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红外温度传感器

楼主:
各位大虾帮忙推荐几款红外温度传感器哦,价格不要太贵,使用方便就行啦.希望知道的能够把型号和价格贴上来哦,或者贴个好网址给我啊.先谢谢啦~~~

网友:

红外的温度传感器好像都比较贵哦~~~~

网友:

版主知道一般多少钱啊?知道请能告知一些型号跟价格哦.做毕业设计老师规定要用红外传感器啊~~~~:'(

网友:
? 求助: 红外温度传感器

» 求助: 红外温度传感器 价格可能在300元左右.里边的TSEV01是360元.T05和T018再贵一点.图片一是TSEV01.联系:13910437614

网友:
红外温度传感器,红外温度传感器, ---------------------------------------------学习了

网友:
这么贵啊,本来想买个的,看来得再考虑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