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维修基本注意事项

楼主:
1:空调新装好进行充填时,先从高压侧进行时间在5min以上的抽真空,然后关闭阀门观察高低压力表读数,再从高、低两个方向抽真空这样可以辅助检测系统是否堵塞和泄漏.抽完真空要先关闭压力表阀门再切断真空泵电源,以免真空度下降. 2:填充制冷剂时,应该先打开制冷剂阀门,预先对压力表的公共中间管道预先排除空气.在从高压端充填液态制冷剂时,严禁从同时打开低压端阀门同时充填和开动发动机运转压缩机!!!由于液体比气体的比重大的多,所以从高压充注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是必须注意加入系统的制冷剂质量以防止过量.如果要开动发动机让压缩机运转着从低压端充气态制冷剂,那就严禁打开压力表组的高压阀,并且不要再试图重新由高压端进行液体充注了.在任何的时候都严厉禁止在压缩机运转的时候由低压端加入液体制冷剂,那样对压缩机会造成致命的液击破坏! 3:在制冷剂填充过程中,切勿摇晃制冷剂瓶防止充注连接管的泄漏,造成无谓损失. 4:严禁将制冷剂瓶放在40℃以上的水中加热。 5:在填充制冷剂时,应避免高温或火源,并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进行。(不要在维修现场抽烟,并保持通风,否则R12和明火(如发动机的汽缸内部燃烧和抽烟)相遇会产生有毒光气. 6:严禁将水、杂质及空气混入制冷剂管道,严禁用嘴或未经过干燥的压缩空气去吹制冷管道和零件。 7:连接压力歧管表软管时,应注意压力歧管表软管和压力表组歧管阀的正确对应连接,以及高、低压力表所对应的压缩机进出阀接头的正确连接,接口不能涂抹压缩机油. 8:连接压力歧管表软管或制冷剂瓶阀时,一般用手拧紧螺母即可,切勿使用钢丝钳等工具。 9:从压缩机进出软管拆卸仪表软管时,必须快速、敏捷;拆卸高压软管时,要等压缩机停止工作(约几分钟),待高压压力降低后再进行。预先做好手部保护以免被液态制冷剂冻伤和被发动机仓内的炽热烫伤. 10:在拆卸制冷剂管路或填充制冷剂时,切勿接近面部,最好戴上安全护目眼镜或者保护头盔. 11:在排放制冷剂时,要缓慢进行,先略打开低压阀门,卸掉大部分的压力后再打开高压阀门以防带走过多冷冻机油。 12:给压缩机补充冷冻机油时,请务必使用指定牌号的冷冻机油,切勿使用混合牌号或普通的发动机机油,对某些特殊型号压缩机来说,更应注意机油牌号。 13:更换空凋系统部件时,必须补充冷冻机油,具体要求应参照有关车型的维修手册. 14:连接制冷剂管道时,应在o形密封圈上涂一点与该系统兼容的冷冻机油. 15:在连接压缩机吸排管时,拆下肓塞一定要慢慢放出充入的制冷剂气体,以防冷冻机油被带走.更换压缩机的时候有些厂家产品的特殊设计要求将该压缩机按正常位置放置6小时以上,让压缩机内的油由于运输等原因自动恢复到曲轴箱中. 16:储液干燥器一定要在最后安装,并注意进出口方向。 17:拧紧或拧松制冷管路接头时,必须用两个开口扳手,并按规定的力矩拧紧。对用O形密封圈的接头力矩要按照维修手册来装配

网友:

好好好,太有水平了!太有才了!

网友:
不错,比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