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下载常见问题经验小节

楼主:
软件部分: 对于QUARTUS II 4.0版本软件,在安装完成后,需要做如下设置,软件才能够正常工作。 第一:CRACK部分。 A) 需要把光盘的sys_cpt.dll文件拷贝到安装目录..\bin文件夹下,替代原来的文件。 B) 在安装目录下…quartus下新建felm文件夹,把license.dat文件拷贝到该目录下,修改license.dat的属性,并用自己的hostid替换原来的hostid。(hostid可以用安装好的quartus读取或其他办法获取)。 第二:安装驱动: Win2000(same as XP): 1、打开控制面板(开始->设置->控制面板)  2、双击“添加/删除硬件”图标,启动添加/删除硬件向导,然后按下一步继续。 3、在“选择一个硬件任务”面板上,选择“添加/排除设备故障”,然后按下一步 继续。WIN2000将会在新的硬件检测窗口里搜索新的即插即用设备。  4、在“选择一个硬件设备”面板上,选择“添加新设备”。按下一步继续。   5、在“查找新硬件”面板上,选择“否,我想从列表选择硬件“。按下一步继 续。  6、在”硬件类型“面板上,选择”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按下一步继续。 7、在”选择一个设备驱动程序“窗口,点击”从磁盘安装“按钮。   8、指定win2000.inf文件的完整路径(例如安装目录>\drivers\win2000)。按下 一步继续。   9、在“没有找到数字签名”窗口,点击“是”按钮。 10、在“选择一个设备驱动程序”窗口,如果您使用ByteblasterMV或Altera ByteBlasterII,请安装相应驱动。  11、在“开始硬件安装”窗口,点击下一步继续。   12、在“没有找到数字签名”窗口,点击“是”按钮,继续安装。  13、在“完成添加/删除硬件向导”窗口,点击“完成”按钮 14、在弹出的系统对话选择是否重新启动计算机。驱动程序要在重新启动后才能使 用。   重新启动后,即可在quartusII里进行program了。 第三:programer设置。 点击桌面图标Quartus II 4.0启动软件。 A) 在tools菜单下,执行Programer命令。 B) 点击hardware setup,点击select hardware,选择Byteblaster,--->> hardware --->>close. C) 完成后,在Hardware setup 右侧出ByteBlaster[LPT1],mode 的下拉菜单有JTAG,Passive Serial,Active Serial programing为设置正确的标志。 第四:硬件要求。 FPGA有很多种烧录方法,常见的有JTAG模式,PS模式等。 对于JTAG模式,硬件电路有如下要求: 对于PS模式,硬件电路有如下要求: 选用不同的方式烧录FPGA的时候,对应的mode设置为对应的方式。比如:采用JTAG模式烧录时,在programer里面的mode需要设置为JTAG。 PROM的烧录方法: 依据不同的PROM有不通的烧录方法。比如:用专用的编程器进行烧录;用JTAG模式烧录;用AS模式烧录。PROM的烧录需要参考各个PROM的类型。对ALTERA公司的CYCLONE系列,采用AS模式烧录PROM,用JTAG模式烧录FPGA的电路如下: 对设计者来说,正确设计硬件电路,方便后期调试,节约成本,缩短面世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建议设计者在进行逻辑器件的设计时,尽量多看厂家提供的datasheet光盘。在明确各个电路接法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减少您的忧郁,提高您的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