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驱动电路

楼主:
因毕业设计需要,求电磁铁驱动电路一个,希望大家能帮忙!不胜感激 我的邮箱 lihengdl2008@sina.com

网友:

电磁铁驱动电路应该比较简单的吧,不知道LZ用的电磁铁参数是什么样子???? 电磁铁内部就一个线圈和铁芯。 下面是一个直流继电器的驱动电路,如果你是用交流的电磁铁那么它的功率应该比较大,建议还是用继电器控制它算了。

网友:

谢谢了,我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只是毕业设计要用到,所以请大家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