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适用于红外遥控的编码、解码芯片

楼主(2008-03-30):
请推荐一款适用于红外遥控的编码、解码芯片
我是一个新手,请各位大哥大姐请推荐一款适用于红外遥控的编码、解码芯片, 最好是使用比较方便的那种。 谢谢!
解码
芯片
最好

网友:
编译码最常用的AX5326,5327 PT2262,2272.传输跟编译码芯片没多大关系。在器件搜索DECODER或ENCODER还是很多可选的芯片

楼主:
谢谢~~~

网友A(2009-08-22):
这个嘛,网上到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