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救我 关于刻录dmn-8652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使用刻录DVD的专用芯片dmn-8652的刻录机再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黑屏或是绿屏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 还有就是网上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详细参数资料,那位你、大虾个、能够指点迷经 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呢 ,急!!!!!!

网友:

你可重点检测电源部分。步骤为:检测电源电压、电源的稳定性、芯片的发热状况、负载是否异常. --注意:大部分要上电刻录连续检测。

网友:

复位后能够正常,但是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若加一个风扇的话出现这种问题的间隔就很长 是不是散热不好引起的,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帮忙呀

网友:
现在解决了吗?
从你后续的帖子来看,你已经找到了问题的大方向了。
具体地:
1 是正常发热吗?如果是,就要加散热片,甚至冷却风扇了。
2 如果是电路不正常引起地过热,还要进一步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