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单元板上电压快速、精准测量!!!!!

楼主: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专题研究,实现变频器单元板上电压的快速、精准测量,现在电压测量一般采用采样电阻进行分压测量,但准确性和快速型都不好,请大家讨论一下,给些新的实现方法。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是得考虑这些问题了 ~~ 思考中 ···········

网友:

你想测哪个位置的电压? 母线电压么?

网友:

我是搞电能表的,并不觉得电阻分压不过快或不准确。这2个指标取决于ADC。 常用的采样方式有电阻分压和电压互感器2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得考虑这些问题了 ~~ 思考中 ···········
这个说点什么好呢。 你先想一下电压一共有几种方法测吧。 把那些方法都想一遍。 之后才能说到比较

网友:

谢谢大家的参与,我具体说下这个专题: 功率单元模块是高压变频器的功率控制单元,相当于一个小的变频系统,包括主电路,IGBT逆变器,驱动单元,控制板及电源板,主电路工作在1KV左右的电压等级内,波动较大,电压测量主要用于电源的保护,及功率单元的保护,在电压低于工作电压时进行保护并压频转换后的频率信号送到CPLD转送CPU处理。

网友:

以前采用的是用采样电阻采样,光藕隔离后运放输出,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测哪个位置的电压? 母线电压么?
相当于母线电压

网友:

是不是用硬件实现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硬件实现会好一些。
恩,测量这块纯硬件,主要是要得要一个比较准确快速的电压信号和频率信号

网友:

主要还是解决隔离问题,是不是可以用电压霍尔传感器呢?响应时间在1U以内。

网友:

等于采集的是个幅值不等的脉冲信号吗?

网友:

正常应该是个纹波较小的电压信号,变化也不太剧烈,电源板输入电压正常在975V,有波动。

网友:

我觉的保护部分直接用硬件实现,即过电压后硬件直接保护,然后通知CPU就行了。不要用CPU检测出过压后,再去处理,那样就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的保护部分直接用硬件实现,即过电压后硬件直接保护,然后通知CPU就行了。不要用CPU检测出过压后,再去处理,那样就慢了。
你考虑得不错,不过通过压频转换后送CPLD再送DSP是必要的,因为还要控制IGBT保护等电路,比如封锁PWM脉冲等。 请大家讨论一下: 除采样电阻,隔离放大还有没有别的直流电压得测量方案。

网友:

single、thtlj说得很好! 针对你的要求,这里我要提醒你的是: 1 电阻分压取样可以使用,最好用无感电阻。也可用高压“雪崩”器件。 2 最好取消光隔,而是用“热电”直接驱动保护电路。如果非要用光隔,必须选高速型。 3 不要指望处理器、ADC能理想的捕捉到电压峰值,只能作参考用之。 4 相关的保护器件,在选择时候要注意其速度,PCB布板要尽量减少分布电感、电容。

网友:

如果你想用自己电路的ADC捕捉保护时候的电压峰值,是要有很大的技术和成本投入的,在变频器上没有必要“叫真”,否则,就是犯了方向错误了。 因为在高压出现的瞬间,最需要做的事情是让保护电路动作。。。如果你想捕捉该“峰值”,建议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single、thtlj说得很好! 针对你的要求,这里我要提醒你的是: 1 电阻分压取样可以使用,最好用无感电阻。也可用高压“雪崩”器件。 2 最好取消光隔,而是用“热电”直接驱动保护电路。如果非要用光隔,必须选高......
非常感谢,我会认真考虑,结合我产品的实际问题和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