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s方式和jtag方式用的是同样的硬件接口吗?

楼主:
请问:as方式和jtag方式用的是同样的硬件接口吗? 硬件联好后,用Q2下载时,选as模式提示下载成功; 用同一个接口,采用jtag模式时提示: 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 Error: Operation failed 另外:在jtag模式下,点击“auto detect” 显示:can‘t scan jtag chain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东西,有时候,一个系统会有多个接口方式,但接口定义是不一样的,你可查一下手册。如果你的系统支持这两种方式,下载时,会提示你选择接口。

网友:

我用的是ep1c6,他支持这两种方式。 就是不知道硬件接口是否一样?

网友:
AS和JTAG不是一回事

接的信号线也不同,但都能下崽。 JTAG方式是间接的数据传送,速度应该会慢些。

gif

gif

网友:

多谢!学习中。。。

网友:

继续请教:我的目标板上有as和jtag两个接口,AS口选择AS模式编程正确,但好像fpga工作不正常; 在jtag口选择jtag模式,点击“auto detect” 显示:can‘t scan jtag chain, 当然,编程不能进行。 我的判断是:FPGA部分可能工作异常 原因:as正常表明下载线正常,板是成熟使用的电路板 请大家帮助,FPGA的电源,晶振都正常,如何进一步判断是否FPGA异常?

网友:
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口肯定不一样啊,详细可参阅Altera 的配置手册,AS与JTAG两种配置方式的硬件接口连接。

网友:
估计FPGA挂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