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标号问题请教

楼主:
我画原理图的时候,怎么经常会报告网络编号没有连上?PROTEL99SE。

网友:

要用place wire 不可用place line。

网友:

从别的帖子看,你是很有功底的。 你可以把你的问题说得更详细些。

网友:

注意连线要画到元件的接点上.既接在拳头上,不要接到胳臂上.

网友:

谢谢二位,我把我的问题再描述一下:我放网络编号的时候,看起来是已经放在节点上了,(放置时,会出现一个圆点),但在做电气规则检查时,警告我没有节点没有连接上,再返回原理图上,上面有错误标志。我把网络标号再放置一下,还是不行,以上情况,并不存在用错把wine画成line的情况。我把原理图传上去,诸位帮我分析一下,先行谢过。

rar

网友:

你的图我看了 第一: 我打开后看到有警告那部分 的连线和总线分支有断线,这不是主要问题 第二: 问题的关键是 报警部分的网络标号没有和任何元器件连接,我看到后面只是用总线连接到一个 端口,而且端口也没有和标号对应的连接,总线是不具备连接属性的,当然会有警告了

网友:

你用的是总线,要用导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我看了 第一: 我打开后看到有警告那部分 的连线和总线分支有断线,这不是主要问题 第二: 问题的关键是 报警部分的网络标号没有和任何元器件连接,我看到后面只是用总线连接到一个 端口,而且端口也没有......
还有就是用总线时要注意网络上的标号,别用了99不认识的

网友:

回楼上各位,我用总线,总线分支两端加网络标号不可以吗?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看看,你的原理元件库有没有画错,如管脚编号对否.另外你的PROTEL99是不是有问题,可能要重装.我用的是PROTEL99SE,很稳定.

网友:

是不是说不能用总线方式连接端口?那么我做层次原理图的时候,也只能一条线连接一个端口,是吗?

网友:

层次原理图可以使用总线连接,但总线连接需要有总线的网标,比如D0~D7为一个总线,则总线网标为D[0..7]。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跟元器件库应该没太大关系,在画PCB板时,对应的封装要对应,可现在我还没到那一步呢。

网友:

在做封装时的引脚类型也有问题:type选项全部用的是 input类型

网友:

你这是什么画法?

新建 BMP

jpg

jpg

网友:

网络COMM是一个接口,怎么能接在一个BUS上?

网友:

TO0~TO10同样问题,总线上怎么能放网络标号呢!

网友:

回adqin:不好意思,因为我也一直在查问题,ELPLOD和RESULT那一块,因为原来有接线,也就是两条线接在一起的,后来改成一条线,我试了一下,也不行。可能发图的时候,把这里给忽略了,就是把那一小段线删掉了,还没有换成一条线的时候,把图发上去了。 至于电源、地等加的端口,那也是病急乱投医,因为以前没有做过层次原理图,发现有问题,就改来改去的。

网友:

TO1至TO10是到别的原理图的接口。

网友:

还有COMM,也是。

网友:

与总线相连的斜线,都是用的总线分支。

网友:

呵呵,我用DXP打开看的,放在工程文件中编译了一下,错误就都出来了; 把软件的检测功能好好学下,比如DRC检测

网友:

看到图就有的放矢了: 总线是没有电气性能的,不可以把网络号放在总线上。 支线有电气特性,可以放网络编号。 大家交流的很好呀。我也掺乎一下。

网友:

刚才说得不切题,刚才打开了你的文件: 报错的原因是把电气线你命名了,但却没有连到器件上。 你的图纸还没有画完,报错部分应该有插接件吧,画上连接就好了。 另外,你的TO1.....10只是标识而已,这样画思路不偿呀。应该去掉之。如果想标注,也要接插件上标注。

网友:

protel 99se电器专用绘图软件,我只是用过一点,不大用,我是在生成时出故障

网友: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指导,可能我对问题的描述还是不够清楚。我发上去的那份图纸,是层次原理图中的一部分,总线上标的TO1-TO10,是端口号,不是网络标号,是与其它图纸的接口,其它图纸在这里没有显示出来。我主要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有些标号,我在放置的时候,明明已经与相关的线连接了,但在做电气规则检查的时候,却警告我没有连上。这个问题现在仍未解决。说实在的,以前做图,没有用过这种方法,所以,这种连接方式,我是参照过别的范本做的, 由于进度关系,我已经暂时放弃了这种方法,就是取消总线及端口连接,在方框图中把所有的原理图都摆放在一起,这样也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只是各原理图之间的关系看不出来了。 有时候的时候,我会继续查明原因,等有了结果,再向大家通报。 再次感谢大家的指导及关注。

网友:
或者,有一种可能是,你的元器件库做的不对,器件库引脚放反了。

网友:
在画多层次原理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两张原理图中相同的端口号间网络编号只能加一个,否则DRC报错。
例如,原理图1中TO0网络加了网络编号NET1,那么在原理图2中的TO0上是不可以加网络编号的,一般为了方便查阅,在这里(原理图2中的端口TO0)加一个
TEXT(内容为NET1),您可以试试看,我当初碰到的问题就这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