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Analog Input 端口应该怎么使用

楼主(2008-04-01):
救助,Analog Input 端口应该怎么使用
各位大侠,小弟使用的NS公司的LM4935芯片中有AUX_L,AUX_R两个端口,datasheet对它们的描述是Left Analog Input和Right Analog Input,请问这应该怎么使用啊,我想使用它们做信号的输入端,应该接什么信号,如果接入其他的芯片的耳机输出信号或扬声器输入信号可不可以?附件为LM4935的datasheet
信号
芯片

网友A:
数据表在哪?

网友:
可以的。但要根据你选的信号源的特性做相应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