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气规则检查出错Output Pins And Power Pins……

楼主:
#1 Error Output Pins And Power Pins On Net +10V Output Pins : mc1490.SCH(U2-1 @410,570) Power Pins : mc1490.SCH(U2-2 @410,560) #2 Error Output Pins And Power Pins On Net GND Output Pins : mc1490.SCH(U2-3 @410,550) Power Pins : mc1490.SCH(U3-7 @630,550) mc1490.SCH(U6-3 @770,160) mc1490.SCH(U6-10 @790,160) 请问各位大虾,以上的ERC错误应怎样解决?小弟是初学者,正郁闷着,老找不出解决的方法

网友:

已经自己解决。。原来是在建立原理图封装的时候, 在电气类型的选项都选择passive就不会出现这种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