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温度传感器

楼主:
跪求热电偶温度传感器放大电路和冷端温度补偿电路图,最好是K型的,一般用什么型号的放大器哦?希望有资料的能多给点资料哦!!先谢谢啦~~~~

网友A:
老大,什么年代了还要传统的放大-AD模式? 使用PS202吧,一颗IC没有外围元件完成放大-AD功能,直接以单总线数据格式输出,而且只有SOP-8大小哟!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什么年代了还要传统的放大-AD模式?
使用PS202吧,一颗IC没有外围元件完成放大-AD功能 ...

请问是哪个厂家的芯片,搜了下找不到

网友:
热电偶MAX6675  MAX31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