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指教,下面的电路能不能成立,不能成立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电路是我自己画的,个人分析如下,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谢谢~ 1》通电,12V经R1到Q1的C极,经R2加至Q1的B极,Q1饱和导通,C极等于0 此时Q2,Q3,Q4的B极全部为0 Q2为PNP管,此时是导通状态,但对电路没影响 2》按S1,将Q1的B级电压等于0,Q1截止,C极等于1, 此时Q2,Q3,Q4的B极全部为1 Q3的B极电压为1,Q3导通,使得Q1的B极电压在S1断开时依然保持0 Q4的B极电压为1,Q4导通,但对电路没影响 3》再次按下S1,12V电压经R8,Q4的C-E极加至Q1的B极,使Q1再次导通,C极等于0 如此循环,三极管Q1的C极能否在每一次按下开关的时候就转换一次输出状态,0 - 1 - 0 - 1

网友:

精神挺伟大!在13个专栏中都发了这张帖子,好像过分了点。如果大家都这么发帖的话那还用分专栏吗?如果是个影响较大的极其重要的危急问题这样做还情有可原,但是你这个问题还轮不上,所以你应该遵守公共规则。 设计单按键电子开关: 第一.要有一个双稳态单元。在静态时,要能始终保持所需的稳定状态。(试试这种静态时的双“稳态”功能你做到了吗?) 第二.要有一个稳定可靠的稳态触发电路。(要能克服按键抖动造成的误触发)你目前的设计里可能没做到。 要实现你需要的功能,可以用按钮开关去触发一个“单稳态电路”,再由“单稳态电路”去触发一个“T 形双稳态电路”,总共3到4个晶体管即可完成,如果负载较重最好还要加驱动。 我认为用晶体管来实现这种功能有许多缺点,优势不大。以上回答供您参考。

网友:

哇,真是。。。。。。。 有个性,没见过发帖这样的,太有才了,发了n遍,不怕人看不到。 你这电路用什么用呢?

网友:

过奖,这个电路我已经在说明里面讲过了 我主要是想实现每按一次开关,就转换一次Q1 C极的电压状态 0 1 变化 这样去控制其他电路,控制什么电路应该不用我介绍了 本人刚学开发,部分问题考虑不到,所以才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如果这个电路你搞成功了,也希望你能在所有发贴的栏目里再发布一下,让大家见识见识。不要忘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电路你搞成功了,也希望你能在所有发贴的栏目里再发布一下,让大家见识见识。不要忘记哦!!!
我都块要放弃了 跑遍各大论坛都没几个人指点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开关啊,要是用了二位的就有可能行。 按一下开关,那个路就通了。 在按一下,那个路就开了。 但是你这个开关不能是触点的。因为你按下是通了,你在拿开手时就双开了啊。用单刀双至的吧。那样就有可能行。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那个R要选好值,要不然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