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集成块供电。

楼主:
大家好, 虽学四年电子了,但实际动手连pcb板的机会不多。这里想请教下给有CD4011、4013、两个4069的电路供电问题。 我要连的电路是用超声波传感器的视力保护电路,就是四个集成块实现。给电路怎样供电?电池好像不行,我试了6V,集成块不要多大电压吧? 要是有兴趣,电路见附件。哦,顺便问一下,超声波传感器怎么在电路中辨接正接负。 低手这里先谢了!

rar

网友:
我这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o 但我们毕设是要做这个,挺重要的。电路是自己找的,书上没给接电源,但自己连好后,板子就是没反应。 期待好心人帮忙,告诉我电源怎么接?

网友:
有专门的电压变换芯片可以把电压变到5V的

网友:
LM7805 要想效率高点看一些有关DC-DC的资料

网友:
先了解芯片参数!!!

网友:
CD4011,4013.4069都是5V供电,6V电池我感觉应该可以工作,你先检查下芯片管脚有没有接错, 做这种东西,用电池的话,尽量用镍镉电池,或锂电池,电流较大,输出比较稳定,而且适合长时间运行,别用干电池。如果想要5V,多接点电池,把电压加到7V以上,接7805稳压即可。注意7805的应用电路,而且还可以增加电路的复杂性

网友:
那几个4000系列的骗子可以工作在3V~15V

电路对,元件没坏的话应该就能动作。 稳压,能不用则不用吧,电池供电要尽量考虑省能源。 “我试了6V,集成块不要多大电压吧?” —— 太危险了,以后不能这么玩哦。 应养成完全理解datasheet后才开始设计,焊好后至少确认电源没接错才上电的习惯。 “顺便问一下,超声波传感器怎么在电路中辨接正接负。” —— 超声波传感器咋能辨正负呢?那是附加电路干的事。反正电压范围宽,串个桥式整流好了,接正接负都照样干活。

网友:
超声波探头一般接外壳的是负,可以看出来那个是接外壳的,不过应该不用区分

网友:
考虑你是做毕业设计,才说用稳压电路,太简单了不好,呵呵

网友:
你看看datasheet上面介绍的 看看芯片的耐压问题 至于超声波电路 网上有很多的 6v也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抱歉俺对这个图不理解。 搞电路先要把原理搞清楚,再选择符合条件的元件。 至于6V电池电压。可以通过一个二极管降压0.7V就可以满足你这个电路了。

网友:
如果你是5V的电源,你可以选择一个降压的LDO芯片,如果选择LE50完全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
40XX系列的用6V供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你的电路不工作不一定就是电源的问题,像你选择的元件的参数是不是合适了?? 电路是否起振了???你测试过了吗??

网友:
是是是,受教了,谢谢大家!
经过再研究,电路是没问题的,可以用的。
对超声波传感器电路感兴趣的人可以试试。买元件就20多元搞定。这个电路听有用的,不信自己设计布局放台灯里看看?
哎,我是没机会试了。-------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