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
弱弱的问,高手指点迷津. 图的左边绿色区域是怎么提供所需要的电压的. G是什么元件???

jpg

jpg

网友:
那个C3是做降压用的,2CP做整流,G是个双向可控硅(像97A6,BT136之类的)。

网友:
这是一个电子开关,控制插座的供电,双向可控硅为主回路开关器件,555构成触发电路,绿色部分提供触发电路的电源,12V稳压管钳位12交流电,经D整流管半波整流后给555供电,C2为滤波电容,整体实现通过按键控制G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