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气问问-请问能够给GPRS模块直接供电吗

楼主(2008-04-07):
借人气问问-请问能够给GPRS模块直接供电吗
我看TR800手册说模块供电电压范围是3.4-5.5v之间,可是开发板的电源部分有几个芯片。我想知道能否直接给模块的pwr管脚直接输入如4.8v,不需要什么电源芯片,大家说可以吗?项目很紧希望大家能帮忙。 最近发现几个很不错的GPRS群55349647和52497844,里面好多人,做各种模块的都有。给大家介绍一下。
模块
开发

网友A:
首先我没用过GPRS模块,不过手册上应该写管脚功能的,如果不太清楚的话,通过看芯片一般也能看出来,就是通过对使用的芯片的了解了。

网友B:
可以直接供电
当然可以直接供电,但是要注意电源电压不要超出范围,极性不要接反.